[問題求助] T370HW02影像異常

楼主(2013-02-21):
紅框處的字形原本應該是一條但是會變成兩條
主板已更換測試過還是一樣,請問一下這是面板的問題還是t-con
在此先說聲謝謝

网友A:
T-com 周圍的線材清一清...

网友:
看你用什板.有動過什.原面板還是換面板.原主版還是換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 周圍的線材清一清...

回thwa,周圍清過了,t-con的插槽也有先清過了

回lcd85311230,面板和t-con沒換過,手邊沒有,目前有換的只有主板,
更換前和更換後都是一樣的狀況

网友:
基本上這個問題我認為AD版問題     ..查一下ad版的CPU附近排阻看有沒有變大的

如判定T-CON 壞我是還沒遇過此問題

可以換t-con上的記憶ic看看

网友:
每個輸出訊號(Ypbpr、HDMI、RGB等) 試試看都會發生嗎??

网友B:
樓主 … 個人意見

您這畫面看來有點分位不對的感覺,但您又不是改面板或換公板,
因此建議您查一下屏線是否阻抗正常,或是查看t-com到面板的軟排線,是否有熱熔現象 !

网友:
拆機過電下動幾下排線看看字體有變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 … 個人意見

您這畫面看來有點分位不對的感覺,但您又不是改面板或換公板,

+1
我就熔過一次.

网友:
面板故障 機會少
邏輯板故障 機會大
答案 有大大回答過

楼主:
收到,晚點再來拆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晚點再來拆機看看

期待答案~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