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達方高壓板DARFON V144 48.V1448.001/F 貼片電阻掉了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大們安安~小弟我太久沒拿烙鐵,在拆左下角的LM393時連旁邊電容和上面小電阻都弄掉而沒發現,電容我亂拆電腦記憶體上的來用,電阻不知道阻值沒敢亂換,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提供一下該電阻的資料,感恩!

左下LM393

左下LM393

左下LM393位置↑↑↑

紅色圈圈處

紅色圈圈處

紅色圈圈處貼片電阻和電容↑↑↑

因為第一次修液晶電視,不確定能不能修好,所以先不敢發全文,而且時間不多可能要修很久才會有進度,農曆年前收到的電視對方說死馬當活馬醫吧...@_@"....所以我就有空才能研究一下,進度很慢,怕大大們教我時會讓大大等回應等太久,所以只先提問目前進度問題~拍謝!

网友A:
R117 0歐姆
C73 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7 0歐姆
C73 空

收到!!!感恩感恩~

网友B:
這片壞的零件
幾乎都是4009A變壓器.

不知樓主為何要拆LM39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壞的零件
幾乎都是4009A變壓器.

大大你好,我是猜測的,我用版內某大大教過的對稱法(很像就是你喔)量每個零件接腳,無意間量到這顆LM393和板子上另一顆阻值不大依樣,就焊下來再量,結果和全新的也不一樣,想說換全新的上去因此動到它。這板子高壓線圈每顆都有被補焊過我也大改量一下阻值(因為不會量線圈好壞)很像都差不多,感謝提供方向,我會再檢查一次線圈~

楼主:
今天把電阻用短路過去了,裝機後依然一閃即滅,高壓線圈很難拆,我只有福星烙鐵,明天再研究看看怎樣拆線圈,有互相比對量過每顆的接腳,阻值雖有不同但都誤差不會超過40歐姆,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壞掉?所以打算拆下來良精準一點,又拆半小時拆不下一顆......

楼主:
今天硬拆下每顆線圈了,電阻值都落在902至924歐姆,它們上面編號都不相同4009A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