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機車酒駕要不要罰?

楼主(2013-02-22):
剛才在維修時邊看新聞,突然看到一則有意思的新聞,大意就是酒駕騎電動機車被罰了。當事人很 X,一直強調當初買時,老板一直強調:“免掛牌,免受罰” 才會買來代步的。

有種感覺,電動機車很多都游走法律邊緣 >_<

於是想到,目前是否有相關的的法律規定,政府的法律很多都跟不上時代而需要改了。那麼有這一條規定嗎?

眾所周知的,騎單車若酒駕是否也要罰呢?

這些有關大家 COCO 的很值得大家來注意一下,不知大家對此的看法及相關有無詳細的規定?

突然又想到,肢障的代步電動車呢?

网友A:
我記得這個問題好像不是沒有法律定義。。。。

好像是電動腳踏車時數最高不能起過15公里,超過就要照機動車來管。是否酒駕應當看是否是機車吧!!

這個數字已經算合理了吧!!再來,如果騎腳踏車衝很快,撞到或接傷人也是要負責的。當然,什麼車撞到人都是要負責的。。。。
(走路撞到人、撞傷了也同樣要負責,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B:
電動機車屬於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臨檢查獲違法還是會罰....

電動機車沒掛牌是法律漏洞,哪天撞死人監視器都無從追查車主...

台灣法律很多都很過時.....例如不准貨車有兩排的(前2後3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動機車屬於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臨檢查獲違法還是會罰....

電動機車沒掛牌是法律漏洞,哪天撞死人監視器 ...

嗯,了解。THKS ..

另外有疑問的,肢障人士的電動車不知也受這個規定管,像是酒駕?還是看警察北北心情好壞?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這個問題好像不是沒有法律定義。。。。

好像是電動腳踏車時數最高不能起過15公里,超過就要照機動車 ...

最近的電動機車性能也愈來愈好了,像最近猛在電視上打廣告的那台,標榜和 50CC 機車性能差不多。所以應該都能超過 15 KM/小時很多了吧!

网友C:
駕駛人酒後駕駛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是否符合刑法第185條之3之「動力交通工具」,端視其推動是否以電力或引擎動力等作用而斷。惟如涉及具體個案,應由承辦之檢察官或法官依職權判斷。亦即如駕駛人酒後騎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而肇事或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具體客觀事實發生,涉及具體個案,得檢具相關事證,送請檢察官偵辦(法務部100年5月31日法檢字第1000014063號函釋)。
如果是完全以電力驅動的車輛  就不是人力或獸力之方式 符合這各涵釋  ,所以要罰(行政罰及刑罰都要罰)
但是如果是所謂的電動輔助腳踏車 則是視個案的具體狀況開罰(會有行政罰 但不一定會有刑罰;民事責任在一般情形都是有的)
有興趣的大大  可以參考這各機關所貼出的解釋
http://www.tcpb.gov.tw/wSite/ct? ... Node=507&mp=pda

老強大 所提及肢障人士的電動車不知也受這個規定?
答案是肯定的 ,也在這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內(因無對肢障人士有特別立法規定這塊),當然也在刑法(3 & 185-3 )的規定範圍內
刑法對於免罰或無罪或減輕規定上關於年齡上 .先天上喑啞人士未滿14歲 不罰(法院會判決無罪;但會適用特別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刑事事件.少年保護管束事件))
滿80歲 得減輕處罰(但由法官個案決定給不給減輕處罰)
所謂瘖啞(嗓啞不能出聲。玉篇.部:「瘖,不能言。」如:「瘖啞」。淮南子.泰族:「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2778.htm) 必須是先天上造成 ,若為後天造成 ,則不在刑法解釋減輕責任的範圍內肢障人士似乎不在(我所知道)法定明文減輕責任或免除刑罰的範圍內 ,得依個案減輕(刑法第 57  &59 &  60條)
騎單車若酒駕是否也要罰呢?
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0條規定,慢車駕駛人因飲酒而不能對所駕慢車為正常之控制時,係不得駕駛慢車,雖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尚無需採強制測試檢定其酒精濃度方得認定之,亦無慢車駕駛人因飲酒不得駕駛慢車之酒精濃度標準規定,惟渠等慢車駕駛人如因飲酒而不能對所駕慢車為正常之控制,而有危險駕駛之情形者,可依其具體事實按處罰條例第73條規定舉發(交通部100年7月7日交路字第1000035896號函釋)。
慢車定義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 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
      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
      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
      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
      車輛。
二、三輪以上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三輪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參考依據:http://moex.com.tw/pdf/1010527-6.pdf
供您參考

网友D:
法律是死的也是人定的 , 難免會有很多的漏洞 , 而制定這個法的目的為何 ??

這才是初衷 !!

同樣的喝了酒騎馬肇事算不算呢 ???

個人覺得當事人的心態根本就有問題 !!

我覺得無需在這上面做文章 , 要看你的心態為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律是死的也是人定的 , 難免會有很多的漏洞 , 而制定這個法的目的為何 ??

這才是初衷 !!

是的  法律是定的明白的放在那邊   端看行為人的心態
但為何不把範圍定大一點  定嚴格一點(如判處無期徒刑  甚至死刑)  立法者跟法律解釋者有一把尺
試想為何不定 凡喝酒後外出 一率十年有期徒刑
定啦規矩 是因為有人就會這樣做(酒駕) 所以才定  定的嚴 會有意外的效果  所謂嚴官府出厚賊
可能製酒業就會受到限制 不得廣告 促銷 等等立法限制......    可能有些人年終就會少啦 或其他
因為這話題可以開花 變成各樣的可能性  所以才會單純看到什麼 就回答什麼
參考順便知道一下酒駕相關法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駕駛人酒後駕駛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是否符合刑法第185條之3之「動力交通工具」,端視其推動是否以 ...

感謝,這樣列出就清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律是死的也是人定的 , 難免會有很多的漏洞 , 而制定這個法的目的為何 ??

這才是初衷 !!

其實就是因為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也因為此才會有那麼多法律上糾紛。
俗語說的好:"不教而殺謂之虐",或許有人認為法律千萬條,我怎麼可能記得這麼多。

但一言以蔽之就可說明一切: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一個人犯了法,是否可用我不懂法律來搪塞呢?法官會不會因此而判無罪呢?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

有人可能會想:〝鍘刀雖利,不鍘無罪之人〞,但只能說現在社會很複雜,可能很莫明其妙,即使躺著也會中槍,被法纏上身。
所以身為現代人,有事沒事多留意一下這方面的資訊對自已是有益的,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什麼時候會用到。

网友B:
其實台灣的許多法條定義都很不周延與完善,所以在法庭上才有機會

各自解讀、不同引用.......故意搞成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狀況大家凹

在日本你就算騎腳踏車雙載都會被警察取締,在中國人的社會很多
事情講一套做一套........不管是電單車(電池+馬達的自行車)、電動
力機車(電池+馬達的機車)甚至是電動代步車、輪椅都該好好規範,
不能老是出現一輛老阿婆開電動代步車當路隊長帶領5輛砂石車在
大馬路上閱兵的情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台灣的許多法條定義都很不周延與完善,所以在法庭上才有機會

各自解讀、不同引用.......故意搞成先有 ...

的確可能南北法院同法條 不同看法
但別擔心 因為最高法院會把這情形統一一個觀點去解釋
下級法院 就不會各判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確可能南北法院同法條 不同看法
但別擔心 因為最高法院會把這情形統一一個觀點去解釋
下級法院 就不會 ...

就怕最高法院沒擔當..................

法就像開車,隨著駕駛路況的不同就會面臨許多問題,
必須一邊走一邊微調、修正,這法才會跟的上時代...

像台灣監理法規不准貨車有雙排座位(如前後雙排的堅達)
,導致工人必須要坐在後車斗,也無法讓爸爸平常的吃飯
傢伙變成假日全家出遊的轎車(如美式皮卡).....

网友:
酒驾肇事总不是什么善事。我们这电动助力车相当普遍,早期官方懒惰不受限,导致大量超标车辆无证行驶,交通秩序乱糟糟。去年起开始整顿,约束车辆生产标准,限速、限重。但关于此类车的相关法规不大清楚,至少一点,目前没人因喝酒骑这类车而受罚,警察关心的是油水更大的轿车——这几年此类车泛滥得厉害!问题也较多。交警部门创收得不错,哪还有心思管小虾米?

网友:
酒後騎腳踏車也要罰!
酒後在大馬路上亂跑也要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