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51 電視盒 雜訊問題(已解決)
火..

楼主(2013-02-22):
此台為剛試驗完之泡泡(換膜)機
目前接上有線電視後第05頻道是出現以下類似干擾畫面
但不是每一個頻道都這樣 有些頻道還是很正常~

爬了文 但沒人有同樣情形~

因手上無SMD電容 所以只能先把電解電容更換
不知是否有大大有同樣經驗 大概知道問題出在那?
目前接上外接電視盒 收看畫面都正常~

切換其他頻道不會有雜訊

切換其他頻道不會有雜訊

出現雜訊畫面

出現雜訊畫面

已換上日系電容 無SMD電容可試

已換上日系電容 無SMD電容可試

网友:
有沒可能是信號強度的問題?

网友A:
確認電視正常的前題下...
1.第四台的訊號問題(第四台都麻一條線共用...還有家裡多台電視共用....最容易看出訊號問題的就是..當別台電視在轉台時...你的電視畫面就會閃一下雜訊...)
2.視訊盒/電視卡的訊號轉換範圍問題(大多在太低或太高Hz的頻道出現雜訊)

上述的狀況通常加裝強波器會有些改善...但不保證會沒雜訊出現....

网友B:
這種情形有可能是訊號問題
可以加個斷電器試試吧

网友:
應該是訊號問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電視正常的前題下...
1.第四台的訊號問題(第四台都麻一條線共用...還有家裡多台電視共用....最容易看出 ...

1.第四台的訊號問題(第四台都麻一條線共用...還有家裡多台電視共用....最容易看出訊號問題的就是..當別台電視在轉台時...你的電視畫面就會閃一下雜訊...)
EX: 這問題我有試過~ 可是沒任何變動 家裡其他兩台(1台傳統 1台液晶)同一頻道沒這問題

2.視訊盒/電視卡的訊號轉換範圍問題(大多在太低或太高Hz的頻道出現雜訊)
EX: 這我比較不清楚 今天會去跟人借看看是否有強波器可借用 回家試

謝謝大家 試的怎樣我再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有可能是訊號問題
可以加個斷電器試試吧

請問大大 斷電器? 作用為何?

网友:
將 DC 電壓隔絕 ,或許可以將 CABLE 串上一顆 1000PF 試試效果~~~
看看有沒有差別~~~

网友:
民視的訊號本來就不好.我家也是.後來請第4台來加裝他們的數位機上盒(免費).過濾掉類比訊號.就可以解決.

网友C:
...說真的!!!與其都只是講理論或強波器
為甚麼不考率看誰有dB meter回來測試呢?

dB過高、過低都會呈現雜訊,先確定dB & SNR才知道到底是要降低SNR!或提高dB吧
Cable 百分之三~~~然後cable拉進來後轉角半徑又小於技術規範...
最後會發生線材品質不良的雜訊干擾...
=================
假如前5台都會發生照片的畫面
先讓這台單獨接在進來的頭端,不要透過分接器、其他線材連接
工作(測試)環境假如都無法確認品質,自然維修起來懷疑東懷疑西

維修的環境一定是要有可以確定品質的測試源,ex:要測試電視,至少要確定你的cable single dB Level是在標準範圍內。要接分歧器的話也得確定會衰減多少dB...否則指單純接上線看畫面,那我就會告訴你有畫面都算正常....除非超過100台後....

之前我做某所學校校內Cable KB檢修,也是直接確定業者入校端的Source Single dB Level,然後到學校已知的分接點測試....去找出(隱藏)版的分接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斷電器? 作用為何?

這個料件我很多
而這個(視訊盒)故障率 也很高
如需比對 告訴我 寄給你

网友E:
有錢買台頻譜分析儀-------------------------------馬上知道原因
我是不會買-----------------
年輕時借錢給朋友買-------------------------朋友過一年才還清--------
朋友在第四台當主管-----------公司自己買不下去

网友:
視訊盒修理,換電容也要換對地方
像這個問題,拿 Scope 100Mhz 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與其都只是講理論或強波器
為甚麼不考率看誰有dB meter回來測試呢?

大大 你說的我大概懂了 我再找時間~ 尋線路+比對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料件我很多
而這個(視訊盒)故障率 也很高
如需比對 告訴我 寄給你

嗯嗯 我再找時間跟您談 這星期我要先交一套估價系統 得先忙一陣子 先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錢買台頻譜分析儀-------------------------------馬上知道原因
我是不會買-----------------
年輕時借錢 ...

我還很肉 示波器也還不會用 目前也沒預算買這類東西 感恩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再找時間跟您談 這星期我要先交一套估價系統 得先忙一陣子 先謝謝囉~ ...

好的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1.第四台的訊號問題(第四台都麻一條線共用...還有家裡多台電視共用....最容易看出訊號問題的就是..當別台 ...

提供一個最笨也最容易的判斷方法
把接收訊號有問題的電視拿到沒問題的房間,
訊號一接馬上就知道是電視有問題還是訊號來源有問題,
確定狀況源頭再求解決方法
祝你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供一個最笨也最容易的判斷方法
把接收訊號有問題的電視拿到沒問題的房間,
訊號一接馬上就知道是電視有 ...

原來放在這個位子的電視是沒問題的 換上這台液晶才有此問題 所以換位子應該也一樣 謝謝~

楼主:
此問題干擾我一陣時間嚕~ 因為目前搭配視訊盒接VGA畫面在看 常要用到2個搖控器 實在有點小困擾~
因此板有被修過的痕跡 所以補上板子畫面 想針對 C90 / U20 / FB36 的部份 更換看看 但又找不到pdf可參考
有人可以提供一下元件作用跟代用品資訊可供參考嗎?

U20: 元件上編號 41AG 下面 L53B
C90: 貼片電容? 無編號
FB36: 貼片電容? 無編號

TVB-3237 機板

TVB-3237 機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問題干擾我一陣時間嚕~ 因為目前搭配視訊盒接VGA畫面在看 常要用到2個搖控器 實在有點小困擾~
因此板有被 ...

FB36: 貼片濾波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FB36: 貼片濾波電感

請問大大 是 http://www.icshop.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8762 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有可能是訊號問題
可以加個斷電器試試吧

目前加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98371209 斷電器
畫面斜波紋變更明顯(只有民視會這樣,其他頻道都正常) 上方有一區塊正常 補上照片
有關線路問題 將其他線路斷開 只接這台 還是一樣情形 不知其他大大有無遇過此問題~
針對TVB-3237手上無此盒子可比對 所以還是沒法確定跟TV盒是否有關係

整體畫面

整體畫面

放大畫面

放大畫面

网友H:
看起來是:Cable低頻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來是:Cable低頻不良!

目前就只有民視會這樣 其他台都沒此問題(偏偏我家人就愛看民視)
敢問大大 有遇過此問題嗎? 該如何測或解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只有民視會這樣 其他台都沒此問題(偏偏我家人就愛看民視)
敢問大大 有遇過此問題嗎? 該 ...

明天會寄給你
讓你比對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會寄給你
讓你比對 喔

嗯嗯 先謝謝呦 最近忙了一階段 剛簽完約 有空閒時間就在想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先謝謝呦 最近忙了一階段 剛簽完約 有空閒時間就在想解決這個問題  ...

好的 明天寄出
您就等等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只有民視會這樣 其他台都沒此問題(偏偏我家人就愛看民視)
敢問大大 有遇過此問題嗎? 該 ...

1-6台屬低頻.7-13屬高頻依此類推..
若訊號確定正常.
如果是1-6皆是如此現象.幾乎可斷定低頻不良.
以前的CRT接第四台常會有此問題.
必須換掉Tunner RF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台屬低頻.7-13屬高頻依此類推..
若訊號確定正常.
如果是1-6皆是如此現象.幾乎可斷定低頻不良.

RF接收器 上 Google 查了一下 好像是下圖中2塊鐵盒其中之一?
分別是SV21(左)及SV22(右)
拆開後目視大概只有SV上的G0442表面有過熱焊乾的痕跡比較可疑
另一SV22的G0446看起來相當正常
我看唯有等 wecan 大大寄 TVB-3237 來比對看看才知道嚕

此外該盒被維修過 多了一條黑線 目前剪掉後裝上去看 聲音及頻道都跟原來沒什麼變化~
不知那條黑線是何作用(最上面原圖1)

GO446

GO446

GO442

GO442

RF接收器

RF接收器

网友G:
TUNER請參考此篇維修 (修好後民視變很清楚)
華映CL-150M多媒體液晶電視接收器故障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25-1-1.html

网友I:
昨天晚上我們家的電視也是這樣
1-7台都是這樣.其餘台都蠻清楚的!
那個分接頭1進3出.兩間房間都正常.只有客廳這台這樣
我把兩間房間的接頭拔掉還是一樣
後來我去搬了一台正常的液晶電視下去測.狀況依舊
結果問題出在那條線兩端的接頭有問題
那是我朋友給我的線(那種專業壓接的).
想不到看起來很專業的接頭也會出包XD
提供您參考.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G:
TUNER請參考此篇維修 (修好後民視變很清楚)
華映CL-150M多媒體液晶電視接收器故障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 ...

我的情形比較奇怪 1-6台都正常 唯獨只有第5台有斜紋 目前等w大寄一台讓我作比對 看比對結果如何再看怎麼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昨天晚上我們家的電視也是這樣
1-7台都是這樣.其餘台都蠻清楚的!
那個分接頭1進3出.兩間房間都正常.只有客 ...

這問題我試過了說 同地方放另一台液晶或電視都正常 而且我不是1-7這樣 只有獨獨民視(第5台)異常斜紋 其他都很正常 真是苦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問題我試過了說 同地方放另一台液晶或電視都正常 而且我不是1-7這樣 只有獨獨民視(第5台)異常斜紋 其他 ...

東西我有寄呀
你收到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東西我有寄呀
你收到了嗎

有呀 我剛剛接了 結果還是一樣 而且我發現我們家的第1台是不能看的 用傳統電視看 隱約可以看到跟第5台同一台... 這算正常嗎 晚點我補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呀 我剛剛接了 結果還是一樣  而且我發現我們家的第1台是不能看的 用傳統電視看 隱約可以看到 ...

請第4台(業者)來(處理)確定為(同軸偏波)也是(訊號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第4台(業者)來(處理)確定為(同軸偏波)也是(訊號干擾)

所以 第1台正常來講應該要可以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 第1台正常來講應該要可以看?

我寄的(電視盒)確定是好的

我也測試過 我這裡(57)會有(斜波)也是*雜訊*干擾 (將全部同軸電纜卸除)拉一條從電線幹下來的訊號就正常了
這也是(請業者處理 現在有兩條(同軸電纜)(但一條只可以接一台電視)

其他(節目)都是正常(收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寄的(電視盒)確定是好的

我也測試過 我這裡(57)會有(斜波)也是*雜訊*干擾 (將全部同軸電纜卸除)拉一條 ...

比對完 至少確定我的盒子也是好的 剩下的 交給第4台看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對完 至少確定我的盒子也是好的  剩下的 交給第4台看看了

這個就是 我電話中說明的(問題)
現在(證實)多台電視(會造成幾台電視不清)
其實我為了這個(跟第四台交涉很久)才(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就是 我電話中說明的(問題)
現在(證實)多台電視(會造成幾台電視不清)
其實我為了這個(跟第四台交涉很 ...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啥我那盒多了一條黑線
結果我把它剪掉也沒什麼差別 聲音跟訊號都正常

网友D:
LCD屏邏輯板
引用 楼主: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啥我那盒多了一條黑線
結果我把它剪掉也沒什麼差別 聲音跟訊號都正常  ...

是接地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屏邏輯板

是接地線嗎

圖中這條黑線是為了接地?

異常黑線

異常黑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圖中這條黑線是為了接地?

這個不是接地呀
量量是多少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是接地呀
量量是多少電壓

我剪掉了捏 算了 不管它~ 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剪掉了捏 算了 不管它~ 哈

本來要上傳
維修資料
但是 我現在只剩下
回文 不能上傳了
可以上傳別的論壇
在這裡不能上傳

楼主:
此斜紋由 有線電視台業者 來處理後 已改善~ 請版大幫忙打上(已解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