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C 畫面跳出 "attention" 警告畫面

楼主(2013-02-22):
家中的 Philips 190C 隔5秒鐘自已跳出"attention" 或是 "menu" 的畫面 ,是按鍵的問題嗎 ?

attention

attention

Menu

Menu

网友:
按鍵全部換新

网友:
按鍵接觸不良.
全換掉~+1

网友:
是按鍵的接點有氧化物並且增厚之後形成微短路
全換新吧!

网友:
通病!全換新吧!

网友:
按鍵漏電問題
不知道完修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