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G31M-ES2L 插除錯卡都正常,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3-02-22):
小弟有一片GA-G31M-ES2L 主機板,日前用都還好好的
但突然有一天不開機了,唯一的線索就是會有重覆1長音每聲大概間隔8-10秒
插除錯卡跑都正常,所有周邊都有正常運作,就是沒螢幕不開機,換顯卡,cpu,記憶體,POWER都換過都是一樣的情形
請問版上的神大該從哪裡著手,我是懷疑CPU腳座壞了或BIOS壞了但除錯卡顯示都正常,請大家指點,謝謝!!

网友:
我猜.....bios,要不po個圖看看......

网友:
嗶長音~有可能是記憶體偵測不到(查查記憶體供電)
不過技嘉G31修過幾張都是BIOS故障(晶片或是韌體)
建議先刷刷BIOS看看!!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供,因為連畫面都沒有,也沒刷BIOS的工具
看來只好送修了

网友:
除錯卡都正常 ??? 那為何還會有一長音呢 ???

你的除錯卡顯示號碼何 ??? (FF)

建議 bios 先 reset 看看 !!

楼主:
昨晚不死心有把他拿出來搞
接上我的骨董1.44磁碟機和古董磁片,靠!!竟然還可以用(一層灰塵)
然後開機磁碟機有動作,沒畫面,過一會,竟然有DOS開機畫面,趕緊刷了一次BIOS
重開後,我感動了,他活過來了,感謝各位板大的指導
請問各位版大,技嘉的雙BIOS,(主BIOS)我可以透過DOS刷新,那(備BIOS)我可以順便一起刷嗎
因為可能2顆都有問題所以無法開機,還是(備BIOS)只能透過燒錄機才有辦法刷,請各位版大指教

网友:
應該不會兩顆都有問題....燒錄工具應該可以切換燒錄
你看一下官方用法..

网友:
再開機按住ALT+F9或是F10就可以把資料寫入備份的BIOS
只是不知道這張板有無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