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關於SATA電源線燒機事件,原價屋PO文了

楼主(2013-02-22):
不管是不是在原價屋買的電腦,都應該要注意!

最近原價屋收到了一宗維修,是有關於主機燒毀,主要燒掉的裝置是光碟機或硬碟、SSD,馬上就為客戶全數換新。原本一直在想是不是因為電源電壓不穩等的情形,但隨即又收到另外一宗類似的案例,不同電源品牌、不同SATA裝置(HDD & ODD)、不同地點(一北一南),所以覺得有些蹊蹺。

於是做了些調查,發現近半年來已有幾起類似的事件,都是ODD與HDD或SSD的SATA電源引火所致!再做了檢查,這些燒掉的主機,有著相同的特點,都是使用

SATA電源轉接延長線

才發生燒掉的情形,而直接從電源供應器接上的,沒有發生過燒掉的情形,所以我們再從這電源延長線著手檢查,因為詢問過廠商,似乎有些SATA電源線品質不佳,會將其他金屬摻雜銅線中,所以還特意剝開並刨刮,但看來似乎沒有問題,那便也有可能是大4pin或SATA電源接頭的問題了?說來我們仍沒有真正的解答,但為求盡道義與維繫大家的安全,特在此公告並提醒︰

1、即日起原價屋停止安裝SATA電源轉接線。

2、請各位打開主機,檢查是否使用此樣式的SATA電源轉接延長線,有則移除。

特別是近半年來,不管你的電腦是在原價屋買的,還是其他同行處買的,都建議你打開來看看,盡其可能別使用SATA電源轉接延長線,這種電源延長線其實普遍存在,在你購買某些等級的電源供應器或SSD、主機板,通常會附上它,以讓你轉接使用,不過目前我們不能確定,也只好以一概全!我們建議若沒有特殊的電源轉接線可用,那更換足夠SATA電源接頭的PSU會比較好,畢竟安全至上!

這件事不可等閒視之,也請各位轉告自己的親朋好友們,防範未然!

分享
FacebookPlurkYAHOO!

网友:
話說很久之前我也燒過一次
沒想到HD送回原廠還是換顆新的給我~
還以為會判定人為不保了說~
不過送修時我是連同燒容的插頭一併附上~
不過我可沒用轉接線~
個人在想是SATA 的插頭 & 設備上的插座端的尺寸公差太大引起的~有接觸性短路的嫌疑

网友:
在我前天剛裝了一條這種轉接線後看到這篇

网友:
會不會是SATA電源插頭精密度有問題導致金屬接點位移引起短路?

用久了金屬接點脫離原本開模塑膠的定位碰觸隔壁接點引發短路...

SATA電源接點相連的很緊密呢

网友:
SATA插頭有問題
偷工減料
接點電流太小
發熱就燒到插頭變型
最後短路燒毀
一切都是省錢黑心貨

网友:
現在的黑心商品是越來越多了,大家不得不小心啊?

网友A:
都是Pin13(12V)/Pin12(GND)燒到...

是不是應該量一下 ATX Power SATA Power connector和這條轉接線的差異??

网友:
正常來說
PSU應該要斷電才對
小弟這邊用到轉接線還不少
不過
在大4P相接處有用速線帶
如果發現到SATA有鬆脫
會換條轉接線或想辦法固定住

网友:
大電流的腳位為何不設空pin呢? 例如 pin 3,6,9,12都設成空pin不是更好?

网友:
應該是要維持接點面積
目前示意圖顯示+12V.+5V.+3.3V各有三點
而GND有6點
如果跳空PIN,是要減少gnd接點還是要減少+12V.+5V.+3.3V接點
這要看設備端需求決定

而且問題不是出在SATA接頭
而是轉接線上面

网友:
感覺上和近年來的"USB母插座"品質一樣是有問題的!
早些年的"USB母插座"都超耐用的
近年來的品質...用沒幾次就開始接觸不良了...而且還很快就生鏽...
最常見的是在電腦主機外殼上的那2個"USB母插座"和行動電源的輸出孔
所以...品質和用料一直偷工減料下...在電源部份走火應該是可預期的問題

网友:
沒辦法
在售價與利潤上,品質一定會下降

网友:
我一直有堅持不用轉接線,不過太可怕了吧,萬一引發火災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Pin13(12V)/Pin12(GND)燒到...

是不是應該量一下 ATX Power SATA Power connector和這條轉接線的差異 ...

大4pin電源 不是只有5v.12v.GND
剛剛看了一下,SATA接頭供電上有3.3v
如果直接使用轉接的,那3.3v不就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4pin電源 不是只有5v.12v.GND
剛剛看了一下,SATA接頭供電上有3.3v
如果直接使用轉接的,那3.3v不就沒 ...

3.3v大多是SSD才用得到...
5.25"的硬碟多是吃12V/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v大多是SSD才用得到...
5.25"的硬碟多是吃12V/5V的!

所以SSD 不能用這種轉接線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SSD 不能用這種轉接線囉?

要看SSD是吃5V, 還是3.3V...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96-1-1.html
您參考看看牛之前的文章!

网友:
這種轉接線,不太可能因為接點電流不足導致短路,不管硬碟還是光碟機電流需求都不大,最大原因我猜可能是廠商沒有剪掉毛邊,多芯線再大量壓接時難免出現毛邊,要去剪掉,可是我發現這種轉接線有部份沒剪,導致久用後,如接點有位移,使得毛邊去互相短路到,就有可能瞬間產生足以融化接頭的熱能,電源間PIN距離很近,不像以前大4PIN離超遠的,隔離上也比大4PIN要差,雖然電源供應器都有短路保護,可是線一長也許保護啟動的時間會延長,導致燒燬接頭也是有可能的,不過不是只有轉接線有可能,原廠線品質沒做好,也是可能導致接頭燒燬的情形的,有些SATA電源轉接線是可拆的,買可拆的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因為自己能先拆開檢查有無問題,不過大多數都是熱熔黏死的,這種就得看運氣了。
都不使用不是個好辦法,因為很多電源供應器其實SATA電源都是不足使用的,會怕就接光碟機用,至少不會壞資料,雖然我轉接線都接硬碟居多,無故壞的機率我是覺得不高,除非線材本身就是不良品。

网友:
其實不是只有用轉接線才會有這種現象,POWER本身提供的刺破型SATA電源端子也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主要應該是接觸點污損或氧化,導致產生高溫

网友:
我有點搞不懂,SATA的power接頭為何要做成這樣,用大片的金屬接點不是很好? 為何要拿訊號型的接頭當電源接頭?

网友:
感謝提供如此實用並值得重視的問題,讚!

网友(2013-04-10):
這個資訊很實用 感謝分享.
之前搞一台機器當機都搞不定,結果後來換條SATA線就OK了
品質還是有差, sata 線這種設計本來就不能常常插拔, 金手指很快就 over 了

還有應該是金手指用的太濫  應該都沒有金箔的成分, 不知道用什麼便宜料替代,
有的便宜的 usb 隨身跌, 就知道那個根本就不叫金手指,
那為何這些裝置好像問題比較少...
一開始不會有問題 但是一久阻抗越來越大就發生圖片中的慘劇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硬碟的電流相對較大, 以及其接觸方式..所以就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