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三星 940N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3-02-22):
請教SAMSUNG 三星 940N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A:
  在開機狀態下,首先在OSD功能表中將亮度和對比度值分別調為0,接著進入OSD功能表的“資訊”頁,此時按住’SOURCE”鍵(即ENTER鍵)不放保持5秒,螢幕中央會出現“SERVICE FUNCTION”功能表。
   1.先在OSD功能表中將亮度和對比度值分別調為0
   2.然後進入OSD功能表的資訊項,按住’SOURCE”鍵(即ENTER鍵)不放保持5秒,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咯
有些三星的顯示器沒有SOURCE鍵,此時按下ENTER(確定)鍵的效果是一樣的

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開機狀態下,首先在OSD功能表中將亮度和對比度值分別調為0,接著進入OSD功能表的“資訊”頁,此時按 ...

感謝  感謝
工廠區已可進入  但是很像不行調整
我的顏色有偏紅一點  色溫3組以都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