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2801 畫面變白直線條

楼主(2013-02-22):
面板上面基板壞 U200 IC燒毀

网友A:
檢查此IC電源輸入側電壓是否異常.(5V供電)

网友A:
請問是外接公板?屏供電設定為12V導至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此IC電源輸入側電壓是否異常.(5V供電)

換一塊後還是一樣,面板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外接公板?屏供電設定為12V導至燒毀?

F400 保險絲燒毀,用吸錫線接上去,量F400,一邊有5V,另一邊無電壓,量U404 Vin Vout也都無電源,請問是U404短路造成F400一邊無5V嗎,那可以把U404拔除後測試5V是否出來嗎?拔除會不會造成其他零件燒毀

楼主:
拔除U404後+5V就出來了,但有聞到焦味,接回去Vout沒接,量電壓+3V,拔除U404靜態測試,Vin對地開路,Vout對地短路,請問IC有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F400 保險絲燒毀,用吸錫線接上去,量F400,一邊有5V,另一邊無電壓,量U404 Vin Vout也都無電源,請問是 ...

U404為3.3V穩壓器.及其輸出應為3.3V.看來其後端線路即存在短路情形.先檢查輸出端並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