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畫面一閃 無畫面有聲音 拆輸出變壓器維修分享

楼主(2013-02-22):
改一塊高壓板測試燈管
燈管無壞量輸出變壓器阻值已開路
一般拆輸出變壓器都花不少時間以下方法比較快先將要換輸出變壓器(加錫)
然後快速加熱
就可以快速拆卸
重複快速加熱
就可拆下
換上測試燈亮
順拆電源板修理
測試畫面

网友A:
金龍大,
1.感謝分享拆高壓板變壓器的心得,學習了~
2.請問電源板修理是哪裡故障?故障原因是畫面黑白嗎?

网友B:
恭喜完修~

网友C:
電視畫面為何是黑白的?(肝不好嗎?)

网友D:
感謝經驗分享,是高壓板變壓器開路啟動保護電路導致暗屛吧。電源板是否是將電容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龍大,
1.感謝分享拆高壓板變壓器的心得,學習了~
2.請問電源板修理是哪裡故障?故障原因是畫面黑白嗎? ...

henrylu500大電源板是順手換電容.畫面黑白是在調整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視畫面為何是黑白的?(肝不好嗎?)

wet 大黑白是在調整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謝謝學習進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經驗分享,是高壓板變壓器開路啟動保護電路導致暗屛吧。電源板是否是將電容更換! ...

hoch53 大是的正確

网友:
感謝金龍大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enrylu500大電源板是順手換電容.畫面黑白是在調整白平衡

了解,謝謝分享~

网友:
金龍大此拆高壓方式小弟有空在學看看~

网友(2013-03-25):
恭喜完修

网友:
原來是利用鍚留住溫度。。。。

网友:
我剛剛想到以前有一個類似拆IC的方法。。。。。。

就是拿一條直的粗銅線,或許會更容易拆。

(只是我的想法,以後有機會遇到了再試。。。)

网友:
恭喜完修,收下練功去!

网友:
感謝分享,好功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