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充USB3.0 比買USB3.0擴充卡更好的辦法

楼主(2013-02-23):
去年為我的舊款主機板ASUS P5KPL-AM EPU買了一張USB3.0 4埠擴充卡,原主機板有PCIe X1 X16各一槽,X16已經被我拿來插顯卡了,所以就插在X1 那裡。

當時很興奮地拿USB3規格的外接式硬碟來測,
插主機板上的USB2.0孔測試結果

插USB3.0擴充卡的測試結果,竟然跟USB2.0幾乎沒差別,很失望。

過年後3.5"的combo內接式讀卡機掛了,後來檢查發現有針腳短路,
應該是小朋友拿東西亂插造成的,原本奢望扳開後能夠恢復正常但並沒有,只好讓它淪為小朋友的玩具了。再找一款5.25"的,有USB3.0兩埠,USB2.0四埠及SD讀卡機等其他功能,只要約6xx元,
就算當擴充卡也方便因為可以插主機前面而不是每次都要插到後面去。而且USB3.0 HUB也不便宜,這款當HUB也不錯。
原本那張USB3.0四埠擴充卡的鐵片設計得不是很好,眼睛不直視的話都很難插妥。

裝完後再測試,竟然能夠跑出符合預期的速度!!

唉,之前也有在站上提到自己買了SATA3擴充卡後硬碟沒有跑更快的文,

當時多位先進認為在XP PRO SP3之下已經是SSD跟3.5"硬碟的極限了,
難道得要回頭再認真檢測一下,原來我買的USB3.0擴充卡跟SATA3擴充卡根本無效嗎?
驅動都有乖乖裝上去了啊,而且有好幾十人購買說,我想這就是目前拍賣評價上的缺點,幾乎大家不會把這類使用結果寫在評價上而只有針對價格及交易過程。

貼此文出來,給大家一個選購上的參考。

网友:
這種東西對岸很多主要還是注意晶片的速度才買比較妥當....網拍賣最多的usb產品很多速度都跑很慢.連隨身碟都只能跑4m要撥放高清都一直頓~每次傳輸好像也有限制詳細看了他的晶片組才知道原來是usb2.0剛出現的時候的晶片~~~

网友:
我是覺得拉
這類的設備有時讓人覺得很!@$!#@!#
為什麼呢?
當你主機可以很快的時候(例如每秒可以達到1GB資料傳輸量
但是你的硬碟如果沒辦法這樣時那不就是很另人火大嗎

网友:
請用較新的作業系統與新版驅動程式..

网友:
值得留意的問題

网友A:
請問那個5.25吋USB3.0前置面板中的讀卡機是走USB2.0還是3.0? 我也想買一台來擴充讀卡機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個5.25吋USB3.0前置面板中的讀卡機是走USB2.0還是3.0? 我也想買一台來擴充讀卡機的速度。 ...

賣家的回答:讀卡機是走PCIE介面 與USB3.0相同 所以應該是高速讀卡機 謝謝你(2012-12-2320:03:35)

我沒有高速SD卡,所以不曉得該預期USB3.0 SD讀卡機可以跑到啥速度。

楼主:
不曉得為何2/23貼的文現在又不能編輯了?在兩處不同網路不同地址不同電腦都一樣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賣家的回答:讀卡機是走PCIE介面 與USB3.0相同 所以應該是高速讀卡機 謝謝你(2012-12-2320:03:35)

我沒有 ...

我去詢問許多賣家,有些都說不清楚,有一位說是USB 2.0...
可否請您將連接主機板的USB 2.0接線暫時拔除,再試試能不能用讀卡機讀取,就可以知道是否走USB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詢問許多賣家,有些都說不清楚,有一位說是USB 2.0...
可否請您將連接主機板的USB 2.0接線暫時拔除, ...

拆殼比較麻煩。

先用FDBENCH測一張Trenscend SDHC C10 16GB
這速度不曉得算是跑USB2.0還是3.0?

後來想說從裝置管理員找出該讀卡機的裝置內容,看不出來。

再反向把USB3.0的硬體停用掉看讀卡機會不會不見,結果連接的另一台外接式硬碟馬上不見了,插在讀卡機上的記憶卡還在,重新啟用時外接式硬碟馬上又回來了。
所以,可以說它應該是USB2.0的對吧。

网友:
謝謝! 這樣是USB2.0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