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才一年的便宜MP3壞了修否?

楼主(2013-02-23):
去年小年夜左右買的便宜貨壞了,這玩意買回三天
螢幕背光LED壞掉,過年期間插入USB居然不出現
連線畫面(與電腦連接時會有資料傳送的圖案)....

檢查一下USB線路發現電路正常,晶片腳位有跟
USB接頭連接線路OK...

目前能正常撥放、FM操作,只是無法與電腦變成
隨身碟模式...

网友A:
所謂便宜是多便宜呢?
如果過保了,就自己玩看看吧,也不建議送修了!
因為廠商報價,通常也都快可以買一支新的了!

网友:
物理连接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是否为软故障。
楼主可以找相应的量产软件重新量产一下,或者下载升级软件升级一下也一样。
量产、升级时可以通过短路flash 芯片任意数据引脚或特殊的按键方法——比如连接电脑前按住某两个键,即可让软件发现设备。具体方法在网上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便宜是多便宜呢?
如果過保了,就自己玩看看吧,也不建議送修了!
因為廠商報價,通常也都快可以買一支 ...

500元吧~~大賣場買的

東西是不賴,但品質很芭樂~~~還是我手氣背
買三天背光就掛了,賣場沒有新品不良換新的
模式,只願意送修我就懶得送了....

現在插入USB卻沒反應了,明明線路都正常,
懷疑是讓晶片識別與電腦連接的機制壞了..

网友B:
不知道用量產軟體有沒有用不然就只能拆晶片改成隨身碟~"~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元吧~~大賣場買的

東西是不賴,但品質很芭樂~~~還是我手氣背

沒辦法連接的話,就連歌都放不進去了!

個人研判:①usb的接頭接觸不良了,裸了她修修看!
                 ②flash芯片掛了!
                    解決方法一:如fix2010兄說的,找找有沒有量產程式可以重新量產一下!
                    解決方法二:裸了她,把芯片解焊下來,然後找個隨身碟控制空板(這個我有)焊上,
                                         再來量產清空,假如芯片的壞塊數太多,容量會變小,之後再解下來回
                                         焊回mp3!
                    解決方法三:裸了她,如yung6313兄說的,把芯片解焊下來,然後找個隨身碟控制空板(這個我有)焊上,
                                         再來量產清空,當成一般的小容量隨身碟使用,我自己手上就有一個這
                                         樣的隨身碟!
                    解決方法四:裸了她,然後拍照上網,分享給大家看,拜託各方大師們救一下!

所以不論如何,a471兄,還是裸了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量產軟體有沒有用不然就只能拆晶片改成隨身碟~"~

這我找過它的量產工具,不過沒有找到~~目前撥放、FM功能正常中

ATJ3315<=主控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辦法連接的話,就連歌都放不進去了!

個人研判:①usb的接頭接觸不良了,裸了她修修看!

嗯,你說的我有考慮~~~

目前我有抓到它USB插頭的軟排線(和手機螢幕那種軟PCB一樣)
有問題,我抓很久才抓到.........想到版上那個修手機的大大發
的文..."滑蓋手機排線",於是確定了問題點是排線...它USB插頭
是塊四條長方形鍍金接點的PCB搭配軟排線與主PCB連接,伸縮
久了它可能就斷了,變成沒有連線....目前正想辦法恢復USB接
頭功能,看能不能恢復...............

它雖然很便宜(2GB/500元)但音質很不錯,起碼對我這木耳來說
很滿意了,而且它除了內建快閃記憶體之外還可透過mini-SD擴充
容量,當連上電腦時它是擁有兩個磁碟代號的讀卡機+隨身碟。
所以當年趁尾牙特賣就買了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說的我有考慮~~~

目前我有抓到它USB插頭的軟排線(和手機螢幕那種軟PCB一樣)

軟排線的問題就好搞了!

①拿一般的線焊上,但可能就沒有伸縮功能!
②找舊的軟碟機或是光碟機,殺肉找看看有沒有間距差不多的軟排線換上,一切又有如當年的美好!
③殺一條usb線來用,把原有的usb頭連線拆了,然後直接換上殺肉的usb線,但這樣很醜!
④看看其他大師們有沒有更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線的問題就好搞了!

①拿一般的線焊上,但可能就沒有伸縮功能!

嗯~~知道了

那背光功能呢??~~~它原本係的比牙籤還細的白光LED壞了,我找不到
比5mm還小的LED替換,沒背光很不好用~需要靠外在光線反射看螢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

那背光功能呢??~~~它原本係的比牙籤還細的白光LED壞了,我找不到

有沒有想過使用smd的le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想過使用smd的led呢?

我這的材料行買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的材料行買不到....

俺曾經DIY過一次, 把3mm 直徑的 白光LED, 用銼刀修整, 變成2.5x1.5的方形, 透光面用牙膏軟布拋光一下

充當那種90度的背光LED

賣相一般, 但是堪用

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的材料行買不到....

如果手上有壞的藍牙耳機或手機, 可以殺裡面的LED來用.

個人家中拼湊牌lcd的電源指示燈, 就靠這種方法復活(而且爆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這的材料行買不到....

另外,我也想到,
不要的舊獨立網卡上的網線座上,
有一些有帶燈的母座,可以殺肉來用喔,
一次還兩顆,綠色和橘色,也是小得可以,
我個人就殺了一顆來看,用料好一點的還可能是雙色le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也想到,
不要的舊獨立網卡上的網線座上,
有一些有帶燈的母座,可以殺肉來用喔,

巧手啊,這種的我完全不敢想
被殺的可能是我的手指頭

楼主:
我還在找適當的電線來連接主PCB與USB插頭呢....

背光方面...只要能放在LCD背後即可....太厚放不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還在找適當的電線來連接主PCB與USB插頭呢....

背光方面...只要能放在LCD背後即可....太厚放不下

a471兄,來你要的答案都在這裡了,
要記得點來看看喔!
增加國民所得、GDP和就業機會,
就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71兄,來你要的答案都在這裡了,
要記得點來看看喔!
增加國民所得、GDP和就業機會,

那我去買支HTC來聽音樂好了~~~喂!~~~你居然叫我違背痞酷創立宗旨n_021|

來人阿~~~把他拉出去!!~~~明日午時推出痞門打手!!

鞭數十驅之.........別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去買支HTC來聽音樂好了~~~喂!~~~你居然叫我違背痞酷創立宗旨

來人阿~~~把他拉出去!!~~~明日 ...

對了,我都忘了我是妨礙資訊業成長成員之一了!
我自刎謝罪好了!

网友D:
通常mp3買國內大廠的產品,都是終身保固,即使在垃圾堆撿出來修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mp3買國內大廠的產品,都是終身保固,即使在垃圾堆撿出來修也一樣。

這個沒有~~~它保固一年,因為它牌子本身不是知名大廠而且搞
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