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遙控器問題請教

楼主(2013-02-23):
想請問站上高手遙控器的問題.
客戶有2台電視都是用公板.又需要擺在一起.但需要分開遙控.
請問要怎樣才能讓遙控器不會互相干擾.

网友:
兩台改不一樣的公版
使用萬用遙控器 使用不同(編碼)設定
另一個方法就是請他 把2台分開 ( 有角度)互不相干擾

网友:
如果是二台都同廠牌的電視
就比較傷腦簡筯了!

网友:
不同公板最容易

网友:
不過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沒試過
就是把發射器的LED遮成只有直線------------不是原來散光的
有可能就是客戶要變神槍手---------------要準才能遙控

网友A:
你是哪一塊公版.
公版有很多種....
同一塊公版可以有不同的遙控器

就像論壇上所講的t.vst59這塊...據我知道就有4種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一塊公版.
公版有很多種....
同一塊公版可以有不同的遙控器

6M16  V4
我知道同一塊公版可以有不同的遙控器.
但是2台電視放在一起要不受干擾..真的我就沒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M16  V4
我知道同一塊公版可以有不同的遙控器.
但是2台電視放在一起要不受干擾..真的我就沒輒了.

送給我就不會有(干擾)問題了

用萬用 掃看看 不同代碼
看有沒有幫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給我就不會有(干擾)問題了

用萬用 掃看看 不同代碼

我還在等萬用的喔!
呵呵呵....
沒說都忘了..
現在需要BENQ32吋那台的面板了.等一下傳相片上來(徵求區)

网友:
把不想被控的那台電視的接受器,用手遮住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M16  V4
我知道同一塊公版可以有不同的遙控器.
但是2台電視放在一起要不受干擾..真的我就沒輒了.

1.換另一片公版
2.把公版的程序改款(這種要去徵求看誰有程序了)

如果是v59我就有辦法.我有上有3種同規格(解析度).不同遙控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