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測試一下日誌是否不能用了

楼主(2013-02-23):
可否請大家測試一下論壇上的日誌(部落)是否不能使用了好嗎?

网友:
報告,我大致測了一下,沒有問題!

网友:
報告!
OK的!
剛改了一點文字,都沒什麼問題!

网友A:
老大
編輯可以
但是按 [保存/發送], 沒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編輯可以
但是按 [保存/發送], 沒反應

我試了下,我沒這個問題

网友:
用firefox不行.用ie就可以了.

网友:
嗯,我也用了 Firefox 及 Google chrome 試了一下,chrome 沒有問題,但 Firefox 確實會有無法存檔的現象。

网友B:
火狐最新版本是19~~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否是最新版本造成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狐最新版本是19~~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否是最新版本造成的問題

有可能是FIREFOX 19的問題,
個人用WATERFOX(火狐 X64最佳化版)18.0.1 可正常操作.

网友:
手邊只有19版的火狐  跟Google chrome
確實,19版火狐 在最後送出時沒有反應。沒辦法完成編輯。

网友:
測試沒有問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