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繼電器 自動對應電壓接通 電路

楼主(2013-02-23):
要求當輸入電壓變化時
繼電器ABCD自動對應電壓接通
但是只允許同時一個繼電器接通
例如電壓12V時,只有繼電器B打開
當電壓變為18V時,繼電器C打開但是B會關閉
請問當電壓為18V時,已經打開的B要怎樣自動關閉

网友:
用雙切的Relay,

一個用來控制負載,
另一個在未接通時連接電壓較小的所有Relay, 接通後斷開所有電壓比它小的Relay的輸入。

這樣可不可以?

网友:
如果RELAY電壓可以準確  斷開誤差不大

這是自己想的 錯了不要打我

如果可以的話也回報一下

网友:
....電壓輸入有甚麼判斷的東西嗎?~~
否則單純relay!!!應該不會這樣照你想要得動作~

=======================
你可以寫個MCU!!!去做相關的動作
電壓輸入經過轉換!!!餵給MCU,在透過MCU其他的IO PORT!!!!不要說4個Relay!!!更多個都可以

网友:
如果RELAY電壓可以準確
就不準確
用比較器很容易達成

网友:
這不知是你要的嗎?  剛剛看了一下,這個會有問題的~~~抱歉~~~

正確應該是下圖:
沒測試過喔~~~

网友A:
這個讓我想到音響的 LED 音量顯示,應該是相同的原理。
用 OPA 比較器應該可達到你的需求。

网友:
網路搜尋 窗型比較器

网友:
把電壓先除以2,再試試LM3914.
若還不行,就以LM324下去做,看你的上下限電壓要多精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讓我想到音響的 LED 音量顯示,應該是相同的原理。
用 OPA 比較器應該可達到你的需求。 ...

是的,參考cremaker大的建議,線性電壓比例式的比較器,可使用LM3914電路(對數型可使用LM3915).還可設定如輸入電壓為18V(>15V)時,單獨C_RELAY動作或A_B_C RELAY連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參考cremaker大的建議,線性電壓比例式的比較器,可使用LM3914電路(對數型可使用LM3915).還可設定如輸 ...

輸出控制 光耦合器在去驅動RELAY應該可以!!

网友:
比較器以外也可用類式TL431做電壓互鎖控制,要確實點電源端也要互鎖

网友:
6#的第二張圖,似呼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