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雙切開關可以控制兩盞燈具嗎?

楼主(2013-02-23):
家中客廳比較長,目前右側有一盞3顆燈泡的燈(三段式),左側有一個BOX(想加裝一盞相同的燈),通往右側燈具BOX,這樣有辦法用原來的雙切控制兩盞燈嗎?該怎麼接?或是其他方法?

网友A:
要切換2組以上的燈具可以使用電子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切換2組以上的燈具可以使用電子開關

+1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CpFLJ8?actsrch=srp3

网友B:
是用原來的雙切同時控制2邊燈光開關??並聯吧,如下接線圖(網路抓圖下來再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原來的雙切同時控制2邊燈光開關??並聯吧,如下接線圖(網路抓圖下來再加工的)

沒錯是可以這樣接線   只不過無法控制一邊亮或兩邊亮

圖面可以改成這樣  以免誤導他從開關處在拉線

楼主:
已完工,正是我想要的,感謝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