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sion上半部半圓形顯示過亮

楼主(2013-02-23):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手上有一台polyvision電視,顯示上半圓形成現過亮的情形,小弟個人是判斷為偏光膜老化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先進有其他看法?謝謝

各位先進,小弟已經上傳圖片,圖片上分別是正常跟損毀的部分,麻煩先進給點指教

网友:
偏光膜老化!

网友:
偏光膜老化 +1

网友:
由圖片看起來好像內偏光膜不良!

楼主:
再請教各位先進,我再拆的時候TCOM連接到液晶屏之間的橘黑色排線三個脫落了,不知這個情形還是否可以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各位先進,我再拆的時候TCOM連接到液晶屏之間的橘黑色排線三個脫落了,不知這個情形還是否可以維修? ...

面板沒救了
換新的

网友A:
是怎麼脫落的啊?
有圖有真相!
PO個相片上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麼脫落的啊?
有圖有真相!
PO個相片上來吧!

唷唷....看圖片上面紅框
面板要超級專業工具及人士才有辦法了

网友:
哇,可惜呀,只能當零件機了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有沒有TCON跟面板連接部分的相關資訊或文件,
小弟想參考研究,蠻想知道它的原理或是製作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有沒有TCON跟面板連接部分的相關資訊或文件,小弟想參考研究,謝謝 ...

那個要用機器重壓焊啦
以前我也很天真的用鉻鐵加焊…

网友:
沒人覺得,第一張圖的對白,跟問題的主題,莫名的很像問與答?
雖然那個對白不是問題的原因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有沒有TCON跟面板連接部分的相關資訊或文件,
小弟想參考研究,蠻想知道它的原理或是製作方 ...

有~ 不過要爬文 因為我也忘了那篇教學放在那了
EX: 某大大的教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