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發酵(烤)箱控制器(原型機)---求助

楼主(2013-02-24):
TC 溫度電路因為是抄襲人家的所以有一些問題要克服,請問 若是"實際溫度"是"顯示溫度"的2.2倍,需要改哪一個電阻使他可以1:1 是 1M歐姆那一個嗎? 還是其他的電阻? 感謝!!

上次做完控溫烙鐵之後想"續攤"一下,於是把程式修改一下增加功能作成 發酵(烤)箱控制器,溫度最高250度,定時 200分鐘,為了不想停電之後溫度 時間還要重設增加了一個 24C02 (只存了2個數值) 四個按鍵 增加(時間/溫度)  減少(時間/溫度) 時間/溫度設定選擇 啟動/停止 外接控制 SSR  時間到時BUZZER短鳴1秒, 利用 回收場買的8051板子將就的用,這次為了省接線花了 30元買 74HC573(好貴啊,比起網路賣家貴1~2倍!) 原來的74LS373焊接比較麻煩!

找時間再把CASE做起來!!

网友A:
發酵(烤)箱控制器
這有點怪250度都熟了
還能當發酵箱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酵(烤)箱控制器
這有點怪250度都熟了
還能當發酵箱控制器

maxcar大:
   發酵箱溫度 28~38度 烤箱 180~220度..當然兩者不適合混用(要用也免強可以用啦!)

网友:
發酵箱一般有兩種
一種只有加溫的
一種還有冷凍功能
你的應該只能用其中一種

网友B:
阿乾大:
又在refresh腦袋了喔.
那個LCD怎麼好像會變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又在refresh腦袋了喔.
那個LCD怎麼好像會變色呀?

scottwang 大:
  別糗我了!
  一個有閃光一個沒閃光而已!!
家裡倒是 LCM不少!!
  每次到回收場見到LCM就一定帶回家,管他有沒背光,正不正常!! 前陣子拿了幾個回來卻搞不定,現在還在摸索中...

网友C:
你要先懂原理吧...
不是2.2倍的問題..

k-type量出來的是溫差.....所以要再加上室溫...

那個電晶體就是在補償室溫的....C跟B短接實際上就是類似二極體作用....電壓降跟溫度是有關聯的...不同電晶體特性都不一樣.....而且同批號說不一定還有差異哩...一般似乎建議找低hfe的...或是有分等級過的...

另外LM1458的Vos還有溫度飄移都算蠻大的(k-type訊號每度C大概是40~50uV而已)......說實在不怎建議用這電路....

STC89C52應該有內建Flash可以當類似EEPROM存取資料.....除非你寫的次數頻繁會超過十幾萬次才考慮外加...

另外STC有10bits AD的51大概30~40元台幣附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懂原理吧...
不是2.2倍的問題..

imcrazy大:
   感謝指點迷津!! 我是從 STC89C52起步!! 內建FLASH 我有聽過,只是,發現太複雜了,所以先用 24C02來代用!! 另外 STC 15F204EA 剛買,看了幾天的說明(中文)還是那一句老話" 十目一行,過目即忘" 買了5個光是ISP下載就要求助了!!

网友D:
就我所知,K-type是用不同特性的金屬產生的電壓差,在不同的溫度,有不同的電壓差,網路上可以找得到K-Type的電壓表像這個,
基本上電壓是差不多線性增加,不過由於K-Type接系統電線也是不同金屬,所以也會有電壓差,所以通常還要偵測室溫,減去差異後才是直正的溫度。
那個用電晶體來取代室溫偵測的電路,不知道效果如何?

那個1M/4.1K=244倍是目前那個OP的放大倍數。如果這個電路是已經設計好2.2倍的話,應該是直接把那個1M的電阻除2.2=455K或者改前面那個4.1K變成x2.2=9k,這樣放大倍率就會降低2.2倍。應該就可以了。

奇怪,為什麼不能用連結?說我權限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我所知,K-type是用不同特性的金屬產生的電壓差,在不同的溫度,有不同的電壓差,網路上可以找得到K-Type ...

robotai大:
   感謝!! 雖然摸了電子近30年,但是 打混摸魚+"範圍太大" +貪多嚼不濫=瞎咪都不精
   我再把電路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