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網樂通是什麼機子裡面有好玩的東西

楼主(2013-02-24):
在回收場有看到這個機子如果不貴可以這樣玩玩
焊上USB公頭可以變隨身碟連量產工具都不用

网友:
原主機板上焊接引出USB母接頭,豈不可外接USB儲存裝置,方便播放影片檔.
+5V 電源不曉得夠不夠力.

网友A:
大大你好, 你這台是五角的螺絲嗎 ?  若是
不知你到哪買的工具呢 ?  我問了幾家五金行, 都買不到....
謝謝告知!!

网友B:
聽說那個隨身碟的速率只有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你這台是五角的螺絲嗎 ?  若是
不知你到哪買的工具呢 ?  我問了幾家五金行, 都買不到....
謝謝告 ...

這台用十字就可以開了
你說的五角是不是類似*字的起子
開手機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那個隨身碟的速率只有1.1

沒去注意也
那個東西其實是再朋友家看到的
照出來跟大家分享
要知道速率不就要用軟體測

网友:
我是拆下機板的公頭,焊到USB延長線的母頭,這樣所有的網樂通隨身碟都可用!已經收集好幾個了!網樂通的外殼螺絲有十字的(2010)也有五角的(2011)且五角的三星記憶體封裝不一樣!

网友C:
網樂通退租不用還機器嗎? 怎麼有辦法到回收場撿寶?

网友:
前一陣子網樂通結束服務~~網樂通說機子不用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樂通退租不用還機器嗎? 怎麼有辦法到回收場撿寶?

眼睛尖一點就可以找的到
我昨天又撿到一台
10元收到

网友D:
剛剛拆了一組,真的有隨身碟,但是格式化後只有3XX mb怎麼會這樣啊??

网友:
物盡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剛拆了一組,真的有隨身碟,但是格式化後只有3XX mb怎麼會這樣啊??

我是在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分割及建立格式化裡操作有7.XG

网友:
看到哩~~!3Q

网友E:
一直想知道怎麼跟回收場買些東西阿 裡面好多東西可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知道怎麼跟回收場買些東西阿 裡面好多東西可以找

會讓你尋寶的回收場要找小型一點的比較有可能
大型的不熟通常不會另外賣
可以先拿一些回收的物品慢慢跟老闆打交道

网友:
這台內部是跑LINUX系統
目前有人改成BT下載機
微型SERVER
網路電話
CPU好像才3xx吧
REM:128*2的樣子
有興趣者可以請教估狗大神

网友:
這台可以改成 BT 下機用喔n_115|

我自己改了一台還蠻好玩的

telnet

transmission 下載中

改機教學:
壹電視「網樂通」拆解、改裝 BT 抓檔機,硬改電路掛上大容量隨身碟
NextVOD unit Hacking - 網樂通改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剛拆了一組,真的有隨身碟,但是格式化後只有3XX mb怎麼會這樣啊??

我用這個軟體去刪除原本分割
然後再重新建立分割就可以顯示7XG 了
http://briian.com/?p=5801

网友(2013-03-31):
當BT下載機算是不錯的用法,另外也可以開啟FTP,HTTP網頁架站的功能
手邊拿到兩台,還沒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