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T7520晶片,修改回授電壓問題

楼主(2013-02-24):
這是一顆無名氏的交換式電源-全新品
使用WT7520做為控制晶片
主變壓器為EI-35
回授控制用變壓器編號:EE-16
5VSB變壓器編號:EE-19
主功率晶體13007M
5VSB功率晶體:3866S
+12V整流二極體:STPS2045CT
+5V整流二極體:STPR1020CT
+3.3V整流二極體:STPS2045CT
各組電壓
整流二極體輸出->電感->電容->輸出
未修改前只有空載開機
目前僅更改回授電阻
+12V->20K->ADJ<-4.92K<-GND
輸出電壓:
+12V:12.35V
+5V:5.3V
+3.3V:3.35V
空載開機接正常
測試一
+12V開始帶載
電流約1.2安培左右開始高頻音
測試到5安培高頻音越來越大聲
就沒測試下去
測試二
+5V接一顆10R5W水泥電阻
+3.3V接一顆5W5W水泥電阻
+12V開始帶載
電流約2.3安培才開始高頻音出現
+12V電壓完全無變化
問題就是沒過載情況下為何會有高頻音?
此顆PW建議最大輸出功率應限制在多少?
各位先進只導一下小弟,該如何做
先謝謝各位先進

356.97 KB, 下載次數: 49

785.99 KB, 下載次數: 25

64.74 KB, 下載次數: 52

网友:
第三張照片,EE16驅動變壓器旁邊(右側)的兩個小電解電容換新或先併接10uF試試。

楼主:
小弟第一次用10u替換原來的
電流到2.3安培才開始高頻音

第二次直接並聯
電流到3安培才高頻音
但兩次測試發現到
電流高於3.5安培時
高頻音會顫抖

网友:
+5V 負載再加重試試

楼主:
先謝謝SIMON1016大哥回答小弟的問題
在+3.3V並一顆5R5W電阻
在+5V並一顆10R5W電阻
作測試
弟一次約1.2安培開始
到3.3安培時,發現到輸出有點怪怪
電壓表一樣不動如山12.37V
電流表大部分維持在3.3安培,但會瞬間變為0或1.x安培
第二次測試
+5V增加負載10R5W一次並三科
結果與第一次一樣
另問那兩科10uFㄩ需用到低ESR等級的電容嗎?
小弟目前一顆為台製一顆為原本的

楼主:
冏了~
小弟在WT7520電源端並一顆10uF
在+5SB並一顆8R2
電流加到3.6安培
聽到高頻聲飆上去
保護啟動,關閉輸出
確認高壓電容沒電後
再次啟動,卻只有+5VSB
其餘沒電壓,也不會叫
目視無任何元件損壞
關機後隱約感覺到高壓散熱片溫度不低
待檢測後回覆新狀況

网友:
我也冏了~顧著牽咩咩的小手  想說回來再貼圖  慢了一步 生死立見
等你修好之後  再來參考下圖

你原先是 修改回授因為變壓器已經固定比例 所以你只能改vadj 對地這個電阻  圖右紅框
修改後 全部電壓 都會同時變化

所以我想高頻聲是因為  圖左v3.3/v5/v12   pin 1/2/3 屬於過電壓保護動作了 限制pwm工作週期
產生類似震盪  圖左紅框  R5  R10  R11  請跟著調大些  r6不動

R5  R10  R11 也不可以拔掉  因為pin 1/2/3 同時也偵測 彽壓保護

楼主:
小弟無言了
12v輸出二極體短路
變壓器初次級均短路

WT7520單獨測試
一.只接WT7520主電源+5V
二.模擬電源組上電(+12.+5.+3.3)
PG電壓
示波器
参.+12V不接
示波器
PG電壓
肆.+5V不接
PG電壓
伍.+3.3V不接
PG電壓
参 與 肆 示波器

---------------------------------------------------------------------------------------------------------------
以上是WT7520測試
小弟發現到
正常狀態下示波器會抓不到波形
目前回授只接+12V
所以當+12V不接時
看到類似雜訊的波型出來
感覺UVP.OVP只是做好看的
有接與沒接,PG電壓皆正常
---------------------------------------------------------------------------------------------------------------
一開時測試時
WT7520_4PIN與接地有短路到-保護啟動

電容並一顆再+12V整流二極體輸出端-保護啟動

原本的+12V輸出二極體是STP1020CT
小弟換成2045CT,想說耐電流大一倍
結果此次測試就掛掉
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