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對氣體偵測元件熟悉嗎?

楼主(2013-02-24):
各位前輩~~
在小弟的論文中有一個功能模組預計會用到氣體偵測元件

主要是要同時能偵測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天然氣(甲烷)與液化石油氣(丙烷、丁烷)...等

網路上查到兩家主要的產品(我以CO Sensor為例),分別是HS-134 & TGS203這兩家的型號
TGS可以查到原廠(http://www.figarosensor.com/gaslist.html
那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HS-134是哪家公司的產品呢?
=============================
另外像是
HS-135這款空氣污染感測器『號稱可以偵測異丁烷、LPG、丙烷、CO2、煙霧』
一時間我也看不出來到底他是怎樣去分析各種成份

煩請知道的前輩熱情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ge 3,HS-134 was made of SnO2 material.
https://www1.elfa.se/data1/wwwroot/assets/datasheets/hs134_ ...

感謝您!!!
原來繞了一圈
HS系列的Sensor是台灣廠商的?....

网友B:
請問這類sensor 在使用上會很耗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類sensor 在使用上會很耗電嗎?

被你問倒了ㄟ!!!
資料寫max 15mA.....
主要還是看你用途&時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ge 3,HS-134 was made of SnO2 material.
https://www1.elfa.se/data1/wwwroot/assets/datasheets/hs134_ ...

scottwang 大:
    好威啊!! 資料庫專家!! 瞎咪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 大:
    好威啊!! 資料庫專家!! 瞎咪都有!!

建造Google電腦機房的才是厲害.
我也只是動動手指頭而已,若沒有Google,那我就什麼都不是了 ...
Google機房秘密大公開.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77349&s=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造Google電腦機房的才是厲害.
我也只是動動手指頭而已,若沒有Google,那我就什麼都不是了 ...
Google機 ...

scottwang大:
   感謝!! 真是厲害!! 平平是頭腦 一樣用電腦結果 就是不一樣 !!

网友D:
請參考全華書局有關感測器書籍,裡面就有介紹此類元件的工作原理.其中有兩隻腳為外加heater電源,另兩隻腳為輸出腳.(其輸出阻抗反比於氣體濃度.)

网友:
此類感測器需熱機約1分鐘(長時間冷機下),才可進入實際量測模式.書中也有詳細介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參考全華書局有關感測器書籍,裡面就有介紹此類元件的工作原理.其中有兩隻腳為外加heater電源,另兩隻腳為 ...

我以前有買整套有關感測器的書,好像不是全華的,不過擺很久了,恐怕灰塵也很厚了.
有了網路,許多資料都在網路找,用搜尋的較快,除非找不到了,才會再去翻翻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買整套有關感測器的書,好像不是全華的,不過擺很久了,恐怕灰塵也很厚了.
有了網路,許多資料都在網 ...

會介紹此書(編號:05026,作者:盧明智)是因為其對此感測器的原理及應用較有系統描述,且提供相關參考線路,非常適合快速入門.

楼主:
其實原廠資料!!!就有講了
只是在網路上找都是代理商或經銷商的文件!!!
有時找資料想辦法找到原廠!!有問題用問的比用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