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請教~一般壓器12V 4A 電壓10~12V跳動~

楼主(2013-02-24):
遇到一個難題~~只會換電容的我@@
拆開既然電容沒報~
所幸還是都換上源輸出25V 680UF兩顆都被我改成25V 820UF
5841 IC的10UF 50V也換新同規格。
輸出端的104量測沒問題@
5841 IC有一顆221量測沒問題
問題一樣~~輸出跳動@
背面

428.57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A:
安安,接上負載後是否還會有此問題?

网友B:
384x的輔助電源是否正常(變壓器有一組線圈經過整流濾波後供給384x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接上負載後是否還會有此問題?

此變壓器是螢幕再用@因為手邊有多用變壓器~確定是變壓器壞@才直接對變壓器檢修~
空載測試是10~12V跳~~

負載可能要拆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x的輔助電源是否正常(變壓器有一組線圈經過整流濾波後供給384x工作電壓)

感謝提醒!會在測試~~P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