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燈管線絕緣不良抑或高壓版故障

楼主(2013-02-24):
各位前輩好:

    上次回收場買回的那台鏽蝕的BENQ-VH3745最近開不起來了

我目前懷疑是高壓版故障抑或燈管線絕緣不良跳脫保護!那天本來要跟wish

大買一片達方 DARFON V183 4H.V1838.241 /G1. 24V 液晶電視高壓板更換

但拆機之後把高壓版補焊之後竟又幸運的開了起來.原以為好了.過了一夜又

開機一閃即滅.所以目前仍在狐疑中!若高壓版故障倒是還好.但我擔心若是

燈管線劣化的跳脫保護那我可能就無能為力了.剛開電視竟然又好了.所以請教

前輩若燈管線絕緣劣化是不是應該就不會再開起來了呢?拜託前輩賜教.感恩!

网友:
燈管線絕緣劣化也是有可能會開的起來喔!
遇過燈管接點裂錫.也能開的起來.只是要一直閃一直重開.
熱機就都正常了.
所以.還是要交叉比對找出故障點.
若是老機子就勤奮點.重做絕緣吧!
另外高壓包NG也是重點喔!
如果沒記錯.你的所在地應該不好找到支援...(要坐飛機)
勇敢一點.膽大心細也是做維修的修煉..不過要小心面板跟燈管喔!(粉脆弱滴!)

网友:
加油哦 拆下去仔細看就對了

网友:
最怕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題
希望可以完修發實例

楼主:
謝謝樓上前輩的指導與鼓勵!

我有託一位修傳統電視的老闆幫我找看看有無該款的高壓版

其實我擔心的是借來的高壓版給人家燒故障

燈管線劣化會燒壞高壓版的高壓包組件嗎?

若不會我直接跟烏骨雞學姊買一片來換應該就可以一翻兩瞪眼了!

网友:
樓主 … 個人意見

不開機… 跟高壓板一點關係也沒有(除非是某個大廠的才有這個可能),
您不要再找它的麻煩了 !
請您拆機量電源板電壓吧 !

楼主:
報告su_fei大.應該是我表達能力差

所謂不開機是燈管沒亮.其實是有聲無影

電源版已換過電容.通常都開機一閃即滅.

所以才會說是高壓版和燈管的問題.但幾次下來我發現雖然開機有點亮

但開機那剎那左下角顯示的訊號來源ATV看起來抖抖的!

就先等高壓版交叉測試再跟各位報告後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