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X715畫面開不起來一問(已完修)

楼主(2013-02-24):
最近自己這台畫面變成亮三秒就反黑的情況,電源燈還是持續亮著綠燈
將高壓版上的電容和C5706都換掉也順便補焊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燈管部分也有測試都是正常狀態.......
想請教各位大大還有哪個部分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介於變壓器與C5707中間那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檢查過有類似報容之情形?若有凸起更換即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於變壓器與C5707中間那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檢查過有類似報容之情形?若有凸起更換即可正常。 ...

使用電容表測試後正常!!

网友:
開機狀態 檢查電壓值? 還有電容電壓是否正常~
最好幾V跟板號說一下 有得對照比較好說出問題點
最好燈管也用點燈器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樓上大大有提供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X715 狀況相同 可試著作作看
或爬文VX715 有很多文章可參考
此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X715 補焊完修 也可參考~

网友B:
1.依照 bigger12 所貼出的之前範例去check 4 顆電阻
2.check 燈管~是否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依照 bigger12 所貼出的之前範例去check 4 顆電阻
2.check 燈管~是否掛點

電阻測量過了,阻抗正常!!
燈管也測試過了沒問題!!

网友:
真的不行改一下公板

楼主:
已經修復完畢.....最後心一橫把高壓區的零件都換掉,高壓區的焊點全部吸掉重新焊就可以嚕!!
也感謝各位大大給的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