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熱水瓶CD-JSV30T不出水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3-02-24):
象印熱水瓶CD-JSV30T不出水簡易維修參考:
可以加熱~
可以解除出水鎖定~
按電動給水後螢幕顯示消失,只剩保溫設定燈會亮~
倒掉熱水,準備拆機,討厭的螺絲~
研判為打水馬達故障,直接殺下~
前面的是良品~
裝上~
試機正常~

网友A:
滷雞蛋大: 感謝分享!

應該不是馬達本體故障而是水機某部份束心了吧?

沒部品要怎麼修...故障品可否 拆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雞蛋大: 感謝分享!

應該不是馬達本體故障而是水機某部份束心了吧?

沒有束心,內膽無水時馬達會動,加水有負載後就不動,小的定為馬達無力~
故障品丟了~

网友B:
評分頭香咧~
能拆掉那顆星形帶中心凸點的螺絲,板主真是功力深厚
呀!您沒說怎樣拆下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評分頭香咧~
能拆掉那顆星形帶中心凸點的螺絲,板主真是功力深厚
呀!您沒說怎樣拆下來的

用中空的星型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中空的星型起子~

太久沒買工具,都不知道已經有推出星形中空起子
版主這顆螺絲是T9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沒買工具,都不知道已經有推出星形中空起子
版主這顆螺絲是T9的嗎?

沒有去了解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雞蛋大: 感謝分享!

應該不是馬達本體故障而是水機某部份束心了吧?

剛剛去垃圾桶再翻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去了解ㄝ~

我也是不管幾號,遇到中心凸銷,一律磨除
我也是不管幾號,遇到中心凸銷,一律磨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去垃圾桶再翻出來~

看原來的圖,以為外殼是黑色的。

這種馬達應該是 12V 直流的,還是其它電壓?

看它的外觀不是很特殊,不知道市面上是否可買得到?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來的圖,以為外殼是黑色的。

這種馬達應該是 12V 直流的,還是其它電壓?

12V,不好買,一般要修都是寄回原廠,然後就沒再回到客戶家,原因是貴!

网友:
有遇過一台,一按出水鍵就自動跳回解鎖前,拔掉出水馬達就正常......
也是買無材料,送客~

网友:
之前家裡的熱水瓶,使用上沒啥問題,不過水量有點少,用杯子接水要接很久,仔細一看才發現底部抽水口塞住了,
都是白白的,清一清就好,希望不要碰上馬達有問題!

网友:
感謝滷雞蛋大分享!

网友D:
感謝分享!!馬達有地方購買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不好買,一般要修都是寄回原廠,然後就沒再回到客戶家,原因是貴!

了解,THKS ..
雖然目前這類產品價格不高,但錢要花在刀口上,賺錢不容易 >_<

滷大,有子萬事足(這是第幾個寶貝了?),看你的 LOGO,小孩子好可愛,真想捏一把 ^_^

网友E:
能買到(取得)替換料件才是重點,沒零件啥都不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馬達有地方購買嗎?

原廠不外賣,平常有機會要回收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管幾號,遇到中心凸銷,一律磨除
我也是不管幾號,遇到中心凸銷,一律磨除

哇~這個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THKS ..
雖然目前這類產品價格不高,但錢要花在刀口上,賺錢不容易 >_<

現在口愛,以後會討厭!3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買到(取得)替換料件才是重點,沒零件啥都不用說..

半夜要起來泡牛奶~

网友F:
之前有碰到支象印的GMF50,拆開馬達發覺它是利用轉子上的磁鐵間接感應磁力帶動水幫浦裡的打水葉片出水,這樣馬達軸心便不用穿透打水葉片,導致漏水,是相當特殊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碰到支象印的GMF50,拆開馬達發覺它是利用轉子上的磁鐵間接感應磁力帶動水幫浦裡的打水葉片出水,這 ...

每個出水馬達都是如此,台灣品牌的也是!

只是馬達與內膽連接的樣式、方法不同,更不好代換..

网友:
感謝分享~
氯的結晶.卡在葉片.導致不出水.
這是電動給水熱水瓶的通病.不過馬達壞掉的機率不多.
現在遇到客人送修此狀況時:
用條管子.直接在出水口吹氣.
再按壓出水.反覆此動作.
OK後.再請客人買包檸檬酸回去清洗.不用拆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