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電源切換能DIY嗎?

楼主(2013-02-2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56444720
http://www.twltk.com/
不想買UPS,我是想用這來加強電腦電源可靠性,但是要花錢買。自己有一些24V的繼電器,想說拿來用,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這位大大,你也未免太惜字如金了,只丟個連結 >_<

网友:
直接移到"資源回收區"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大,你也未免太惜字如金了,只丟個連結 >_

真是對不起,因為發帖後,找不到編輯鍵,要登出再登入,編輯的功能才有。

网友B:
請問
你的兩組交流電是哪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你的兩組交流電是哪來的??

從不同的線路來,平時有A B兩路電源,當A沒電,B有電,反之一定有一路有電。
如同有人家中裝了太陽能,又還要台電的電源來確保供電。

网友C:
你要確定有載切換會不會造成relay的熔毀

我們實務上會使用整組的ATS
裡面有一個雙電源控制基板!!會同時檢測N-AC & E-AC的電源
優先投入是N-AC,當N-AC Loss時,偵測到E-AC會DELAY數秒鐘後
裡面的切換馬達會同步切離N-AC改投入E-AC

聽你的來源應該不是太陽能設備
因為目前商用版本大多採用市電並網系統,最多切離成為孤島模式
你的來源可能是大樓的緊急發電機吧?
通常發電機旁會有一個掉電自動啟動裝置
只要一偵測到正常電力中斷大約10秒鐘後會啟動
啟動到穩定大約30秒(轉速、電壓正常)
受配電室的EPL盤,ATS大約會在偵測到EAC送入後的10秒鐘切換(這時EPL上是屬於有載切換,投入瞬間會有數倍的突波電流產生)
==============
假如你要手動切換可以!
兩顆同規格的無熔絲開關(NFB),做到機械互鎖防止同時投入造成電力事故就可以
除非你對電力系統很熟,否則不要覺得拿24V的小Relay就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1.先確定你的負載側運作電流會是多少
2.先確定設備可以容許多少時間電力閃爍階段

我們在做家庭緊急電力,一樣是採用現成的連鎖自動切換設備
一些比較敏感的設備(ex:冷氣壓縮機在跳電瞬間立即重送對壓縮機是否會有淺在傷害、電腦設備在ATS切換瞬間是否可以不在UPS保護下不發生當機)...就得評估
任何備用電力發生時,得先確定是否在第0秒就是乾淨,否則商用ATS就不用設計DELAY機制...
不乾淨的電力源又比直接中斷電力來的糟糕

网友:
建議UPS還是要上(最好是內建穩壓器的)...不然對後段的Power很傷...
一般工業用Relay的反應速度還是不太夠,而且切換速度不同(開的時間跟關的時間不同且不穩定,所以大多以連動機構確保),所以會有共火的情況(假如2邊火線不同相的話... )

網路查的:
"以下是繼電器的反應時間(即從電壓作用到繼電器線圈到觸點閉合的時間)
典型:2.2ms
最大:5.0ms
"1"信號在總線上出現到繼電器觸點閉合的時間大約是5.0ms
"0"信號在總線上出現到繼電器觸點斷開的時間大約是13.0ms。"

一般架構都是:2組電源輸入=>聯動式切換器-->UPS(含穩壓器)-->內部供電網路

聯動式切換器如果是低負載可以用Relay改,一般簡易型會用2顆NFB然後以馬達帶動機構作動.大負載的多為訂製(我換過一顆20多萬的,整顆都是銅光閃閃,40多公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確定有載切換會不會造成relay的熔毀

我們實務上會使用整組的ATS

1.先確定你的負載側運作電流會是多少--------------110V 12A
2.先確定設備可以容許多少時間電力閃爍階段-----------我是給電腦伺服器用的。

謝謝您的回答,我是聽說這也有做給電腦用的叫做STS,不知價格貴不貴

http://hungin.myweb.hinet.net/STS.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先確定你的負載側運作電流會是多少--------------110V 12A
2.先確定設備可以容許多少時間電力閃爍階段 ...

我看了您貼的連結
STS的動作原理怎麼看都很像Offline的 UPS!
況且根本看不到他們東西的安規,說真的這種產品我不太敢用

假如這一套STS本身沒有基本蓄電功能
那麼我比較好奇的是UPS-發電機搭配模式
如何能確保乾淨電源?

我在規劃網路機房,前端ATS來自台電兩個不同迴路的進線、機房內部一套ATS連接前端台電與地下室發電機
假設最壞情況下,兩條台電線路都發生異常時,會在機房內這套ATS做切換
在內ATS的後端我們設計30KVA/3C3的UPS做緩衝

至於花多少錢那就得先看這間機房與設備、資料他的價值是多少?....

网友:
重要設備通常都是以on-line UPS + 發電機為架構
off-line的UPS在切換時會出現DELAY TIME
設備可能會因此不穩定而出現異常

楼主:
我有現成UPS,但是撐不久,我的另一個想法是把UPS的電池組拆開,用另一回路的電源降壓成DC13.8V直接加在電池上。這樣不知行不行。

网友:
UPS外加電瓶延長使用時間是可以的,不過你最好先確定
該UPS長時間使用下,是否會因為散熱不良而故障
依你所說,該UPS是使用12V電壓的話,根據經驗,是屬於低階機型
而低階機型通常都沒有加散熱風扇,使用上不得不注意

既然有UPS可以當緩衝,你大可不用擔心ATS的切換時間
再來就是看你ATS是要讓他自動切換,還是手動切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現成UPS,但是撐不久,我的另一個想法是把UPS的電池組拆開,用另一回路的電源降壓成DC13.8V直接加在電 ...

您要不要考慮先把你環境整個簡介一下阿

1.你的兩路電力來源(其中一路是正常市電,另外一路?)
2.你的UPS 數量、規格,後方所接負載
==============
煩請有一個認知,UPS是讓伺服器可以安全關機,不是要負責長時間使用...
UPS一般來說全載(1KVA的紙要掛上700W的Server就可以當成全載了)大約是撐10分鐘

正常來說10分鐘的時間發電機都已經可以啟動到穩定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現成UPS,但是撐不久,我的另一個想法是把UPS的電池組拆開,用另一回路的電源降壓成DC13.8V直接加在電 ...

UPS不用撐太久(一般切換時間都在1秒內).外接電池排可以,但是要注意UPS的DC to AC電路撐不撐得住...
重點是UPS之後最好要上足瓦的穩壓器,這樣對負載才安全(尤其是電腦,爛電腦的power在切換的時候一閃... )...

至於ATS跟STS用途是一樣的,ATS是用開關(乾接點)去切換(反應時間約20~200ms,不含聯動機構作動時間),STS是用SSR或SCR的電子元件作切換(反映時間<5ms,但要小心某些SSR在燒毀後是短路的)...

AC1
       =>  ATS或STS -->UPS -->AVR --> LOAD
AC2

市面上有些UPS有內建AVR(號稱Active On Line),比Off Line的稍微貴一些,但是比 On Line便宜多了,可以參考...

還有建議把AC馬達類的負載獨立出去,用ATS或STS切換就好了...

网友:
我對這類設備(ATS STS)外行,但有到相關網站看了一下,了解大概情況。

個人的建議和雄爸及 macliu 的看法一樣,我想不用 UPS 是很不穩定的(無法能保證能保護 Server),UPS + ATS 應該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想想,當斷電時,先由 UPS 撐著,在預定時間內(小於 100 ms),切到 ATS 的備用電源,當供電正常時,再切回正常供電。

LZ 應該規劃的是備用電源的處理。

网友:
用機械式 relay 切 power,
開關彈跳雜波應該會把接上的設備慢慢傷害完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