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零件求助

楼主(2013-02-25):
請問圖片紅框框內的靈視是否有相同的或替代用料??

左邊寫 DK QC
右邊寫 H6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2SC4672&q=2SC4672

感謝大大 提供資料
買材料修看看 @.@

网友:
683=68 * 10^3 pF
用一般MKP/MPP電容就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