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32"高壓板~是否可以替換

楼主(2013-02-25):
請教如果有兩片高壓板~~

外觀尺寸如果可以用的下@

燈關線距離夠長(或購買延伸)

1.只要注意VCC是一樣~其他都是照跳線就好??

但電視好像都會有一條或兩條小小的短線-------->這是回朔訊號??

2.會不會因為回朔訊號不同,造成AD板判別錯誤,無法使用??
或有一條跟兩條有差?
謝謝各位講解。
一個回朔

兩個回朔

3.反之如果回朔線一條或兩條都是都是一樣會有替換問題??

#以上圖片是從網拍抓取,如有盜用請告知#或版上各位老大可以幫我更換..

网友:
回朔接一個就可以了,在來確認開關腳在12或是14腳就可以囉

网友A:
如果以你發的2張圖來看是不能代用 第一個VCC是24v  第2個是VCC 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你發的2張圖來看是不能代用 第一個VCC是24v  第2個是VCC 是12V

P大眼睛很厲害@@
此次討論回溯問題?
如果如一樓大說的!!兩個回溯可以代替一個
一個回朔無法代替兩個~因為AD版需兩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眼睛很厲害@@
此次討論回溯問題?
如果如一樓大說的!!兩個回溯可以代替一個

高壓板應該都買得到 修復也不困難 真的沒辦法再來想代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