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熱風槍拆&回焊記憶體顆粒

楼主(2013-02-25):
剛看到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ypXa9BDXHw

覺得有點小假
1.像焊油的東西 裡面卻有東西這是?
2.回焊過程中,有連錫,但影片最後卻出現非常漂亮無連錫

网友A:
那應該是錫膏,加熱後會融化變液態後會被pad和pin腳吸過去
很好用(通常為工廠端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錫膏,加熱後會融化變液態後會被pad和pin腳吸過去
很好用(通常為工廠端在使用 ...

挖~ 這種東西用於主機板I/O更換 100多支腳的應該會很有幫助.

网友:
影片是真的
只覺得他有一點"肉腳"

网友:
是有點肉腳,錫膏要先上再放晶片,說實在比我抖得更厲害........

网友B:
1.拆的時候用熱風槍的確比較快也方便 (當然焊槍高手例外)
2.回焊時,應該是焊槍比較快,因為先固定1~2隻腳,然後在另一邊直接用焊槍拉錫,在焊另一邊就ok拉,網路上影片很多有資料可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拆的時候用熱風槍的確比較快也方便 (當然焊槍高手例外)
2.回焊時,應該是焊槍比較快,因為先固定1~2隻腳 ...

>焊槍

電工焊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槍

電工焊接嗎?

抱歉 ......正名一下.......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的時候用熱風槍的確比較快也方便 (當然焊槍高手例外)
2.回焊時,應該是焊槍比較快,因為先固定1~2隻腳 ...

小弟之前用焊槍焊回 很容易發生連錫
再用吸錫線 也不好吸掉連在一起的焊錫
會是因為烙鐵溫度不夠的關係嗎?

网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apFLJ8?actsrch=srp3 1.錫膏應保存在5-10度環境下,保質期為六個月。賣慢一點或用慢一點, 不就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之前用焊槍焊回 很容易發生連錫
再用吸錫線 也不好吸掉連在一起的焊錫
會是因為烙鐵溫度不夠的關係嗎 ...

烙鐵頭+烙鐵溫度+銲錫+助焊劑 = 經驗 (功力)

以上都有相關,沒有絕對,多練習是唯一的法則 !!

楼主:
我正打算買錫膏(錫漿)來玩玩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86013475?u=Y0136618848
這邊有小罐裝...有鉛的
話說,這種要保存在低溫狀態...那我去面交,回家路上該怎麼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鐵頭+烙鐵溫度+銲錫+助焊劑 = 經驗 (功力)

以上都有相關,沒有絕對,多練習是唯一的法則 !!

哈~ 光這幾樣   "烙鐵頭+烙鐵溫度+銲錫+助焊劑"  就夠玩了....因為有品牌和品質問題.
變數很多....

网友D:
有兄台知道裝助焊劑的黑色容器是什麼嗎?一壓下去就會從尖端自動流出,

我個人是用針筒不過用量不好控制,擠出的助焊劑有時太多有時太少,

這個容器看起來好像很好用,常在Youtube專業維修影片中看到...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風槍,烙鐵,尖嘴夾,除了南北橋都可以拆,也可以黏回去
吸錫是利用烙鐵斜口面的表面張力吸的,
所以烙鐵的溫度,光滑度,手勢都會影響,這個要靠經驗練出來的
加錫也是用烙鐵加上去再把多的錫用烙鐵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兄台知道裝助焊劑的黑色容器是什麼嗎?一壓下去就會從尖端自動流出,

我個人是用針筒不過用量不好控制,擠 ...

這邊應該有類似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1467924
感覺那個像是螢光筆,然後裡面填充助焊液
這種成本應該很便宜....不知道不可以去文具店買可填充的螢光筆 然後把裡面抽調,並用沖水清洗拿來用...

网友E:
看了影片...

他在抖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影片...

他在抖什....

哈~ 可能緊張吧....腎上腺素 分泌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