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工業電腦維修-

楼主(2013-02-25):
-開機畫面
-正面
-背面
-合照

正常開機會去讀軟碟機
現在都不會了
現在開機都停在第一個畫面
日文,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請大家幫忙看看~或是在嘉義有辦法處理的跟我聯絡
謝謝~~

网友A:
不正常的開機畫面拍一張清楚的放上來,
我來請google大神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這等老設備,還能用,真的算得上是神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的開機畫面拍一張清楚的放上來,
我來請google大神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大大
現在開起來就是只停在第一張照片的那些日文字
英文都看得很菜了,還碰到日文的

网友B:
286系統..........是不是軟碟機排線、電源線沒接好、S-/O卡出了問題?...找不到軟碟了

它平常用硬碟開機還是軟碟開機?

我想看看它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6系統..........是不是軟碟機排線、電源線沒接好、S-/O卡出了問題?...找不到軟碟了

它平常用硬碟開機還 ...

恩,是用軟碟開機,我有看到軟碟機有再轉,但是軟碟機的燈就是不亮,找了一台1.44軟碟機下去測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6系統..........是不是軟碟機排線、電源線沒接好、S-/O卡出了問題?...找不到軟碟了

它平常用硬碟開機還 ...

恩~內部我在去補拍一下

网友B:
它是用台灣標準的2HD1.44磁片嗎?....日本磁碟機用的跟
台灣的不太一樣說~

開機時BIOS POST時會B~一聲吧?

怕軟碟機壞掉了,萬一特殊規格台灣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現在開起來就是只停在第一張照片的那些日文字
英文都看得很菜了,還碰到日文的 ...

根據畫面上的所示:
小的我請出GOOGLE大神翻譯了一下:「請設置你的系統盤」
就字面上來看,應該是如a471兄的,軟碟或是硬碟故障為法讀取作業系統之故。

网友C:
它一定要讀磁片開機嗎?? 會不會是磁碟片壞掉了??

如果不是, 那麼那個開機讀軟碟應該祗是FDD Seek,
BIOS測試FDD的動作而已...

請再往硬碟查看看吧... 系統應該有一顆硬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用台灣標準的2HD1.44磁片嗎?....日本磁碟機用的跟
台灣的不太一樣說~

好像不是用台灣標準的2HD1.44磁片
好像是720K

開機是有逼一聲

可是他一共有兩台軟碟機,應該不會兩台同時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據畫面上的所示:
小的我請出GOOGLE大神翻譯了一下:「請設置你的系統盤」
就字面上來看,應該是如a471 ...

這句的意思是「請插入系統磁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畫面上的所示:
小的我請出GOOGLE大神翻譯了一下:「請設置你的系統盤」
就字面上來看,應該是如a471 ...

哇!!你GOOGLE大神還神,我不會打日文,更不會去翻譯

网友:
應該是draculaxx兄說得對,可能我打滑音的時候錯了!

其實只要五十音韻母表加上嘸蝦米輸入法再加上google翻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一定要讀磁片開機嗎?? 會不會是磁碟片壞掉了??

如果不是, 那麼那個開機讀軟碟應該祗是FDD Seek,

應該是磁片開機,我開始也懷疑磁碟片壞掉
但....它連讀取開機磁碟片的功能都沒

他沒硬碟唷~~~~ 286 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句的意思是「請插入系統磁碟片」。

插入它不讀取
連軟碟燈都沒亮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磁片開機,我開始也懷疑磁碟片壞掉
但....它連讀取開機磁碟片的功能都沒

所以, 這台機子的開機系統就是軟碟而已?
那麼, 先用穩潔把軟碟機的磁頭清乾淨.
做一張新的DOS開機片, 看看能不能開機...
再來, 將原本的磁片, 在別的電腦上讀看看..

交叉測試, 很快就能找出原因的!!

註: 如果你沒軟碟機, 我這有幾台良品, 新北市新和國小自取!

网友E:
換一台FDD試試,換一下排線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一台FDD試試,換一下排線試試

有交叉試過~~沒用

网友F:
建議您把啤酒桶的電池換掉重新系統設定 這電池會露酸液腐蝕機板
可用14500 鋰鐵替代

网友:
嗯,接下來,我就沒插嘴的地方了,
各方大師都出現啦!
而且,這台機器出生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屁孩吧!

网友G:
軟碟機若有2部同時使用,也應跟硬碟一樣分別設置為MASTER及SLAVE,另容量若原為720K,則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為720K容量.這些設置目前的1,44M可能無法變更或適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軟碟機若有2部同時使用,也應跟硬碟一樣分別設置為MASTER及SLAVE,另容量若原為720K,則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 ...

我記得日本的軟碟有用怪規格,當年NEC甚至連PC規格都不一樣。

還有軟碟是靠排線決定第一台第二台的。

要修這台可能要高手高價了。。。。。

网友:
剛剛找到的。。。。應該是很怪的規格。。。。

http://www.pc-9800.net/db_epson/data/pc-286ux.htm

是PC9800,就是以前我很哈但摸不到的日本電腦(因為GAME)

規格有寫,3.5' floppy disk (軟碟)是 1MB/640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 這台機子的開機系統就是軟碟而已?
那麼, 先用穩潔把軟碟機的磁頭清乾淨.
做一張新的DOS開機片, 看 ...

經過整晚的努力找軟碟機跟DOS 6.22開機片
在P4的電腦可正常DOS開機 (好久沒看到了)
可是換過去工業電腦還是一樣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日本的軟碟有用怪規格,當年NEC甚至連PC規格都不一樣。

還有軟碟是靠排線決定第一台第二台的。

軟碟機的主從設定,需視該主機設定方法決定,有的是由排線決定,有的是由軟碟機改變跳帽決定.而容量設定,若無外部跳帽可設定,則須拆開軟碟外殼,從內部主板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您把啤酒桶的電池換掉重新系統設定 這電池會露酸液腐蝕機板
可用14500 鋰鐵替代 ...

這個建議不錯~
前提之下要想辦法讓它開機
不然會做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軟碟機若有2部同時使用,也應跟硬碟一樣分別設置為MASTER及SLAVE,另容量若原為720K,則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 ...

大大~問題是....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為720K容量
這該如何設定,好像沒有可以設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問題是....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為720K容量
這該如何設定,好像沒有可以設定的地方 ...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日本的軟碟跟誰都不相容。。。。

為什麼日本要這樣幹,我不明白。不過,日本確實是有好東西只留在自己國內用的習性。。。

像我十年前買的日本scanner,確實是平價高品質,但只有日本的XP能用。。。。其他XP下,driver都不能裝。所以日本各大廠都出了一些限日本用的好東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問題是....替代用軟碟機亦應設置為720K容量
這該如何設定,好像沒有可以設定的地方 ...

主機在開機後會先測試周邊設備規格是否正確,設此例正常應檢測軟碟機規格為720K,則可能需替代相同容量規格軟碟機.有些軟碟機可由其主板內部設定為1.44M或720K.參考型號如SONY MPF9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經過整晚的努力找軟碟機跟DOS 6.22開機片
在P4的電腦可正常DOS開機 (好久沒看到了)
可是換過去工業電腦還 ...

磁片format格式為720k,再試試.

网友:
這裡有詳細規格.
http://www.geocities.co.jp/SiliconValley/5860/spux.html
是PC98系列沒錯,所以軟碟也是PC98的規格.要用台灣常用的所謂PC/AT互換機看PC98的軟碟內容需要用到一些特別的程式,映像中國外的網站比較有可能找到.

這裡有一樣的修理實例,但是只有說到是把FDD分解清潔之後就正常了....
http://www.pcdock24.com/blog/?p=4623

看規格這型號有裝硬碟的機型,如果可以找到可裝的硬碟,不妨改裝硬碟吧.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H: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98/2NDFDDSET.htm
這裡有如何設定的方法,只是不知道樓主的FDD有沒有包含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98/2NDFDDSET.htm
這裡有如何設定的方法,只是不知道樓主的FDD ...

沒有,這台FDD型號
Canon MD3522

网友I:
自己加個 20M 的 硬碟試試看能不能啟動
他寫明可支援 20M  - 40M, 估計是標準 IDE 的

俺也碰過類似的骨董控制的機器, 最後還是狠心寫了適用 P5 以後 PC 的軟件
不然繼續備料或修理這種, 很痛苦的, 不過如果只有一兩台就很難抉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片format格式為720k,再試試.

磁片format格式為720k
有點忘記.....這...該怎麼做
我只有一台軟碟

我是有把BIOS設定軟碟機為720K 這樣對嗎?
然後它原本的系統磁碟片5片
沒一片讀的到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加個 20M 的 硬碟試試看能不能啟動
他寫明可支援 20M  - 40M, 估計是標準 IDE 的

沒有IDE介面可以插   唉....

网友:
日本PC98系統跟台灣的PC/AT系統很不一樣,雖然都用X86處理器的架構,
軟碟機如果故障似乎不能用台灣常見的吃2HD-1.44MB軟碟機來代用,因為
它無法像台灣普遍的1.44MB軟碟可以吃很多種軟碟片規格,只吃單一規格
的碟片...

然後這台整高度整合了各介面卡功能,當時的台灣286是各獨立的功能,
起碼有I/O(COM1/2、FDD)、顯示卡(如ET3000-彩)、單色顯示卡+LPT功
能......

這台系統沒有硬碟光靠FDD運作對FDD本身、磁片本身負擔極大,用久了
會因為磁片、軟碟機的耗損出問題...........

如果是FDD出問題那就把B磁碟(另一台FDD)拿來當A磁碟用,除非你同時
一邊負責開機放開機片另一邊放所需的資料程式執行片....

標準的PC軟碟系統大多靠軟碟排線的插座位置來區分A、B-disk,這台如果
排線上沒標A、B可能就是用上述說的軟碟機跳線來設定....

這台視非典型的PC捏~~首先PSU不是標準的P8/P9主機板電源插座,而且
內建的ISA-BUS好像用另一種方式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IDE介面可以插   唉....

那你可以看看用其他電腦加上 debug 讀原來的磁片 RAW DATA.
俺幾年前買的 FDD 1.44, 放一陣子都讀取錯誤, 不能用了, 何況20年的呢...
先確認你的磁片還可讀吧, 如果還讀得出來, 試試看能不能找到 locksmith for PC, 專門分析FDD的工具
http://www.jfbdtp.com/software.html
以前很多FDD都會有各式奇怪的加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IDE介面可以插   唉....

因為PC9801系統沒加上硬碟控制介面與硬碟(選配的)...

這台的DOS系統應該是DOS/V....

你們設備應該綁這台電腦吧?~~擴充介面上有專屬介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PC9801系統沒加上硬碟控制介面與硬碟(選配的)...

這台的DOS系統應該是DOS/V....

這片是硬碟控制介面卡嗎?
這是我太太公司的主管抱來請我幫忙看的
因為他們公司門禁森嚴,一般人無法進入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其他的構造

話說:這種有BIOS可以進入嗎?
該不會是設定跑掉???

网友:
好像是按"HELP"鍵 + RESET 即可進入BIOS

网友:
試試網拍賣家有沒有適用的磁片模擬器

网友:
這介面卡50PIN很像SCSI介面...但卡的樣子、接口我不敢確定

這電腦當然有BIOS阿,你可以嘗試進入查看設定值是不是有跑掉
(系統時間、開機目的優先、磁碟機設定選項)....

這電腦是PC9801架構,它使用的擴充卡為專屬BUS不是常見的ISA
BUS,因此這台機器的死活很重要!!如果他是標準PC/AT架構,我甚
至能提供你九成新P3系統來運作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機在開機後會先測試周邊設備規格是否正確,設此例正常應檢測軟碟機規格為720K,則可能需替代相同容量規格 ...

大家都把它當dos ibm 系統 是不對的
pc9801 是2dd=640k 2hd=1m
應是對應cp/m系統

网友B:
你的圖品質很差,用高點的解析度、近拍那塊卡正反面...

网友:
提供經驗分享,
網拍賣家的磁片模擬器在下有試過,目前在PC98沒有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整晚的努力找軟碟機跟DOS 6.22開機片
在P4的電腦可正常DOS開機 (好久沒看到了)
可是換過去工業電腦還 ...

http://www.techarp.com/showfreebog.aspx?lang=0&bogno=89

換個方式試!
把Epson的FDD接到你的電腦上, 在BIOS找找有沒有 FDD support 3 mode,
在你的機子上試看看能不能讀到那五張碟片!

先試看看是
- FDD壞掉 還是 碟片壞掉
- 還是主機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品質很差,用高點的解析度、近拍那塊卡正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echarp.com/showfreebog.aspx?lang=0&bogno=89

換個方式試!

1.把Epson的FDD接到你的電腦上, 在BIOS找找有沒有 FDD support 3 mode,
在你的機子上試看看能不能讀到那五張碟片!

還是沒動作,連開機時一般FDD燈都會亮一秒,都沒反應不過磁片有轉一下
2.碟片壞掉 (( 這一點肯定是好的,早上有拿一片別台可讀到資料的來試))
只剩下- FDD壞掉 - 還是主機板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把Epson的FDD接到你的電腦上, 在BIOS找找有沒有 FDD support 3 mode,
在你的機子上試看看能不能讀到那五 ...

cyair大指的是,
已經有找到軟碟機可以讀到客戶3 mode碟片了??

查查看有沒有新的軟碟機是支持3 mode的,
有的話, 再換到機台上, 就知道結果了!
我手邊的都是 1M/2M 2-Mode的... Sorry!

但, 我總覺得FDD要壞是不太容易的...
有試過把紅圈的頭拉起, 會看到上下都有一顆陶磁頭,
用棉花棒沾穩潔把它清一清??

网友:
那張卡就是關鍵~~~設備廠商搭配電腦的工控卡,它掛了設備等同廢鐵...

如果有其他9801電腦可插這塊卡,電腦就不是關鍵了...

网友:
如果是PC...直接把開機片變成記憶卡、隨身碟的直接代替磁碟機,
沒有磨擦接觸動作根本不太容易壞....

可惜工控卡是PC-98系統的C-BUS介面卡....不然就用相容PC取代

网友:
FDD上的電解電容要不要先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air大指的是,
已經有找到軟碟機可以讀到客戶3 mode碟片了??

目前手邊的軟碟機都讀不到
今天是客戶有請廠商寄一片新的磁碟片來
客戶有拿到別台測試,確定可以讀取到資料
才拿過來試試

因為機子老舊,他們不願意冒險把可以讀取的FDD拔來測試
怕可用的機子,不小心拆解,跟著掛掉

我是有用棉花棒+酒精 擦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邊的軟碟機都讀不到
今天是客戶有請廠商寄一片新的磁碟片來
客戶有拿到別台測試,確定可以讀取到資 ...

直接透過台灣代標網站搞一台PC98架構的電腦回來賣他們就解決了~~

不然誰知道是軟碟機介面還是軟碟機故障啊?!

錢是他們的............要怎麼花自己看著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透過台灣代標網站搞一台PC98架構的電腦回來賣他們就解決了~~

不然誰知道是軟碟機介面還是軟碟機故障 ...

好主意,只是不知道如何購買跟價錢?

网友J:
樓主有提到: "軟碟機燈都沒亮". 直覺不是軟碟機以後的問題...
應該往前查---排線, 電源, 主機板(看開機過程的白底黑字)等...

286的PC, 以前幫公司組過幾台, 連NC工具機.
我後來都把軟碟開機, 改為硬碟開機. 因為不管軟碟機, 還是碟片, 故障率都遠大於硬碟.
如果樓主公司, 還有類似機器, 建議未雨綢繆!

网友B:
嗯........好建議,就用電錶量下軟碟機的電源插座吧,看電力是否正常...

排線方面...由於機器沒有經常拆開,排線應該不至於損壞,最多接觸不良
就是了....除非排針沒氧化

BIOS可以設定軟碟機是否巡軌,也就是讀取燈亮一下軟碟機磁頭進步馬達
前後移動一下.....不過你也可以藉由按enter鍵看看系統會不會要求軟碟讀
取(反正它現在找不到含開機系統的磁片),磁碟機讀取燈會不會亮...

軟碟機壞我認為有可能,用那麼久了而且不知每天作業時是否經常讀取磁
片,還是每天開機時讀取一下開機片就可以不必再讀取磁片....不過不該兩
台都同時壞...磁片方面天天讀取用久也是會耗損的~

你要測試一下主人的決心,別抱著你修不好就算了,我再買過....這種死馬
當活馬醫態度。要嘛就修要嘛你扛回去自己看著辦......

它工廠肯定還有很多台PC-98電腦,假如真是軟碟機故障而且該公司還有多
台設備用PC98電腦,不如就讓該公司直接跟日本採購一批回來替換原先使
用很久的軟碟機。除非機器他們準備淘汰了............(加減用不想花大錢)

MODE3的軟碟機一台我猜千元有找,但台灣找不到!因為我們根本不用
這種規格的軟碟機,有賣的人肯定也是專門修工控電腦專對付PC98架
構的公司,價錢肯定不便宜....

另外你BIOS檢查過沒有?~~別COMS資料流失造成設定錯誤導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有提到: "軟碟機燈都沒亮". 直覺不是軟碟機以後的問題...
應該往前查---排線, 電源, 主機板(看開機過程 ...

mingo 大
看開機過程的白底黑字
只有跑一下記憶體640K
再來就出現...
請插入系統磁碟片

是的。a471大說的沒錯
是我老婆公司的
我只是幫忙排除看看
或是找人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好建議,就用電錶量下軟碟機的電源插座吧,看電力是否正常...

排線方面...由於機器沒有經常拆開 ...

a471大
軟碟機的電源插座  有拉,電壓一定要量量看的  5V跟12V都正常

排線也有用一班PC用的交叉測試過

BIOS可以設定軟碟機是否巡軌,也就是讀取燈亮一下軟碟機磁頭進步馬達
前後移動一下.....不過你也可以藉由按enter鍵看看系統會不會要求軟碟讀
取(反正它現在找不到含開機系統的磁片),磁碟機讀取燈會不會亮...

重點來了,沒有鍵盤。因為鍵盤跟機台是連在一起的,不好拆
若是現在有設定到軟碟機巡軌,至少可以知道他有5成是好的
兩台FDD 一台是專門開機用的 一台是資料用的

网友:
PC98的排線與一般不同,詳細請參考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98/26FDD.htm
裡面的PDF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go 大
看開機過程的白底黑字
只有跑一下記憶體640K

問題癥結應該就在這一段...
(不太記得了!), 跑完RAM之後, 應該會顯示執行的下一個動作...

如果(假設)就是讀軟碟, 也應該先出現"讀取中"之類的字眼. 讀不到才會顯示 "請插入系統磁碟片".
讀取過程軟碟機的燈會閃, (我遇過的軟碟機故障, 至少燈都還會亮. 只是讀不到. ) 如果真那麼倒楣, 壞了.
拿另一台交叉測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2台都壞到, 連燈都不閃的機率很小.
所以我的直覺, 才會覺得不是軟碟機的問題...

我住台南, 不嫌遠的話, 可以抱過來看看. 不過先聲明, 我應該沒辦法修.
第一, 沒零件. 第二, 實在太久沒碰了, 都忘光了!!

网友B:
靠~~連鍵盤都沒怎麼修阿n_029|

瞎子摸象..........要是被08摸出來,我一定開吃三年的維修價格n_04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連鍵盤都沒怎麼修阿

瞎子摸象..........要是被08摸出來,我一定開吃三年的維修價格

... 會不會是因為沒插鍵盤... 結果卡在開機偵測.... 是的話就昏了~ (苦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會不會是因為沒插鍵盤... 結果卡在開機偵測.... 是的話就昏了~ (苦笑)

不知道ㄝ~~~~不過有可能!

因為IBM-PC/AT會讓BIOS檢查鍵盤的存在....PC-98架構我不確定

他應該讓你在現場處理看看的....只抱台機器過來搞屁阿

神秘甚麼?!~~20多年的工控電腦難道他CNC裝備是最神秘的?

网友B:
感覺他老婆公司很像來吃免費的

丟個機器給你搞,搞好了我省起來了~~

搞不好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他老婆公司很像來吃免費的

丟個機器給你搞,搞好了我省起來了~~

A471大
事情不是這樣的~
他有說費用看多少再跟他說~不是想搞免費的
當初是請我找找看在嘉義修主機板的有沒有辦法修~~
或是找人修都可以唷~~
是我找不到人修~自己就拆拆看
因為是大公司,一般人要進去麻煩,手續一大堆
況且....我沒那麼專業

网友H:
引用 网友C:
... 會不會是因為沒插鍵盤... 結果卡在開機偵測.... 是的話就昏了~ (苦笑)

在下接觸到的使用PC98來控制的設備中,平常都是不插鍵盤的,因為都有另一個簡易式的操作面板,上面只有數字鍵與方向鍵,ENTER鍵.只有維修需要時才插上鍵盤.
所以沒插鍵盤導致不開機的機率不大.

話說回來,樓主能找到那個插頭的顯示器就已經不簡單了....在下當初找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下接觸到的使用PC98來控制的設備中,平常都是不插鍵盤的,因為都有另一個簡易式的操作面板,上面只有數字 ...

這樣又可以排除鍵盤故障的問題了...

网友:
http://www.pasocomclub.co.jp/list/98fdd_nai.html
PC98的軟碟機可以在上述的LINK裡找到,台灣有多家代購業者可以代勞.
在下建議買外接式,比較方便.

至於樓主的問題:
1.2.5吋軟碟機是1.44MB,720K,640K 哪一種 2.這種軟碟機拿到XP電腦上能否測試是否正常。
1. 之前已經有大大貼過規格,這軟碟機是1M/640k 雙模式的.
2. 要在普通的電腦試,必須有驅動程式,在下現在只找的到這一個,您可以試試.
但是,所有這種為了PC98 FDD做的驅動程式都只能在WIN2000動作,XP不可能成功.
附檔請把副檔名改為EXE使用.

請參考.

网友:
還有,依照經驗,只要能開到"請放入系統磁片"的階段,已經可以99%確定主機板OK了.

网友K:
那台工業電腦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沒有用到特殊的裝置,只是 RS-232/422 或 DIO,
說不定把磁片內的的程式 複製到 PC,用 DOS/V 就可以執行。
那就直接換電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句的意思是「請插入系統磁碟片」。

我剛剛找到這個,煩請draculaxx 大幫忙看看大約說甚麼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找到這個,煩請draculaxx 大幫忙看看大約說甚麼

修理作業予定書epson-pc286.doc ...

猜的結果是.....

這就是一份給客戶簽名同意維修的合約

前面是描述錯誤,但是這台似乎是HDD壞掉
不過錯誤倒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猜的結果是.....

這就是一份給客戶簽名同意維修的合約

對阿~故障畫面都一模一樣
看來先找台FDD換換看好了

网友:
這種作業方式蠻笨的~~頗具規模就找專門修的廠商
就好啦,他們應該知道哪些廠商在搞這些PC98的工
控相關設備......

既然如此模式顯然屬非正規方式...........

正規方式....報修/廠商報價/完修+發票...

換FDD如果他們有多台同樣的PC98電腦就乾脆一次買
一個數量的新品放著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台工業電腦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沒有用到特殊的裝置,只是 RS-232/422 或 DIO,
說不定把磁片內的的程式  ...

有兩片C-BUS工控卡,專門給操作設備使用的...

网友H:
不知在下之前提供的方法,"先把軟碟機拆開做分解清潔",大大做了沒?
因為在下贊同另一位大大的看法,同時兩台掛掉的機會很小...

网友B:
講再多也沒用了~~~能討論的都講了,沒實測一切都是空談~

1.兩台FDD同時壞掉的機率很低,合理情況下假設A-DISK壞,拆B-DISK
換到A位置應該可以用,如果FDD需要設定主/從jumper,那就比照A跳下
設定.....

2.根據樓主的說法,POST程序有完成(開機會B)找不到作業系統...

3.倘若真的是FDD因長期使用造成耗損,那就購買一批(數量自評估)
新品回來當備品...

4.在這邊主機的角色是安裝工控卡連結操作設備,如果真要徹底解決
可以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同樣用一台PC-98架構比較新的、支援標準IDE、USB介面
的主機安裝原來的工控卡(這是必須的),然後用故障率低
的記憶卡、隨身碟這類的儲存元件取代原先的FDD。直接
就確保穩定性......缺點是這類PC-98裝備台灣不好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在下之前提供的方法,"先把軟碟機拆開做分解清潔",大大做了沒?
因為在下贊同另一位大大的看法,同時兩台 ...

FDD磁頭有用穩潔亮晶晶擦過了,還是沒輒。我覺得應該不是那個關西。
因為開機都沒有讀取軟碟的動作,軟碟LED也沒亮過
就算是磁頭髒了,應該也會先讀取
然後才顯示讀不到軟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講再多也沒用了~~~能討論的都講了,沒實測一切都是空談~

1.兩台FDD同時壞掉的機率很低,合理情況下假設A-D ...

FDD需要設定主/從jumper 。 問題是兩台比照,沒有特別可設定的jumper
FDD排線也看不出來有跳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FDD需要設定主/從jumper 。 問題是兩台比照,沒有特別可設定的jumper
FDD排線也看不出來有跳線

你能近拍軟碟機的正反面嗎?....

我以前看過軟碟機上頭有jumper唷,但當時我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近拍軟碟機的正反面嗎?....

我以前看過軟碟機上頭有jumper唷,但當時我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 ...

我有拍FDD,在50F

网友:
引用 楼主:
FDD磁頭有用穩潔亮晶晶擦過了,還是沒輒。我覺得應該不是那個關西。
因為開機都沒有讀取軟碟的動作,軟碟 ...

不是只有擦磁頭.
在下之前貼的那個日本的維修實例裡面有提到,必須把所有可動機構都擦拭乾淨重新上潤滑油.
在下認為,軟碟LED沒亮是不是因為推磁頭的驅動機構已經不順,導致在把磁頭做初期化時就過不了,既然磁頭位置控制初期化沒過,當然也不會執行試讀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片format格式為720k
有點忘記.....這...該怎麼做
我只有一台軟碟

format a:/n:9/t:80

720k

楼主:
在Y拍問到一台EPSON PC-286US 要價45000元

网友B:
你現在打算怎麼處理??

買FDD回來換修?

還是怎樣....買中古PC-98機器我不太贊成!
因為這些機器在日本已經淘汰了,年代久
遠品質可能已經很不穩。而且不知道那台
設備是否支援286以上的系統運作(以前老
遊戲拿給新機器跑會變成快轉)

代購網站上的日本Y拍很多都是故障品,
連磁碟機似乎找不到新品(日本也少用軟
碟了)

网友:
http://motor.geocities.jp/aqua_m ... x/axdown.htm#anex86
這是日本人寫的EPSON製98專用的模擬程式,花時間慢慢試也許可以找到一些出路...

以下是執行該模擬程式所需之動作環境,硬體要求不高,但是日文版Windows比較難找吧...
日本語 Windows 95/98/Me
日本語 Windows NT4.0/2000/XP
全機能を使用するためには DirectX 5.0 以上が必要です。
Pentium MMX 150MHz + 256KB PB 2nd cache + 32MB main memory 以上のマシンを推奨しま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現在打算怎麼處理??

買FDD回來換修?

1.目前我是偏向買一台FDD回來換修看看
X拍有找到 NEC 3.5吋磁碟機 FD1231H / 134-506791-305-3 3.5" FLOPPY DISK DRIV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4884560#auc

2.買中古PC-98機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這樣。
有問我說,有沒有保固一年
但還是要往上報,看價錢能不能接受

3.日本Y拍很多都是故障品,我以為都是良品

4.大大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嗎?

感恩大家這麼認真的參與

网友H:
引用 楼主:
1.目前我是偏向買一台FDD回來換修看看
X拍有找到 NEC 3.5吋磁碟機 FD1231H / 134-506791-305-3 3.5" FLOP ...

FD1231H是PC/AT用的,根據以下link的說法,要用在PC98上必須改電路
http://weblabo.griffonworks.net/ ... 8maniacs/14183.html
改法為
R1 =short→open
R2 = open→short
R5 = open→short
R6 = open→1kΩ
R11 = open→short
J2 = open→short

JA1,JA2為磁碟代號指定用,依照需求跳腺。

网友H:
樓主的FDD照片怪怪的,到目前為止在下遇過的CASE,PC98的軟碟機要嘛是靠排線跳線,要嘛就是靠基板上JUMP設定去分辨FDD1與FDD2,但是樓主說排線沒有跳線,照片也沒看到有跳JUMP,在下懷疑已經被人動過.
特別是樓主提到的該客戶,他們有內部先修過,不行再拿出去修的規定.有可能已經被換過了.建議樓主問回客戶,請他們提供可以正常動作的機器的FDD照片確認.

网友:
回過頭來
它英文是
PLEASE SET SYSTEM DISK
它很簡單的告訴您
它沒有作業系統
給它作業光碟就解決了?
至少它還能告訴您它要什麼
表示它還是好的
日文有問題我完全可以幫助大家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的FDD照片怪怪的,到目前為止在下遇過的CASE,PC98的軟碟機要嘛是靠排線跳線,要嘛就是靠基板上JUMP設定去 ...

1.這部分我也覺得怪怪的,因沒碰過PC98電腦,也不敢肯定他有問題
一般的PC軟碟FDD1與FDD2的排線有很明顯的第10~16條有明顯的跳線
但這一條線我對照起來,就跟IDE的線一樣,完全沒跳線

2.有沒有被換過就不可而知了,可是應該不好找到相同的東西來換吧

3.正常動作的機器~沒人敢動他~萬一它也壞了可能連頭路也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目前我是偏向買一台FDD回來換修看看
X拍有找到 NEC 3.5吋磁碟機 FD1231H / 134-506791-305-3 3.5" FLOP ...

似乎主機板沒問題,如果是軟的..........軟碟機故障,
那就換軟碟交差.....如果是硬的其他故障那就得找台比
較新的PC-98來用...

网友:
你要小心別成替死鬼喔!~~~很多年以前我幫某大專院校搞一台
286的NOVELL伺服器,結果他們內部就亂搞過,差點中招被害..

只要不是一手修(第一個讓你修)的都要小心

网友:
我之前有看了一下mode 3 FDD的資料,現在AT主機板BIOS都有支援,
理論上經過設定後在dos下應該可以"使用它"...比方 dir a:

然後看磁碟機會不會亮讀取燈,然後顯示找不到磁碟片....

网友C:
牛找到一台FD1231T了, 好像它本身就是3 Mode的...
另外還有一台FD1231H, 可以參照板友的回應你再改看看!

http://www.ascendtech.us/nec-1-4 ... _fddnecfd1231t.aspx

星期一帶去公司測一下, 好的話我星期二寄給你??
如果你急的話, 星期一掛號給你也行...
你拿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找到一台FD1231T了, 好像它本身就是3 Mode的...
另外還有一台FD1231H, 可以參照板友的回應你再改看看!

我..我...快哭出來了拉~~~~
兩台麻煩您星期一用郵局便利箱寄給我
費用看多少您在發訊息給我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我...快哭出來了拉~~~~
兩台麻煩您星期一用郵局便利箱寄給我
費用看多少您在發訊息給我唷~ ...

OKOK!! $$事小, 能把東西修好比較有用!
FD1231T沒有前面板, 放有點久了, 你再測測是不是好的!
FD1231H當時清完後有用熱縮膜包好, 應該是好的!

FD1231H要改的地方, 牛有圈在熱縮膜上!
你把地址/收件人PM給我, 我星期一早掛號寄出!

网友B:
1231H我也有2台~

為格式化1.6格式化後1.2的就是日本的那個1.2mb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1H我也有2台~

為格式化1.6格式化後1.2的就是日本的那個1.2mb規格?

重點在於 1MB/640KB 或720K 才有辦法讀到原本的磁碟片

話說:格式化1.6格式化後1.2的就是日本的那個1.2mb規格
若您再用1.44的磁碟機可以讀的到資料嗎?

网友:
請注意,
FD1231T有兩種,
P/N 134-506790-294-* 是PC-98用
P/N 134-506790-011-* 是PC/AT用

网友:
日本人寫的軟碟規格一覽表,請參考.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SPEC/FDSPEC.htm
從此表可以看到,PC-98與一般的PC/AT用的規格完全不同,就算是容量相同其bytes/sector/track/surface也是不同的.

网友:
應該把他轉成一般常用介面直讀記憶
而不是讀軟碟
話說應該是主機要淘汰才是正統

网友:
又不是遊戲機
重點是主機綁機器,
主機淘汰,那機器呢怎搞?

网友:
沒錯,這台機器大家還在搞就是因為加工設備綁系統主機,沒
這電腦控制加工機等同廢鐵,而且還不知道各PC-98系列主機
架構是否有共通標準與介面,萬一主機壞掉還得買同廠牌型號
的骨董回來配呢..

网友:
電腦控制加工機
是很難
所以是把所有控制跟電腦全換
如果有專業廠商可以還是可改成新系統

网友M:
如果你的磁碟機有二台而且交叉測試過後,仍然無法開機,那問題就在你的開機磁片上了。
開機片重新做一張吧,台灣規格是5 1/4吋的容量是360kb與1.2mb,分單密度與雙密度。
3.5吋又分720kb與1.44mb,也分單密度跟雙密度。容量可以從FORMAT時的參數加以指定。
因年代久遠,希望我沒有記錯,如果有誤,也請各位先進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的磁碟機有二台而且交叉測試過後,仍然無法開機,那問題就在你的開機磁片上了。
開機片重新做一張吧 ...

你沒從頭看喔~~~

如果這麼簡單就不用討論到四頁了....

网友:
P/N 134-506790-282-2 是PC/AT用 3 mode 軟碟機,非98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找到一台FD1231T了, 好像它本身就是3 Mode的...
另外還有一台FD1231H, 可以參照板友的回應你再改看看!

牛大~感恩您火速的幫我處理
裝上去試機,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到現在還是無法釐清是軟碟機的問題還是主機板
苦.......

网友H: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_0_REV.htm
這裏寫的是本文內容的改變履歷,詳細內容要看本文的連結。

楼主:
1 PC-9821のFDD接続ケーブルにPC/AT互換機用を使用する。または、PC-9821V166、V200、Xa13/W、ミニタワー機で本来のFDDケーブルを反対に捩じって使用する。

現象:ドライブアイコンが4つ現れ、FDDが故障し、読み書きできなくなる。

解説:PC-9821シリーズのFDD関係トラブルで最も多いと言って差し支えないと思います。FDD形式によって破損の程度が変わります。このミスをして壊れにくい順番は、OSD(Citizen)、FD1231T(NEC)、MPF520F(SONY)でした。なぜ、ドライブアイコンが4つ現れ、FDDが故障するかはこちらで説明しています。
ドライブが4つ表示された段階で電源を切れば機器の破損は避け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ようですが、ここでFDDの読み取り/書き込み操作をするとFDDを破損します。

看來要排除FDD故障了
開機連現象:ドライブアイコンが4つ現れ、FDDが故障し、読み書きできなくなる。畫面都沒

网友: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_0.htm
參考一下這個

JUMPER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98/2NDFDDSE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_0_REV.htm
這裏寫的是本文內容的改變履歷,詳細內容要看本文 ...

請問牛大寄來這一台
它沒JUMPER可設定第一台或第二台軟碟機
我是否直接短路來設定為第一台開機?

网友:
好像是在電路板端做設定~~將某電阻當朓腺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牛大寄來這一台
它沒JUMPER可設定第一台或第二台軟碟機
我是否直接短路來設定為第一台開機?

P/N 134-506790-282-2 是PC/AT用 3 mode 軟碟機,非98用.
http://www.geocities.jp/cpuparts98/FDD/FDDLIST/98FDS.htm
這裡有警告,98用的與AT用的不能混用,最壞的狀況會導致主機板損壞.
請千萬小心.

网友:
樓主請注意,您這台PC-286是PC-9801的同型機,非後期的PC-9821.
所以,他的軟碟是2mode,而不是3mode.
PC/AT互換機的3mode是指、擴張可讀寫720KB的2DD與1.44MB的2HD的2mode磁碟機的功能,使其可以讀寫1.23MB的2HD碟片。但是PC-9800系列的3mode是指擴張可讀寫720KB的2DD與1.23MB的2HD的2mode軟碟機、使其可以讀寫1.44MB的2HD碟片。
但是樓主的2mode又更舊,是指1M/640K的2mode.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手冊,不完全一樣,但是可參考.
於第五頁有明白寫出安裝軟碟機的注意點.

网友B:
PC-98**是日本NEC使用X86系列處理器搭配自行開發出的"特殊系統架構"電腦,
這種系統架構跟我們接觸的IBM相容PC/AT電腦完全不同,雖然處理器、記憶體
跟同時期的PC/AT用的一樣,但技術細節完完全全不同、不相容。

當時日本經濟起飛實力正強,而IBM-PC/AT電腦卻無法顯示日文,於是NEC利用現
成的X86系列處理器搭配自己開發的系統架構設計出了PC-98**電腦,在當時完全
壟斷日本PC市場長達十五年左右,直到IBM搞出給日本用的DOS/V作業系統、和微
軟Wiondows視窗系統普及才慢慢讓PC98架構走入歷史.......

NEC開發的這種電腦以PC-98**為型號,後面的**代表不同世代處理器,每個型號
多多少少都有差異(如使用的軟碟、鍵盤、螢幕周邊插座等),而生產相容於PC-98**
的電腦稱為PC-98**相容機,如同我們用的電腦叫做IBM-PC/AT相容機意思一樣。

這台加工機用的就是EPSON生產的相容電腦,它相容的標準相對型號就是NEC所生產
的PC-9801系列機種(286),價格比NEC的便宜許多號稱"國民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98**是日本NEC使用X86系列處理器搭配自行開發出的"特殊系統架構"電腦,
這種系統架構跟我們接觸的IBM相 ...

看到這題目這樣火
何不試試看計劃把它改系統呢
如果那些機器這麼貴也有繼續存在或使用的價值
假如現在還有很多這樣的機器

俺大概在10多年前,給人家處理過一台類似的機器,原因是X軸編碼器的那個玻璃光柵鬆脫磨損,換了還是不動,原廠報很貴,建議買新機,俺和他們的人一起搞了一陣子,最後運氣很好,搞定恢復生產。他是用來切割中央空調的冷熱水管的隔熱材料的,顏色類似淺淺的灰色,切起來很多粉塵的,不知道是什麼材料。那個機器其實就是一個2軸的cnc,地床式的,尺寸大概兩張KING SIZE的床墊大小,線鋸長2米左右,可以自動插值切割圓弧的。算是最簡單的XYtable,電腦就是這種古怪的PC。

當時也建議他們改標準的PC,最多就是自己全部開發界面軟件,運動控制用專門的伺服馬達和附帶的軟體。
後來的結論,只有一台機器,就不改裝了,然後又過了好多年,買不到備料,淘汰了
不知道開版大的案子是不是遇到類似的狀況呢
其實近來很多PLC都有這樣的運動控制功能
就算不換PC架構,PLC也可以達到相同目標
參考看看

网友:
看圖片好像可以裝硬碟?
改了比較快又比較不會壞

楼主:
這邊的指撥開關有誤嗎?

网友:
看標示~~似乎無關

這些DIP開關、jumper你別亂動喔!!~286電腦沒現在的電腦簡單,你搞亂了一些運作參數
設定系統就死給你看.....沒真本事的搞不定(Pentium、P2以後玩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FD1231H是PC/AT用的,根據以下link的說法,要用在PC98上必須改電路
http://weblabo.griffonworks.net/dorlo ...

拿到一台FD1231H / 134-506791-305-3
可是它的晶片跟網路上的不一樣,不知道可不可行
網頁上是FDN305 我的是FDN303

改電路是依照我照片上的標示嗎?
紅圈部分都移除...

JA1,JA2 再改跳腺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那篇我有看,控制晶片不一樣..

网友:
http://weblabo.griffonworks.net/ ... 8maniacs/15416.html
這篇有提到FDN303,但是沒提到能不能改.
另外,有提到可以直接跟98用的FDD換板子之後可以動作,
您要不要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邊的指撥開關有誤嗎?

http://www2.ucatv.ne.jp/~m_okubo.moon/pc9801/pc9801ux.html
這裡有資料,機型不同但功能相同.
與內藏FDD有關的的是SW3的1,2.
現在你的機器設定是自動切換模式與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