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電池漏液腐蝕的處理?

楼主(2013-02-25):
大名鼎鼎的"金X",造成遙控機的漏液,情況如下圖
這樣是否已沒救?我之前的補救方法是先拿去防潮箱,等2天後拿出,再用丙酮擦乾淨,不過還是沒反應 ;請問正確的處理步驟是??

网友:
以背面看的漏液痕跡.很難修復了...

网友:
我一般是采取水洗、烘干,无水乙醇洗、腐蚀的电极用细砂纸处理后涂WD40或其他防水防锈剂。
此外,遥控器这类小电流微功耗的电器应该使用锰干电池,不要使用碱性液体电解质电池。

网友:
1. 用砂紙,起子,銼刀等等試看看.
2. 買新的.
3. 找直徑接近的迴紋針,去給它折一折.

网友:
將彈簧上的鐵鏽刮乾淨...再鍍上一層銲錫........

网友:
買新的~線路腐蝕幾乎沒救了
就算修好也會有幾顆鍵沒用

网友A:
將彈簧上的鐵鏽若不刮乾淨 可以買新的來改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p1=10&p2=12

网友:
金屬彈簧用洗廁所的鹽酸泡一下,別太久。
板子用酒精擦拭。

网友:
遙控器板都為碳膜式 難解

网友:
版主都沒回應@@
我建議先用外接兩個乾電池測試看看遙控器情況(或用電源供應器)
確定功能OK~再去處理這問題!!不然這用好了~卻發現遙控器有幾棵沒動作~
很多大大都講出處理方式~~

网友B:
彈片就算清理打磨了

也會很快氧化

我都用這個直接外接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57170089

以後漏液也無妨

美觀?

那很重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彈片就算清理打磨了

也會很快氧化

idea 很好,可是我是要用在遙控機上ㄟ,這樣不就變"尿袋"了n_033|

网友:
这不是美观的问题,是累赘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彈片就算清理打磨了

也會很快氧化

裝成這樣能美觀嗎?再者裝上去後體積未免也太大了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將彈簧上的鐵鏽若不刮乾淨 可以買新的來改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k=%B9q%A6%C0+%BC ...

真有你的...
這種東東你也找的到...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idea 很好,可是我是要用在遙控機上ㄟ,這樣不就變"尿袋"了

這樣不就變"尿袋"
噴飯n_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