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42EMBI 偏光膜變質+亮線

楼主(2013-02-26):
最近運氣很好,收到的都是這種的...........

正面看還好

側看就完啦!

這還不夠,還有垂直亮線

亮線還不止一處

下面這兩張,外膜變質加裂痕

[fly].....冏.....[/fly]

网友A:
我前天也收一台偏光膜變質,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動手試試看換了它,但就怕換了就此報銷了

网友:
換也報銷
沒換也報銷
所以還是動手換了賺經驗
但如果是客戶機就.........另當別論

网友B:
亮線看起來.
感覺是內偏光膜老化裂痕所造成的.
更換內外膜.問題或許就能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線看起來.
感覺是內偏光膜老化裂痕所造成的.
更換內外膜.問題或許就能解決了. ...

想說沒救了,已經全部拆解了..........

趁還沒丟回收場前,將面板拆開來,看看是不是內偏光瞙的問題,

如果是內偏光膜造成的,就值得試一下換膜了.........

楼主:
今天抽空將面板拆開來檢視,結果確定如 老刺 前輩所說的一般,

是內膜變質導致的,看起來像是亮線的東西,這垂直的亮線,原來是90度偏光膜變質的結果!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的解說..........

网友C:
1.內膜受溫過高已經變質
2.亮線+半亮線+截亮線、無法修復
建議更換內膜後直接瑕疵便宜出貨~

网友:
偶最近也收一樣的電視,一樣偏光片不良,但是沒有亮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也收一台偏光膜變質,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動手試試看換了它,但就怕換了就此報銷了

32的還好!37和42就不敢動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內膜受溫過高已經變質
2.亮線+半亮線+截亮線、無法修復
建議更換內膜後直接瑕疵便宜出貨~ ...

要換膜的話就要內外膜全換,只是成本和風險太高,上次失敗後一直沒敢再換.....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換膜的話就要內外膜全換,只是成本和風險太高,上次失敗後一直沒敢再換.....冏..... ...

第一次換偏光膜也是猶豫了好幾天.
而且還事先跟客戶聲明."死馬當活馬醫"50%機率.修不好無法復原!
在客戶同意下.才進行更換.(雖利潤不高.但只為了挑戰自我!)

其實注意一些基本細節.備齊工具!除貼膜有些氣泡外.其餘並非想像中難.
加油!成就感無價!
祝:早日完修!

网友D:
在 youtube 上找到的換偏光膜資料,給有需要的人參考一下。

原 PO 者是狼大吔 ^_^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Bnt180BVs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p0zCyr0_i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oumDWJ3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換偏光膜也是猶豫了好幾天.
而且還事先跟客戶聲明."死馬當活馬醫"50%機率.修不好無法復原!
在客戶 ...

42吋大面板挑戰性更高,得整理出一張大桌子再來試一試!

謝謝您的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youtube 上找到的換偏光膜資料,給有需要的人參考一下。

原 PO 者是狼大吔 ^_^

這個我有看過,差別在小尺寸的好處理,大尺寸面版難度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