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TS-3 定時開關燒掉

楼主(2013-02-26):
我的定時開關燒掉了
拆開來看只見1粒黑炭,看不到單元的值或型號
請問版上的各位神大,可否知道燒掉的那一顆
印象中應該是電容還是??
那的的值或型號應該是多少,還是可用別的代替
請版上的各位神大,求解??

補上紅色圈圈,這顆已經燒成木炭了,有值的那面已經黑黑的了

网友:
這個上面看來沒幾個零件,每個零件都給它量一下,就應該可找出毛病了。

你先量一下,有問題再討論 ^_^

网友:
把它拆除!重新接上電源,看看定時開關還可不可以用!!

网友:
想到,你量一下中間那個電解電容看看有無 DC 電壓?電壓是多少?左上角那個 ZD1 上面電壓是多少?

可能是進來的電源有問題,這個電路是用 RC 降壓的。

网友:
拍大張一點

楼主:
大大我補上大圖了,值我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補上大圖了,值我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那個是突波保護器,拆掉不用不影響線路,
用電表量綠色那個電池是否電壓不夠(有可能短路,也拆掉它
再送電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記得上電時,要把板上焦黑的地方先刷乾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