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特規濾心改標準規格濾心問題

楼主(2013-02-26):
家姐最近開業新裝一台RO.因水源為地下水.約2.3個禮拜更換第一道濾心
因更換頻繁且店家濾心不便宜.便找網拍詢問濾心.一問才知我這濾心不是標準規格.
請問要改成國際標準規格的濾心使用只要更換濾殼就可以嗎?
或是那裡有比較便宜的濾心呢?

网友:
你這種濾心的外殼應該也是 10吋,上蓋有牙的濾殼。

可否照一下濾殼的外殼及上蓋的內觀。

還有就是使用的管線是多大的,一般是兩分或是三分。

楼主:
那要等晚上下班去店裡再拍照了.感恩

网友:
另外,我覺得業者的話,你要多考量一下。

沒必要完全聽他們的話來換濾心,你使用的是 RO 機,不是一般簡易的過濾器。

我的建議是半年換一次就行了:

1. 第一支每三個月或半年換乙次
2. 第二支半年換
3. 第三支及第五支每一年換

另外,由於是使用地下水,不知 RO 機裝在哪?該地的地下水是否有污染?

建議可以的話買一支 TDS,用來測 RO 機的造水水質,一隻約 1000元左右,雖然有點小貴,但為了飲水的安全,我想這是值得的 ^_^

网友:
mikyo 安安。
看了你的 PO 圖,這台買來應該花不少錢吧。
大部份的零件,都不難買,不過那三道過濾,是用兩分的頭nhe  10 吋的濾殼、濾心,這種濾心及濾殼我了解的在市面上也有的買,並不是特殊規格的。
因為單單要開個模,要花不少錢的,國內目前除了專門的生產工廠,一般業者沒有此雄厚資本的。
你不妨有空時多跑些淨水器的店面,我想應該不難找的。

网友:
對了忘了說,你那三道若真的找不到,換一般常用的濾心及濾殼是可行的,這種自行 DIY 不難,濾殼在一般的淨水器店面都可找得到。

网友:
把前三道換成一般市用的濾心就好了,又省!但自已diy 第一次也要花個至少620元,但你就不用麻煩要找了,而且隨便都買的到,濾心不曉得怎麼用的話,你也可以參考組合包,有自來水及地下水的組合包,我也是自已diy的,那很簡單自已diy看看!

楼主:
感謝cremaker的說明與建議.又多了解ro的一些知識
有空再去找找看看.真的不行再換一般型的了
到時有問題再向您請教.感恩

网友:
自動清洗加特規濾心,這台要不少小朋友喔...
我都是用最便宜的(2~3千的,都是到賣場找促銷品然後凹免運免安裝折現),然後2~3年整組換...還能拆剩一堆備料...
如果是要節省後續濾心的開銷.
個人建議啦,把RO前3級的濾罐改成通用濾心規格(約3~5百可以搞定),前面再加2支20吋的濾罐(1千出頭),20吋第一道上PP,第2道上活性碳(2支約2百左右)...然後RO第一道(透明罐)我會選陶瓷濾心...因位是地下水.
最後,TDS水質檢測筆(300左右)要買來監測用...
這樣1年了耗材算一下約7~9百(1年份RO機花約5~6百,20吋看情況1~2次,不含最後幾道雜七雜八的濾材)
重點是剛開始水質檢測要勤勞點把更換週期抓出來,再來就是定期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