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HARP電視遙控問題?

楼主(2013-02-26):
小弟第一次發文, 如有不當還請告知.....

家中有2台SHARP CRT電視, 都很舊了, 所以操作面板, 多有些接觸不良了.
原來的遙控器也都壞了. 現在是用他廠製造, SHARP專用的遙控器.

27A-S300H

27A-S300H

29C-F20T

29C-F20T

問題如下....使用同一支遙控器!
圖一. 27A-S300H(美製) 這台無法切換TV/VIDEO其餘正常.
圖二. 29C-F20T(日製) 這台無法進入影像設定其餘正常.

勞煩各位前輩提示一下, 該從哪邊開始查問題?

网友A:
1.如果使用原電視機的按鍵功能,都是正常的話,再來討論遙控器的問題.
2.如果使用原電視機的按鍵功能,都已經不正常的話(失效),那就不是遙控器的問題.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使用原電視機的按鍵功能,都是正常的話,再來討論遙控器的問題.
2.如果使用原電視機的按鍵功能,都已經 ...

不好意思我說明的不清楚...
遙控器確定是好的!
圖一那台電視的TV/VIDEO按鍵可用, 但接觸不良. 所以想直接用遙控器代替就好.
可是遙控器的TV/VIDEO按鍵, 對這台卻不起作用. (對圖二那台電視就OK)
圖二那台電視, 根本沒有影像設定的按鍵. 所以只能用遙控器.
可是遙控器的影像設定按鍵, 對圖二這台卻不起作用. (對圖一那台電視就OK)

好像在繞口令...呵呵!
就是遙控器的, A按鍵對甲電視OK對乙電視則NG; 反之B按鍵對甲電視NG對乙電視則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說明的不清楚...
遙控器確定是好的!
圖一那台電視的TV/VIDEO按鍵可用, 但接觸不良. 所以想直接 ...

ㄟㄟ了解,如果使用副廠的遙控器,可能廠商也沒辦法保證每個按鍵功能都能完全一致,建議只能再找別支遙控器按鍵功能更接近的做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ㄟ了解,如果使用副廠的遙控器,可能廠商也沒辦法保證每個按鍵功能都能完全一致,建議只能再找別支遙控器 ...

所以是, 遙控器支援不完整的問題是嗎?
這就傷腦筋了. 家裏頭的媽祖婆, 對我不肯換液晶電視, 早已頗有微詞.
還要多花錢買遙控器, 一定是不可能 "神杯"的.....

楼主: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10227759 (還沒有權限貼連結請在前面+ http://)

我的遙控器是這一支... 網拍蒐了一下, 都是這支, 也沒其他可以買的!
SHARP 夏寶電視適用機型: 27A-S300 跟 29C-F20T 都有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