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0w-NT無影像(已完修)

楼主(2013-02-26):
有開機 有背光 有聲音 T-COM接面板無VGH電壓 不接大約30V 請問是面板不良嗎 還是也是T-COM的問題 謝謝指導

网友:
YES.面板.有機會修好.

网友:
面板 故障(沒有排除) 不要上(良品) 邏輯版 (免得再燒邏輯板)注意喔

楼主:
請問lcd85311230大大 有機會修好是要換面板 還是原板修謢 自已處理可能嗎  謝謝:

网友:
換面板 也可以 原版修護也可以 自己修更可以.............

网友:
面板上 基板的電容量測看看

楼主:
感謝回應指導的大大 已完修

面板上AS34-G IC待料測試

网友:
大大後來有修好了嗎???

楼主:
更換後 已用編輯打上已完修 不知為什麼主題無法自動顯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換後 已用編輯打上已完修 不知為什麼主題無法自動顯示

大大你的故障畫面有如下圖的情形嗎???我的情形是如此,有時畫面就會正常顯示,有時就又不行,不知故障的點是否跟你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的故障畫面有如下圖的情形嗎???我的情形是如此,有時畫面就會正常顯示,有時就又不行,不知故障的點是 ...

不一樣 畫面是背光有亮 無vgh畫面會全黑 你的情況 可以處理清潔面板旁排線試看看 如不行就要請教論壇高手的大大們了

网友:
你是更換14隻腳的那個U1嗎?

楼主:
是的 沒錯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