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的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3-02-26):
過完年朋友帶一個故障電子安定器對我考試
說裝沒多久就點不亮 放了一年多趁過年清出來打算丟了

接手看一會發現功率晶體是
MOS FET K2761

這比較少見 上電果然點不亮燈管
檢查電路有起震盪 輸出就是弱才18V
心想這容易 電表東量量 西量量 拆拆又裝裝
零件都是OK
怪了....心裡有點挫折
應該是MOS FET 有問題
換了一組FET K2645

還是點不亮........冏
怎就被這幾個小零件給打敗了
先畫出線路圖研究一番

一般很基礎的電子安定器電路
差別就那兩顆FET
翻出兩顆雙極性晶體 2SC3039焊上

亮了

這難道是朋友在整我嗎

网友A:
一般23W的省電燈泡或是20W的日光燈大部分都使用D13003,25W/28w使用D13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3W的省電燈泡或是20W的日光燈大部分都使用D13003,25W/28w使用D13005。

使用的c3039 7.0A,400V,50W 略小於13005

网友B:
是原來就使用MOS, 還是被朋友以MOS代替了T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來就使用MOS, 還是被朋友以MOS代替了TR ?

原始線路板上是MOS K2761
換上TR C3039後才能正常工作
畫出線路圖後分析回授相位正確 MOS應該也是能起作用才對

网友:
可能差在G極波形整形電路,導致MOSFET驅動不良不起振

网友C:
請問~~如果要裝在一般T8
是電路板一邊一組(2PIN)~接T8一邊一組(2PIN)!
還是電路板一邊一組(2PIN)~接T8兩邊一組其中一腳(1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要裝在一般T8
是電路板一邊一組(2PIN)~接T8一邊一組(2PIN)!
還是電路板一邊一組(2PIN)~接T8兩邊 ...

預熱型接法

高壓型電子安定器電容就可省下不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預熱型接法

抱歉!老實說:沒注意日光燈街腳..
預熱型:正常只要接燈管左右一隻腳?  另左右一隻腳空??
而您建議再加一個250V 0.0033UF這用意?

如果是高壓型電子安定器電容!就不用接電容??

但預熱型不是比高壓型電子安定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老實說:沒注意日光燈街腳..
預熱型:正常只要接燈管左右一隻腳?  另左右一隻腳空??
而您建議再加一個 ...

預熱型電壓不高不足以讓日光燈內的汞 氣化導電
加電容迴路才能對燈管裡的燈絲加熱
讓汞充滿整支燈管 電子順利流動激發螢光物質

高壓型就不需預熱 直接高壓放電激光 燈管壽命較長

网友:
引用 楼主:
預熱型電壓不高不足以讓日光燈內的汞 氣化導電
加電容迴路才能對燈管裡的燈絲加熱
讓汞充滿整支燈管 電子 ...

為什麼電子式預熱型比電子式高壓型短??
(高功率預熱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09263698367#qna

T5好像比較推薦"預熱型"單價也比較高??
此啟動跟一班螺旋燈很像,小弟最近打算把家裡的t8換掉~~所以問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