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可以自行維修嗎?

楼主(2013-02-26):
各位前輩好,小弟現在對各項維修很有興趣,可是有些疑問想請教一下~

目前先針對主機板來說,小弟遇過有幾種狀況,如下:
1.電解電容爆掉,想要換成固態電容,但是不知道要換成何種規格的固態電容~
2.power有過電,主板上的電源燈有亮,但短路主板上的電源開關針腳(Power SW)沒反應,不知從何查起!!!
3.開機後,cpu風扇及電源有轉,但馬上就停止,cpu 4pin 12v電源有插就會有這種狀況,沒插就不會~
4.K8N4-E的主板晶片組(南北橋合一)高溫燙手,且PCI-E 16X插槽有問題,一開機就一長音兩短音,有上網找查測點,也不確定查得對不對,12V供電的部分有查到,但3.3V的部分就查不出來(A13、A14的位置),這樣是該換PCI-E插槽還是晶片組呢?

綜合以上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該如何查起,且查到問題點後,也沒有零件可以更換,可以請各位前輩分享經驗嗎?
謝謝~

网友A:
你這是幾塊板子的問題?
1.我沒換過固態電容,所以我無法回應

2.先量一下power sw兩跟接腳的其中一跟有沒有5v,沒有就就追著回去,看ps-on是由哪顆ic管理

3.有插小4p就會閃一下就滅,沒插就正常,代表cpu的電源電路有短路,通常是那幾顆mos有問題,找出短路是哪一組(或是全部都換)

4.一長兩短就先別管其它問題了,這組是內建顯卡還是外接顯卡?....
pci-e 16x A13、14應該是CLKㄟ?....如果你要找3.3,在16X的對應腳位應該是B8、A9、A10
在11腳以前比較是電源在用,12腳以後偏向信號傳輸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幾塊板子的問題?
1.我沒換過固態電容,所以我無法回應

先感謝macliu大的回覆,大約5~6塊的問題,幾個共同問題就是爆電容~

小弟是新手中的新手,念的是資訊管理科系,完全不懂電學的狀況下求學的,還請耐心教學喔~
2.請問這些測量是要在電源供應器開啟的狀態下嗎?只量兩根接腳的其中一根的話,是用電表上的紅探棒量即可嗎?
3.mos要怎麼測量呢?
4.這塊主板是外接顯卡(獨立顯卡),喔~ 我打錯了,是查訊號的部分為1.6V(A13.A14),看到這張圖文的時候,我也很好奇要怎麼量,文中提到B1.B2.B3.為12V,但B1只有一個針腳,可是B2卻有2個針腳(一個比較斜)

參考資料
google搜尋  PCI-E X16插槽故障测试点

网友B:
固態電容代換的容值參考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B%BB%E5%AE%B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感謝macliu大的回覆,大約5~6塊的問題,幾個共同問題就是爆電容~

小弟是新手中的新手,念的是資訊管理 ...

1:測量電源供應器的power-on時不用連接設備(主機板硬碟等)
PW-ON測法----黑棒接黑線  紅棒接綠線    正常有5v左右的電壓
如果是要測量3.3v5v12v就必須要將pw-on接地或下拉電位
2:在電源供應器開啟的狀態下所要測量的是3.3V等..................也可以直接量PG拉
3:MOSFET測法板上有可以找一下我
我只記得GDS三支腳G腳是控制D腳是接負載(在主機板上的話就是接電感了)S腳是接地
4:超越小第能力範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測量電源供應器的power-on時不用連接設備(主機板硬碟等)
PW-ON測法----黑棒接黑線  紅棒接綠線    正常 ...

.....好像回答怪怪的ㄟ~~~
他第二問題是atx power有stb電源給主機板(所以主機板上綠燈有亮),但按了ps-on不觸發

所以是要量主機板上的針腳
==========
資管還好拉!!!就只是硬體學得沒那麼多
我也是資管的....

你在哪裡?

网友A:
mos有問題的就先放旁邊了吧~~
建議mos是解焊下來測量比較準確...
=============
pci-e 16x~~~我還是看不懂你的問題

說真的與其開始完那麼多主機板
要不要考慮先學一下基本功夫?...
儀表使用、測量、檔位...等
再來就是焊接...等

如果你在台北市,那或許可以來找我
要教會你修我可能也沒這種能力
但教會你基本測量應該還沒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感謝macliu大的回覆,大約5~6塊的問題,幾個共同問題就是爆電容~

小弟是新手中的新手,念的是資訊管理 ...

5~6塊的問題還是分成5~6個帖子來討論吧,1來不容易互相混亂,2來容易深入討論,
尤其您既然自稱是新手中的新手,還是按部就班、1步1腳印慢慢前進的好,1次講1堆,無頭無腦的,
不容易理清楚,也可能讓人懶得回覆。

网友:
先挑問題較少的,較有可能修好的先來,一個主題一個板子,多拍幾張清晰的照片傳上來,配合說明主機板編號和出何問題,有許多的敘述勿以自己的想法猜測,把問題現象講清楚,Pigoo的"仙角"就會幫你做分析,你給的資料越多越齊全,最受益的就是你自己.

問題和資料要貼上之前,自己先想想看,自己準備的資料若是自己來看是否足夠,不足的話就再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態電容代換的容值參考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26&highlight=%E5%9B%BA ...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回覆,小弟這篇之前有看過很多次!!!

但產生的疑問是,我再去對照現在的全固態電容主機板,電壓部分都是一樣,容值不一樣,小很多,是因為主機板設計不同嗎?我的猜想是舊主機板要換固態電容,就以此篇文章中的表格為更換依據,若是新的全固態電容主機板,查出電容有問題,就依照換下來的電容換成一模一樣的電壓及容值上去即可,是這樣理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回答怪怪的ㄟ~~~
他第二問題是atx power有stb電源給主機板(所以主機板上綠燈有亮),但按了 ...

呵呵~ 對啊!!! "轟炸元件"大可能誤解了~

是喔~ 那macliu版大目前是從事哪方面工作呢?維修?研發?

小弟在新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塊的問題還是分成5~6個帖子來討論吧,1來不容易互相混亂,2來容易深入討論,
尤其您既然自稱是新手中 ...

恩恩~  看來這東西不能心急!! 要慢慢來的說~
小弟就先挑比較好搞的東西來修看看吧!!!針腳多的零件就先擺一邊~
電容~ 我來啦!!!! 誰叫你只有兩隻腳,哇哈哈哈~

話說回來,pci-e,晶片組這些東西壞掉,有沒有可能更換修復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回覆,小弟這篇之前有看過很多次!!!

但產生的疑問是,我再去對照現在的全固態電容主 ...

小弟不才...也正在學習 ,跟你分享一下
固態電容因為濾波效果比普通電解電容好(要相關知識可以去GOOGLE"電容+ESR"),所以容值不必要用到那麼大.  體積相對也可以縮小,整張PCB版也就可以空出一些空間.
你想要換的話,有大大提供對照表"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26&highlight=%E5%9B%BA%E6%85%8B%E9%9B%BB%E5%AE%B9"  你可以看看

我是建議你剛學維修主機板,可以去買相同規格的電解電容的來更換就好(電解電容價格也比較便宜),畢竟你沒有實際動手經驗(相信你會再回來詢問焊接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有問題的就先放旁邊了吧~~
建議mos是解焊下來測量比較準確...
=============

大大你在台北嗎...好羨慕  我也想去找你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回答怪怪的ㄟ~~~
他第二問題是atx power有stb電源給主機板(所以主機板上綠燈有亮),但按了 ...

POWER有5VSB也很難講他有沒有PW-ON的信號
離題了.....
所以說現在是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是主機板上面的問題嗎

网友A:
我....不一篇篇回應了~~
我匯總回應麻煩以上各位!!自己來認領內容...
=====================
1.我在台北內湖區(靠近三總),有自己慣用的維修設備與工作區域『曾經有版友來找過我,他們就知道』,基本上我是交朋友心態,所以來找我處理問題(代燒bios)我沒收費,只是請對方帶瓶咖啡...來給我就好
每個人都有專業領域,所以我相信我會的跟你會得可能不盡相同,互相學習成長

2.我目前是學生,偶而接一些工程的工作...範圍太雜,很難三言兩語帶過
在新竹只要你願意,松山車站到我家好像只要一班公車吧~
假日要來找我只要我沒有協課...應該就都在家

3.個人建議,不管修甚麼,先熟悉工具儀表、手工具,再來講修.....工具器材不夠好,拆都拆到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才...也正在學習 ,跟你分享一下
固態電容因為濾波效果比普通電解電容好(要相關知識可以去GOOGLE ...

謝謝cools0607大的分享~

的確會有焊接技巧上的問題~ 小弟昨天突然興起將電腦上一個壞掉前置USB插槽拆下來研究,上網查USB是5V電源,就用三用電表一步一步查,結果後來發現原來是電路表有裂痕,導致沒有過電,最後把靠近裂痕的兩邊的絕緣漆刮掉,補錫讓兩邊導通,然後三用電表再測量一次,插槽就有5V的電源了,不過補錫的動作花了我好久的時間,原本已經弄上去的錫,只要烙鐵一拿開,錫就跟著走,真不知道是怎樣~不聽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有5VSB也很難講他有沒有PW-ON的信號
離題了.....
所以說現在是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是的~  電源供應器有換過新品嘗試,狀況一樣,且之前還可以開,現在都不能開機了,短路主機板上的POWER SW針腳都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一篇篇回應了~~
我匯總回應麻煩以上各位!!自己來認領內容...
=============== ...

1.感謝macliu大的熱心教學,那咖啡有比較愛好哪一種嗎?

2.好~ 會先跟您預約的!!!

3.個人其實有點想走這方面的工作,因為既有興趣,又可以有工作做,還可以兼職做維修~ 所以買工具是必要的,哪有建議的嗎?小弟目前是待業中,那若是走這方面的工作,有無什麼經驗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感謝macliu大的熱心教學,那咖啡有比較愛好哪一種嗎?

2.好~ 會先跟您預約的!!!

建議文...我想站上很多~
只是維修說穿了有點是條不歸路
維修真的要能養活自己....有點難(我的感覺)
當然你夠專業、而且又是全職維修那可能另當別論

我的環境是過去慢慢累積出來...所以!
除此
我不反對你可以先來我這東摸摸稀摸摸感覺一下到底自己有幾分興趣
我不靠這個維生所以我~~~比較沒有太多得禁忌
=================
基本上我咖啡都是偉恩黑色罐裝(*2的)
要帶現煮杯裝我也不反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文...我想站上很多~
只是維修說穿了有點是條不歸路
維修真的要能養活自己....有點難(我的感覺)

        恩~ 看來工作跟興趣要兩全,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想當初資管剛畢業,就抱著寫程式的興趣求職,結果到了職場才知道是個嚴苛的考驗環境,最大的問題是績效不好,時程跟不上,頓時對寫程式散失了信心,但卻又保有一絲興趣。於是再度嘗試寫ASP網頁,雖然可以勝任,但也差強人意,或許缺少那一點成就感吧!!!
        很多人說寫程式是個不歸路,維修也是一條不歸路啊?怎麼說呢?剛剛上網查了一下電路板維修工程師,很多都是在做Layout的工作,況且不是本科系的話,更難以理解其中的原理,感覺也不是這麼好做的說~ 唉~ 果然是萬事起頭難啊!!!!

网友E:
寫程式跟維修我怎都中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看來工作跟興趣要兩全,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想當初資管剛畢業,就抱著寫程式的興趣求職,結 ...

哈....想聽實話嗎?
1.資管說真的老師能力多半是照本宣科,你跟著那一套教,就算四技唸完,80%的人無法單獨完成一套系統(ex:網站+會員管理+公告上架+電子報),所以....你失去了信心
2.寫程式是條不歸路,但畢竟不用花那麼多錢~~(買書可以花你多少錢),寫程式主要的東西只有一個,電腦...

先確定自己的興趣與志向~
程式多寫自然就可以累積足夠多的經驗~
電路多修自然也就可以累積足夠的經驗
但不管怎樣都得先讓自己不餓肚子吧....

我現在是太忙了,否則原本也打算重新改寫網頁成為php的!
php畢竟跨平台...方便太多了

有空來找我聊天
我們來腦力激盪,我可以劃出多元進路圖給你參考...
(畢竟這種東西在學校單位已經快要被我講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寫程式跟維修我怎都中槍

...我也中槍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 看來工作跟興趣要兩全,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想當初資管剛畢業,就抱著寫程式的興趣求職,結 ...

就連念資工、電子也是差不多,在學校所學和產業界是有很大的差距。
除非啦!....跟老師打好關係,發揮自己的所學、專業,讓老師「注意」到的話,那機會相對多一些,可以在學校就能先實習了,同時可以了解產業的生態,還有老師也都過濾過了,做得好與壞,是不用太擔心,可是也不能擺爛,需要全力以赴。

coding是一條不歸路,RD也是不歸路,維修同樣也是不歸路,總之,每個行業都是不歸路,若去探究下去,自然會有很多事情,不能夠全部學完的。

网友G:
會些基本維修就很不錯了,如各I/O介面的檢測、故障排除....
其他進階的需要有相當的設備投資,偶而玩玩的要考慮買不買...
太過嚴重的如晶片組壞,除非你很有興趣、職業級的,否則等同報廢...

台灣是IT產業大國,現在3C零件更替很快,產品很容易失去維修價值,
維修不如買新的。因此你要先決定自己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想聽實話嗎?
1.資管說真的老師能力多半是照本宣科,你跟著那一套教,就算四技唸完,80%的人無法 ...

話說macliu大的工作是在做什麼的阿?感覺好多元阿~
最後一段話,看起來好像是講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連念資工、電子也是差不多,在學校所學和產業界是有很大的差距。
除非啦!....跟老師打好關係,發揮自 ...

這樣說來,還是要找到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再來去培養興趣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些基本維修就很不錯了,如各I/O介面的檢測、故障排除....
其他進階的需要有相當的設備投資,偶而玩玩的要 ...

恩~  所以若是普通焊接可以完成的,應該可以勝任!!!!
若是太困難的,還真的需要時間加上金錢的累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話說macliu大的工作是在做什麼的阿?感覺好多元阿~
最後一段話,看起來好像是講師!!!! ...

我在來綜合各篇來回答好了...
1.不管是高職、大學(科大)、研究所,專任教師只是學歷好看,能力不一定好看
現在高職中可能是6字頭、7字頭的老師為主,那你用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研究所兩年=18+4+2 =24歲
高職老師可能24~28歲就開始教技職請問他們真的工作過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他們有所教領域的專業本職學能嗎?
(EX1:24~26歲的電機科老師,我拿一個民宅用電設備更新案,請他規劃到實做,他會嗎?)
(EX2:24~26歲的汽車科老師,我開了一台納智捷到學校工廠,我反應引擎不正常抖動,怠速不穩、換檔頓挫,你覺得他有辦法檢修嗎?)
那大學、研究所的老師更不用講了...大學基本上有研究所學歷就可以䀻用擔任講師...

2.工作的多元才可以在遇到問題時,透過不同的角度(領域)去分析一個問題,也許眼前這個問題看似資訊領域,找一個很資深的資訊工程師、老師來看,可能每人都會說出這問題很複雜、可能需要多少時間、人力、多少錢才能解決;但換到電機領域的專業人員來看,根本就是透過電機工程手法,一個人力兩天就完成了...
領域涵蓋越多雖然會讓人感覺廣而不專,但專而精又代表如何?

3.師者所以傳道授課解惑、師父領進門修習在個人、人人都是老師因為彼此間互相學習...等
職業學校的老師(尤其是科大以上),多數老師很愛有能力的在職班學生(夜間部生),因為課程上到一個段落,師生間的閒聊往往可以透漏目前產業的趨勢與現況

4.工作是養活自己的東西、興趣是讓自己開心的東西,硬要把工作跟興趣合在一起,那麼很有可能養不活自己也開心不了。假使學歷很高,低不了頭彎不了腰,我相信一定會覺得工作很難找,不如是著把高學歷的那張壁紙收起來,拿個高中學歷去找工作...職務越低階不代表學不到東西,身處各種職務,都能學習到不同的知識與技術

5.以維修為例,開始動刀動槍以前,假如不懂得分析故障、不懂得使用輔助工具檢測,而且知識觀念都不健全,只有一昧的熱忱,久了我相信你也不會有成就感。如同修車師傅,你把車開去,對方不懂怎樣使用ODB II讀取ECU上的Log,只憑過去的經驗開始換著個、換那個、結果半台車都換完了,結果只是線組沒插好,你會怎樣去看這位師傅?....

6.程式的領域,高可成就低也可無成就,但我相信程式功夫的培養絕對不是學校那種鳥教育三五年就可以教的好,不同的問題選用對得方法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提高效率,但怎樣學會分析問題、挑選解決方是就是得花時間去養成的...在待業的空檔,如果只是上網找工作,而不會善用時間自我要求(假設自己學程式,也對程式有興趣,邊求職邊做一些可參考的成果),那我相信當機會離臨時,應該不會讓你得到這個機會...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樣說來,還是要找到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再來去培養興趣才是~

我有塊主機板cpu旁爆了7顆3300uf 6.3v電容,也是照Alicking大說的換成1500uf 2.5v的固態電容,只不過我找不到4v用2.5v代用,目前正常使用中.............興趣可以當飯吃嗎?答案是可以的,只是只有少數人能把興趣當飯吃,當然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你的人生還是要由你自己決定,大家的建議只是你參考的方向,智慧還是需要經驗的積累,建議你有空時可以去找一片丹尼斯奎德主演的(大公司小老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痞酷是個溫暖的大家庭,來這裡我也學到很多東西,大家一起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來綜合各篇來回答好了...
1.不管是高職、大學(科大)、研究所,專任教師只是學歷好看,能力不一定好 ...

關於第4點,我曾經有想過我程式能力真的這麼差嗎?
不如先從助理工程師,或者工讀生開始做起,搞不好會經驗比較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塊主機板cpu旁爆了7顆3300uf 6.3v電容,也是照Alicking大說的換成1500uf 2.5v的固態電容,只不過我找不 ...

原來是可以的阿~ 這樣那個代換表是確定可以用的囉!!!
是阿~ 我也希望能在痞褲大家庭學到很多東西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第4點,我曾經有想過我程式能力真的這麼差嗎?
不如先從助理工程師,或者工讀生開始做起,搞不好會經 ...

剛到家!!!
願意壓低身份從助理開始做起
往往可以學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