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熱水瓶 YS-519AP 零件求助

楼主(2013-02-26):
新品一台 1500.-
送修診狀: 不過電

前人完修記錄,這台可真是多災多難
檢查:電源線一孔母銷燒毀,更換AC線

送電後:
1. 面板無指示燈,按鈕無作用(指示燈、開關量測OK)
2. 水位顯示藍燈有亮
3. 主加熱持續加熱
4. 出水馬達一直出水,無法關閉

除PCA外,周邊元件皆良好

VCC 電容爆漿(0 U),VDD 78L05 打穿,致使12VPP直供 MCU (A/D Type 8-Bit )

嘗試更換VCC電容及7805,診狀依然存在
查MCU 型號:HT46R47 Vmax=5.5vdc ,完蛋

請教先進:
1. 這塊PCA板 BM_RSP15_01 哪裡買?價位?傳訊報價也可?
2. 絕緣陶瓷有賣整包的嗎?

网友A:
好運的話,MCU 可能沒燒。

量一下藍色的振盪子有沒在振盪。

那個絕緣陶瓷應該沒得買,記得有篇文章,教人家如何自己 DIY,好像是 Wooden  大的文章,你可找一下或是問一下 Wooden。

网友B:
同機型在過年前,我送原廠維修(因為找不到零件),
說真的不會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運的話,MCU 可能沒燒。

量一下藍色的振盪子有沒在振盪。

來不及測試4M振盪子了
客人頭髮不長,把他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機型在過年前,我送原廠維修(因為找不到零件),
說真的不會很貴! ...

HT46R46 A/D Type 8-Bit MCU 露拍一顆40,10顆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