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er 2003 R2架設檔案伺服器連線問題

楼主(2013-02-26):
我有用Server 2003 R2架設檔案伺服器分享資料夾,在區域網路中,可以掛戴在我的電腦裡面,如果我在外地的話,
是否也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將檔案伺服器分享的資料夾,掛戴在外地的電腦,謝謝

网友A:
1.開vpn連入server 2003或許可行

2.2003開啟管理用的2個終端機連線,client端選擇對映硬碟機
   可以在連入時存取到client端的硬碟,但是風險蠻高,有人一直在炸3389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開vpn連入server 2003或許可行

2.2003開啟管理用的2個終端機連線,client端選擇對映硬碟機

請問第二種方法,有網頁讓我研究嗎!
介紹書給我也可以,或者跟我說在哪一個程式設定,
我自己研究,之前有找過很多網頁,沒有結論,謝謝

网友B:
記得您不是有建網站嗎?

用web的方式就可以存取到指定的資料匣了。

网友C:
Google 一下 iSCSI,應該會符合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第二種方法,有網頁讓我研究嗎!
介紹書給我也可以,或者跟我說在哪一個程式設定,
我自己研究,之前 ...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這種作法啦,風險高是ㄧ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要這樣設定的話,2003這台勢必要暴露在外
你可以去查log看看,會ㄧ堆攻擊看到你眼花撩亂

真的要做的話,其實很簡單

2003 SERVER在這頁勾選這兩個地方

CLIENT端用的遠端桌面連線加勾這個地方

點開勾選在遠端連線時要對映過去的磁碟機

連線後點開我的電腦,可以看到本機磁碟機被對映過去

网友D:
走 vpn 加 遠端面桌 比較安全.

网友:
確實掛Internet上比較危險。最好是用VPN來用。
如果沒VPN至少Router上也要有IP過濾或Mac過濾能力。
這一篇有開Port的資訊,不過沒試過,不確定是不是正確。
http://www.petri.co.il/whats_port_445_in_w2k_xp_2003.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您不是有建網站嗎?

用web的方式就可以存取到指定的資料匣了。

有網頁看嗎!還是給我關鍵字,我自己找!

楼主:
我是想說用戶,可以打上IP: PORT,就可掛戴磁碟到我的電腦裡,根據用戶帳號決定資料夾權限,我是做檔案伺服器,在區域網路內,基本沒什麼問題。
主要問題是外網用戶,要可以打上IP: PORT就將磁碟掛戴我的電腦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網頁看嗎!還是給我關鍵字,我自己找!

這個可以透過http存取的資料匣是要放在www的資料匣中才可以,但只能讀取或下載,

上傳則可以透過upload存回,

但是這些東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

首先不清楚的是您的區網要連到外網要穿過那些設備?有沒有防火牆?router ?
有沒有權限去更改這些設定?等等一堆問題..........

网友:
WIN系列架對外SERVER??

最好不要這麼做 (除非能防堵攻擊到滴水不漏, 但難度很高).

网友:
若沒很特殊的需求,不妨申請個雲端,現在的免費雲端大多有好幾 GB 了,若不夠,花點錢吧,這樣安全些。

依樓主的方式來說,是在拿自己的 Windows Server 來冒險 >_<

网友:
Server 2003 本身有 FTP服務 但是不好用
掛載個 FTP Server軟體就可用 ID+PWD 進入 FTP 作下載

BulletProof FTP Server 可支援多組ID及專屬資料夾

用瀏覽器 ftp://xxx.xxx.xxx.xxx 進入 就會出現帳號/密碼登入

网友:
要省錢, 用軟體的 ppptp vpn
要安全, 用硬體的 ppptp vpn

要省錢又要安全的, 不存在

win server 可以安裝 ppptp vpn (server 叫 ras)
參考一下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100139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可以透過http存取的資料匣是要放在www的資料匣中才可以,但只能讀取或下載,

上傳則可以透過upload ...

WEB存取除了權限控管有問題外 Server端→User端(瀏覽器)透過80埠出去 我記得有20KBps 限制 (新瀏覽器就不知有無此限制) 所以應該不適用來當檔案伺服器 如像您說的那種方式 應該是 架個 WEB 站 透過後端管理程式 上傳檔案 再配合會員系統作下載權限控管 此方式很方便 卻不適合大檔傳輸 只適合網站管理上用 因系統有超過回應時間限制(類似Session強制中斷) 會將連線斷掉 造成User端在上傳大檔到一半 出現讀取網頁失敗畫面

不過不適合不代表不可以 只是要達到此方式 花的時間跟技術可能要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 一下 iSCSI,應該會符合需求。

這我知道,但是這用戶修改資料會無效吧!之前網咖就是用iSCSI,是用大陸的ccdisk!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知道,但是這用戶修改資料會無效吧!之前網咖就是用iSCSI,是用大陸的ccdisk! ...

這應該是ccdisk 上權限、授權或設定的問題。iSCSI 已經現在主流 storage 的協定之一,遠端存取只是最基本的應用;您可以找別的軟體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 vpn 加 遠端面桌 比較安全.

走VPN我之前有試過,但我想有沒有更簡單的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程序,就可以掛戴我的電腦,
像本機磁碟一樣使用

网友:
可能就剩 iscsi 了, 不過遠端桌面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