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42LD6 電源板

楼主(2013-02-26):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燒毀部分

F20W503

F20W503

F20W503

擊穿

擊穿

請問各位高手,
此顆零件(F20W503)擊穿之後,還須注意哪些地方,
才能再更換新的零件上去及上電測試

再麻煩指點一下,這個要去哪裡買,或者有替代品

网友:
功力不夠建議換一片,省得麻煩,免得花冤枉錢

网友:
可檢查:保險絲(規格正確?),橋整,大電源濾波電容,PWM_IC,取樣電流電阻,PWM_IC 與MOS管連線間的相關元器件.

楼主:
我會努力修好他的

网友:
這板子的焦痕是瞬間的吧
後面也許有短路吧
也可能是前面

楼主:
看電視不到10分鐘,就忽然間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電視不到10分鐘,就忽然間爆了

你核對一下是不是和你的板子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核對一下是不是和你的板子一樣

謝謝大家的幫忙,!!!
我暫時先買一塊電源板回來換掉了,
等我這陣子忙完之後,再來修這塊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