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博 E900F新版遙控器電池漏液跟秀逗修復

楼主(2013-02-27):
話說在一個月前我要按康博E900F的新版遙控器
按的時候有點不靈敏不好按..
但還是能正常操作
但是在過幾天想在去按他時候卻發覺遙控器秀逗了
遙控器上面的藍色LED也秀逗的亮著
我就想到該不會漏液了
我害怕的把電池蓋打開...
一打開電池蓋果然真的...我買的國際牌日製很有名的電力超強的電池遽然漏液了
電池漏液的味道一直聞到...
我再第一時間就把底電池漏液的電池都拔掉...
也把遙控器的外殼拆開把漏液出來的地方都擦掉
還好我發現得早...
電池液沒有把遙控器的板子破壞的很嚴重
在我把電路板上的電池液殘留都擦掉
也把電池座的電池液殘留都擦掉
裝回遙控器去按看看
果然遙控器還是不行...
我看了遙控器的零件構造
也才一顆電解電容..發射二極體..三隻腳的証盪器..跟SMD零件
剛開始我在想是不是証盪器被電池液哢壞了
我手邊也沒有這支遙控器的証盪器來更換
所以我拿我另外一隻當作備用的康博新版遙控器拆開來
把備用遙控器裡面的三芝腳正盪器拆下來更換到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上
然後換好証盪氣再來試看看遙控器
那支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果然就正常了....
我就再把從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上面拆下來的証盪器在裝回備用的遙控器上
在測試備用遙控器是否正常..怪了..備用遙控器也正常...
那我想就不是証盪器壞了...
但是 搶救遙控器到後來
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最後還是壞了..
剩下備用的遽然還正常...
我那時候也想不出是哪裡壞了
所以就把電池液破壞的那隻遙控器收起來
把備用的遙控器拿出來用
也打算破費去買一隻新的康博E900F新版遙控器
但網拍便宜也要800元
Y購也要880元
真的好貴...
原本有去Y購下標..但下標的二天就後悔就取消訂單
但是這備用遙控器遽然發神經
遽然放著沒用又壞..然後我再拆開遙控器又正常...
後來在注意看遙控器上面的零件
我也把電解電容換掉也是一樣時好時壞
壤我很困擾
後來我在賭最後一把
我就拿烙鐵把遙控器本體上最大一顆的IC的腳在重新補上錫
我把遙控器上的IC的腳補好錫再來測試...
果然...果然
被我賭贏了...
秀逗時好時壞的備用遙控器就因為我對遙控器的IC的腳重新補過錫之後真的就正常了
然後我也把之前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在來拆掉外殼
再把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本體上的IC的腳也來重新補錫一下
果然..又被我賭贏一次
原本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被我IC的腳捕錫過
果然又正常了...
兩支遙控器不但都修好...
也不會在有時好時壞的問題出來
也讓我沒有在衝動時候花了880元去再重買一隻康博E900F新板遙控器
不然我會很嘔..

另外
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上面的藍光SMD LED亮度好量沒比備用遙控 器上的藍光LED亮
所以我把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上面的不是很亮的藍光LED拔掉
另外悍上大顆的藍光smd led..按下按鈕藍光就好亮..超有fu的

以下是我拍維修的康博e900f新版遙控器的照片

下面就是我拍的遙控器的照片

這是我兩支康博e900f兩隻遙控器的圖片
右邊是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右邊是備用的遙控器

這是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的裝電池的地方..都有被電池液殘留厚的白白的痕跡

沒開閃光燈的拍近拍

這是我把遙控器原本的小電容換新的...我換新的電容跟原本遙控器的電容的uf都是一樣
只是遙控器的電容耐壓值是16v我沒有16v.用25v代替..

這是我把遙控器的大ic的腳都重新補錫厚的樣子

這是康博e900f的新版遙控器原本焊的是一般小顆led藍光..
好小一顆..應該是這顆藍光led要快壞了所以變暗了
https://fbcdn-sphotos-b-a.akamaihd.net/hphotos-ak-ash4/387408_384822634950172_266771197_n.jpg

因為這隻遙控器的藍光太暗了..
所以拿大顆的藍光led來換...
沒想到版子的led兩邊的錫點太近..要焊上的led太大顆
結果版子的錫點跟led的接點不合..但是還是調整led位置...
硬是把大顆led藍光焊上遙控器上
裝上遙控氣概子..巨然剛剛好..都不會去卡到按鈕勒

這是把大顆led焊上去之後去按遙控器的按鈕led發光的情形

這是把大顆ed焊好在遙控器上的樣子

改led藍光只有改被電池液破壞的遙控器那支..而我備用的遙控器就沒改大顆led藍光了...
現在康博e900f新版的遙控器現在總算都被我修好
這兩隻遙控器也不會一下正常一下壞掉..
總算省下880買新遙控器的錢了...爽啊

楼主:
我照片都傳步上去啦
限制2M..但我都只有幾百KB...都不能傳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照片都傳步上去啦
限制2M..但我都只有幾百KB...都不能傳ㄟ

1. 如何貼圖︰參考公告區以下這篇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2.  大部分的版區尤其是技術相關的版區 不接受連結外部空間貼圖   (基本上這樣是算違規)
        (不要問很恐怖 ^_^  之前大家討論過 激烈程度直追  關公戰呂布
                反正記得這是pigoo文化~技術相關的版區  不接受連結外部空間貼圖   )

3.  請用縮圖軟體 縮一下   將圖片解析度縮到800X600 或以下 (我都是640X 480或 640X360)
     個人經驗一張圖檔縮到120KB 以下 一定可以成功上傳

4.  縮圖軟體 參考以下這兩篇

    求一個兼具速度快、不佔資源(儘量)、免費的縮圖軟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29843-1-1.html

    IrfanView 看圖、縮圖、批次作業
     http://bbs.pigoo.com/thread-29859-1-1.html

网友:
以前我們論壇不限制圖片是用論壇的空間或外部的空間,結果不用多久,外部貼圖空間就斷連,而論壇的帖子有貼外部貼圖空間的地方全部變成叉燒包,這造成以後的會員閱讀相當困難,所以我最後要求貼圖都使用我們論壇的空間,我們的空間我們每天都備份,絕不會有斷連的情形,除非痞酷網關站。

我常常說痞酷網是一部列車,大家都是上車下車的乘客,你留下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我希望給後面上車的人,呈現的都是一個完整的,而不是缺了東或少了西,版規都是我與其它版主商量後定的,相信大多數人會同意我及各版主的決定才對。

也請大家配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