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 螢幕問題請益

楼主(2013-02-27):
各位大大大家好
小弟第一次在這邊發文
若文章有用詞不妥的地方
請各位大大指教

小弟最近因為缺了一台螢幕~
所以就上台灣某X天拍賣標了一台面板沒壞的螢幕下來
這也是小弟第一次修螢幕!!
螢幕到手後
就先插上110V上去開看看
結果甚麼反應都沒有

然後就把它給解頗了...
在我拆下PI板的時候我發現一件非常驚人的事
PI板上的電容是被換過的
而且少了保險絲

重點是PI板的後面...

後面的焊點..........銅箔呢......

這焊接技術讓我都嚇哭了.......

後來只好拿出烙鐵慢慢的把焊點補強起來
補強完成之後
就將螢幕組裝回去
結果~

完修!!!XDD

之後就很開心的用了一整個下午~

晚上學長突然打電話給我
說有一台Acer A1714螢幕壞掉了要送我
問題是按下電源鍵之後螢幕亮一下就黑掉了
然後變壓器上的LED燈就熄滅
根據之前Pigoo大大的經驗
應該是變壓器掛了

我把螢幕搬回來之後
直接就往變壓器下手
打開之後就發現電容爆漿啦!!
就拿出兩顆470uF/35V的電容換上去

換下來的兩顆胖胖電容XDD

完修的結果

小弟的第2次螢幕維修也成功完修XDD

============我是分隔線=============

就在小弟還在一次修成功兩台螢幕的喜悅中

我的第一台VX2235wm突然就悲劇了...

雖然在這台剛維修完成時
也有過類似的畫面
但是在我把外殼裝上去的時候就沒事了

但是現在是放在桌上突然就開始有這種畫面
我馬上斷電將外殼打開
將之前重焊過的電容腳重新檢查一次並補強
也將面板訊號線拆下來用橡皮擦擦過

裝回去還是出現這樣的畫面

想請問各位大大
這樣的問題是PI板的電壓不穩定
還是AD板的某些地方損壞
還是我的面板訊號線老舊了

煩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將焊點清理乾淨
(ad版電容 檢查一下)
大致可以玩修

楼主:
將焊點清理乾淨
(ad版電容 檢查一下)
大致可以玩修

先謝謝大大指導><
想請問大大一下
螢幕的面板排線有需要做更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大指導><
想請問大大一下
螢幕的面板排線有需要做更換嗎??

除非 氧化很嚴重 不然(清一清)就可以了
換掉更好

楼主:
除非 氧化很嚴重 不然(清一清)就可以了
換掉更好

感謝大大回復
小弟的意思是
有可能是因為面板排線不良而導致這種問題嗎?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復
小弟的意思是
有可能是因為面板排線不良而導致這種問題嗎?

如圖相 確實有這個可能 (這個面板(側)軟排)接觸不良
檢查方法 用手(壓看看)有無變化 測量 vgh vgl 是否電壓不足(跳動)
(但 先測其電容為先ad) 載往面板 方向測量 找故障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復
小弟的意思是
有可能是因為面板排線不良而導致這種問題嗎?

用猜的 可能會問到頭痛(問與被問者)~ 可以爬文 「vx2235」或「畫面異常」試試 有類似文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x2235

話說到沒屋頂的買來練習 真的風險很大~ 目前練習完修的2台已經出現亮線問題~ 賣也賣不掉
只能當花錢買經驗  剛開始不知道 看到東西就買 還收過號稱新品的「板子斷裂用焊的」板子
也只能認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猜的 可能會問到頭痛(問與被問者)~ 可以爬文 「vx2235」或「畫面異常」試試 有類似文 可參考
http://bb ...

學習過程 確定 會遇到( 坑 矇 拐 騙 ) 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大家 加油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學習過程 確定 會遇到( 坑 矇 拐 騙) 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大家 加油 加油 ...

哈哈 真的是要親身經歷才叫經驗~ 目前只能回收認賠 放倉儲當備料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真的是要親身經歷才叫經驗~ 目前只能回收認賠 放倉儲當備料機

現在修不好 不見得以後還是修不好
技術是會進步的 方法是會改進的
大家共勉之

楼主:
感謝大大們回復
因為手邊沒有三用電表...
在宿舍有點難借到
手邊只有一支烙鐵XDD
只能憑著感覺和大大們的指導

畢竟那片PI版能正常工作也算是奇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回復
因為手邊沒有三用電表...
在宿舍有點難借到

工具準備齊全比較妥當 因為可正常工作不等於夠穩定~ 最好還是量一下
真正的病沒抓好 藥到病除 是很容易再復發的

舉個例來說: 我曾經幫人修一台家庭式的那種放大器
當初拆開發現爆電容、而3顆功率放大有點燙,想說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所以換完電容即交機,後來客戶聽沒幾天又抱回來,檢查後電容連同放大器一起壞~
EX: 如果第一次把3顆放大器都換掉 真正的病因查出來 也不會有回修的問題產生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小弟將AD版上所有電容加以更換後
發現問題依舊
AD版上3.3V與1.8V用電表量出值都正常

只是小弟發現一個奇怪的地方
當我用手去觸碰面板排線時
面板顯示出來會有色差
我怎麼碰排線出現的顏色差就會不一樣

請問各位大大
這個是AD版損壞了嗎
還是排線真的接觸不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小弟將AD版上所有電容加以更換後
發現問題依舊

懷疑排線接觸不良~ 動手檢查排線看看吧 試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懷疑排線接觸不良~ 動手檢查排線看看吧 試了就知道

大大您好
排線已拆下來用刀子將氧化部分清除
並用電表量過阻值
插回去後問題仍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排線已拆下來用刀子將氧化部分清除
並用電表量過阻值

你有提到觸碰會產生顏色差 表示排線部份也是有問題~ 該解決的部份
另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x2235 也有提到一些重點
狼大~ 一些人說的 你可以試試看~ 不想花太多時間跟金錢 那是更換新板最快
但是 如果讓您試出來了 學到的就是經驗~

EX: 文中有提到 AD穩壓測試更換 但最後更換PI板完修 表示電源板也是有可能造成類似情形 可是依你圖片上的情形 我遇過的是 AD往面板排線接觸不良 調整插好就OK嚕 如: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05-1-1.html

网友:
屏線不良,最好是換新
另外AD上小電容可以的話請更新

网友C:
1.你算很幸運了,買到的PANEL都沒亮線,最近買2台19"+20"都有幾條亮線(沒搞頭了),真的很E04。
   尤其賣家說不過電、無電源可試90%都有問題,賣家本身又有兼賣中古螢幕的100%有問題不能買,
   裡面幾乎都被拆修過修不好再組回去再賣(本身慘痛經驗),電路板壞可修可換都沒問題,PANEL掛點不能修
   只能自認倒楣。
2.P/I板已經熱到發黑,建議換新板(P拍賣350~400).

3.屏線清潔後無效-->更新(若無效)-->A/D板電容全數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算很幸運了,買到的PANEL都沒亮線,最近買2台19"+20"都有幾條亮線(沒搞頭了),真的很E04。
   尤其賣家 ...

尤其賣家說不過電、無電源可試90%都有問題,賣家本身又有兼賣中古螢幕的100%有問題不能買

受教了

網路陷阱還真多

看見樓主的照片...真慘不忍睹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小弟決定先下標1條屏線來試試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算很幸運了,買到的PANEL都沒亮線,最近買2台19"+20"都有幾條亮線(沒搞頭了),真的很E04。
   尤其賣家 ...

我也是遇到同樣情形說 所以沒屋頂的買東西 真的陷阱很多 目前也是2台亮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小弟決定先下標1條屏線來試試看了...

如果屏線是2條就2條全換吧 因為都要換了 個人建議~
我的不是軟排那種的 所以調整一下就沒接觸不良的問題 祝您好運~

网友D:
其實很早就不像一開始一樣從網路買故障品回來練了,大部分都是幫修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很早就不像一開始一樣從網路買故障品回來練了,大部分都是幫修為主

其實我也有跟朋友提過幫修 但很多人不知道 直接丟給回收去賺錢 現在要練功也只能上網找找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各種解決方法
小弟已經買排線回來換過了
但是還易一樣的畫面
已經決定直接購買AD版
用電表查了又查還是找不出問題所在
還是花屏阿...

网友:
全部花一花的錢會不會比買一台二手良品還貴?

网友:
學習過程確定會繳一些(學費)
但經驗是無價的(艱苦3天。爽3秒)維修過程(共勉之)

网友:
排線的座清潔補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各種解決方法
小弟已經買排線回來換過了
但是還易一樣的畫面

既然排線已換過 回想一下 您曾說過「當我用手去觸碰面板排線時 面板顯示出來會有色差」
假設問題點不在 AD 而是在面板部份呢? 那你再買 AD 可能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