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CT-937A 背光 閃動 維修

楼主(2013-02-27):
拿到 爆電容 更換 PI 電容
熱機~ 4小時後 狂閃
..
之後 上電 就 連續閃1秒 就不閃囉

外接 燈管 一樣 更換 PI 一樣 更換 AD 挖 AD 故障
開始查修... ADJ 的腳位 有電壓 比對正常的版子沒電壓
延 ---找到 12W 拆下 擊穿  比對 版子 可以用 K72 代用
更換 就 好囉

网友:
請問版主,此亮度控制ADJ電壓故障時,是呈現漂移的現象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喔!

网友:
請問版上的N MOS或是電晶體這型號怎樣查規格?
12W 5跟 K72 怎樣查?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版主回覆,直覺ADJ信號若發生故障,且此電壓若為固定電壓,按理說畫面應固定在某一亮度才對,會使亮度或背光呈現閃爍現象,較無法明白其中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