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L-EM上電開機不跑碼而上下管G極都沒有電壓

楼主(2013-02-27):
P5QL-EM上電開機不跑碼而上下管G極都沒有電壓
從上下管G極供電找到驅動芯片3110A
3110A測電壓如下;
pin1 BST 12V
pin2 IN 0
pin3 OD  0
pin4 Vcc  12V
pin5 DRVL 接下管G  0
pin6 PGND  0
pin7 SW  0
pin8 DRVH  接上管G極  0V
***
請教先進
是不是因為pin2 IN沒有PWM過來的0.8-2.0V的信號, 3110A才
不能工作?
2013.03.01.19:19補述
上CPU Pentium DUAL-CORE E2160 1.8GHZ 1M/800/06
開機即跳出代碼9896 加顯卡跳出98d0
還查不出原因
THX

网友A:
可以先看看VRM IC的EN腳,還有VTT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VRM IC的EN腳,還有VTT電壓

可以先看看VRM IC的EN腳,還有VTT電壓
這個IC是EPU ASP0800 48pin
VTT電壓接它的EN腳
pwm1-4接4個GATE DRIVE3110A
還需要找出接腳的定義
THX

网友A:
可以先確定一下北橋旁的mos是否有出vtt電壓,一般約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確定一下北橋旁的mos是否有出vtt電壓,一般約為1.2V

可以先確定一下北橋旁的mos是否有出vtt電壓,一般約為1.2V
北橋右上方的MOS  P0903BDG S極有電壓1.21V
THX

网友B:
有觸發沒到post所以沒碼
你看是三組都沒電還是其中一組沒電
三組沒電查上一層的控制ic
一組沒電查
1控制腳in,od
2vcc,vcc限流電阻
3B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觸發沒到post所以沒碼
你看是三組都沒電還是其中一組沒電
三組沒電查上一層的控制ic

有觸發沒到post所以沒碼
你看是三組都沒電還是其中一組沒電
三組沒電查上一層的控制ic
一組沒電查
1控制腳in,od
2vcc,vcc限流電阻
3BST
回答:
共4相都沒電
4個DRIVER都一樣3110A
IN OD Vcc BST測出電壓如上述
IN  OD==0V
Vcc BST==12V
上一層IC為as0800 48pin
THX

网友B:
所以不要糾結那四顆
要查as0800的工作條件
是as08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不要糾結那四顆
要查as0800的工作條件
是as0800 ??

對不起
是EPU ASP0800
找不到DATASHEET
THX

网友B:
前面得電壓沒出來
CPU電壓也不會出來
因為沒有PG信號

网友C:
??????

1.假負載 ≠ CPU

2.你所用的假負載是VID0~VID5,是VR10的版本,而ASP0800是VR11的版本,所以這個假負載不適用這塊主機板,偵測不到CPU,ASP0800當然是不會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1.假負載 ≠ CPU

您說的很對
我加上CPU PENTIUM E2160 DUAL CORE
ASP0800 PWM1-4都已輸出0.66V的信號到4個GATE DRIVER
但偵錯卡仍然不跑碼?
是不是CPU不相容
還是PWM1-4輸出電壓要0.8-2.0V?
請指教
THX
量測上下管GDS各個針腳電壓都已正常
但偵錯卡仍然不跑碼?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得電壓沒出來
CPU電壓也不會出來
因為沒有PG信號

感謝您的指導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

1.假負載 ≠ CPU

加上CPU 風扇開機
偵錯卡馬上跳出  96d0
不知道代表什麼意義?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上CPU 風扇開機
偵錯卡馬上跳出  96d0
不知道代表什麼意義?

一般開機定碼,我會先刷bios看看,這板的bios很好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開機定碼,我會先刷bios看看,這板的bios很好刷喔~~

跑碼偶爾會出現 9698  或 d0-- 定碼不動
BIOS是
MX b091314
25L8005PC-15G
3A851300
8腳
我擔心刷壞了
遲疑不決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碼偶爾會出現 9698  或 d0-- 定碼不動
BIOS是
MX b091314

先將原本的備份出來再刷了,9698 或d0跳過後就開始跑碼,通常只能往cpu座、北橋用力壓看看是否會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跑碼偶爾會出現 9698  或 d0-- 定碼不動
BIOS是
MX b091314

我是沒刷壞過啦~~反正官網都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沒刷壞過啦~~反正官網都下的到......

P5QL-EM的BIOS程式有8版
請問要刷那一版
最老的2008?
T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P5QL-EM的BIOS程式有8版
請問要刷那一版
最老的2008?

我習慣刷最新版的bios的次一個版本,有時最新的是測試版bios,不太敢用.......偶而修到一些怪問題無法開機,又不知如何修起,刷最初版bios反而可以開機囉,但應該主板還是存在某方面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習慣刷最新版的bios的次一個版本,有時最新的是測試版bios,不太敢用.......偶而修到一些怪問題無法開機, ...

我刷了約第5更新版, 它是改善CPU相容性的版
刷空上電試 代碼 - - - -
刷新試跟原來一樣 開機就出現 9896  偶爾 98d0
好像與BIOS無關?
THX

网友E:
補張顯示卡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補張顯示卡上去看看???

上顯示卡
代碼由9896
轉為 98d0
是不是CPU不相容?
THX

网友F:
CPU相不相容,查一下主機板官網的支援列表就知道了,有些CPU需要新一點的BIOS版本才能支援???
有些是根本不支援???  要先去查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相不相容,查一下主機板官網的支援列表就知道了,有些CPU需要新一點的BIOS版本才能支援???
有些是根本不 ...

已查過這棵是支援的
考慮是否NG了?
代碼就這3個 96   98    d0
CPU沒有自撿嗎?
THX

网友:
有時CPU的接點接觸不良或是CPU接腳空焊也會造成CPU電源PG無,或是供電不正確???

楼主:
撿測BIOS MX25L8005電壓如下;
1- CS# CHIP SELECT==3.22V
2- SO SERIAL DATA OUTPUT ==3.22V
3- WP# WRITE PROTECTION == 0V
4- GND
5- SI SERIAL DATA INPUT == 0V
6- SCLK  CLOCK INPUT == 0V
7- HOLD# ==3.37V
8- VCC  +3.3V POWER SUPPLY == 3.37V
請先進指教正確的數值
THX

楼主:
補充25l8005 bios 各腳位的定義, 請先進們指教如何撿測?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