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面板替代請教

楼主(2013-02-27):
各位大大好
三星32吋面板LTA320W1-L01,不知可否用三星32吋面板LTA320W2-L01來替換?謝謝!

LTA320W1-L01
邏輯板:WXC4LV2.6
高壓板:K02I055.02 Ko2I055.03 REV:6
$(KGrHqMOKicE6bZb0-!oBP11wg3jCg~~60_1.JPG

LTA320W2-L01
邏輯板:320W2C4LV0.2
高壓板:K021084.00 LF REV:2

K021084.00 LF REV:2

K021084.00 LF REV:2

网友:
裝不上去 會沒才工
兩者解析不同

楼主:
wecan大 你好
這面板我是在R拍看到的,賣家還是專業維修的業者,他回覆我說可以替代,但是螺絲孔不同!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你好
這面板我是在R拍看到的,賣家還是專業維修的業者,他回覆我說可以替代,但是螺絲孔不同!真是.... ...

這樣的 業者 有缺(專業) 就想趕快( 收到錢 )
(就亂回一通)  (我很確定 不能用)
請您 不要浪費錢 (不會害你喔)
最近比較沒空 我比對看何者可用

您在找吧

网友A:
LTA320W1-L01  1280X768
LTA320W2-L01  1366X768
是可以用, 比例稍為不同, 算堪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A320W1-L01  1280X768
LTA320W2-L01  1366X768
是可以用, 比例稍為不同, 算堪用吧

堪用?不知如何使用?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