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946 沒背光維修

楼主(2013-02-27):
保險 斷囉... 一定有 東西燒囉~
所以 晶體 一定要檢查
W 保險炸 相關的 SMD 一定要檢查 不然上電 還是會燒囉 原本的零件
爆電容 W 保險擊穿 一定有短路 檢查40t03 沒事

往SMD N 檢查 必要的 晶體都要檢查 W2K 比對 台達其他版子可以用 K72代用~..

网友:
有驅動電路的,MOSFET擊穿後都要檢查再上電

网友:
可愛大~~我找不到W2K??
副件是K72~
60V 0.3A
有需要的就下載

太神了!版上既然有卡卡西+血輪眼... ....

536.1 KB, 下載次數: 49

网友:
謝謝可愛大熱情分享,手上有兩塊電路板,還要詳查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