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亮線

楼主(2013-02-27):
我家電視亮綠色的線條~請問有辦法修嗎

网友:
可能需要換面板才可以修好

网友:
有圖佐證判斷會更加準確~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位置固定→面板問題
位置不固定→可能是其他部分問題

楼主:
補圖

                      補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圖

確定可以修 換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確定可以修 換面板

現在看到亮線2個字都會勾起我的回憶(家裡有2台) 鳴~~

楼主:
wecan 你那有面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你那有面板嗎?

能不能說 幾吋的
外殼機種 型號 面板規格

楼主:
                        LG 37LC7D

网友:
引用 楼主:
LG 37LC7D

有可以代用的 安裝到好

或是自行安裝

楼主:
費用怎麼算阿!!!

网友:
打電話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