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變壓器對機車電瓶充電

楼主(2013-02-27):
各位前輩好

我手邊有一顆15V 3.3A (50W max)的直流變壓器
如下圖

請問如果要改成脈衝充電的話,是不是把橋式整流拔掉兩顆,然後圖片上方那三顆電容拔掉呢?

网友:
改成脈衝充電------指PWM充電,原電路在加PWM跟比較器

网友:
可以將輸出電容拿掉
但是必須加裝
定電流.定電壓控制電路

网友:
請勿違反版規,請看第四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