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KPL-AM 關於自動重開、自動關機 (發現問題.棄修)

楼主(2013-02-28):
本人有一塊主機板 為網路上購買的二手良品

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現 會發生「重新啟動」、「啟動後自行開機」、「於BIOS畫面就重新啟動」的現象
經爬文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5KPL-AM 的 7# 描述相同狀況
不知是否有人遇過同樣情形並解決的?

經過測試:

1.400W 進入Win XP SP3 久久發生一次
2.350W BIOS畫面就會重新啟動
3.增加附圖及說明 目前的問題變成開機沒多久就關機 就算停在BIOS畫面也一樣(只接硬碟未接任何開關或LED燈)
4.發現CPU區高溫異常

剛剛測試後發現CPU區溫度異常的高 所以仔細檢查了一下 發現有一細小線路 疑似斷線 (有上圖)
雖不知是否因此造成高溫異常或關機 但可以確定的是 此線路太細 能力有限 無法修復 故以棄修處理~
各位大大 近期內熱烈提供意見 在此說聲謝謝~

BIOS 編號 板本已更新至0603最新板

BIOS 編號 板本已更新至0603最新板

3顆6.3V 1500uf 東倒西歪 不知是原廠就歪了 還是被換過 從背後看不出來更換痕跡 ... ... ... ...

3顆6.3V 1500uf 東倒西歪 不知是原廠就歪了 還是被換過 從背後看不出來更換痕跡 ... ... ... ...

在CPU旁 從左數過來第2顆 P0903BDG 會燙手 不知是否正常

在CPU旁 從左數過來第2顆 P0903BDG 會燙手 不知是否正常

整板目視無異常 南北橋溫度平平不燙

整板目視無異常  南北橋溫度平平不燙

細長線路疑似斷線

細長線路疑似斷線

网友:
小弟手邊也有一塊
不過確定是南僑NG了

网友:
我玩過2塊 p5kpl-am,都確定南橋有問題,其中一塊好像是時開時不開,不開時壓壓南橋就開機囉,拿正常的 p5kpl-am 摸摸看南僑,超燙的,不知是asus設計有問題還是g31的南僑容易掛......

网友A:
在處理家裡主機 XP跑馬燈完就重開 重開
等等來試試看壓南橋能開完機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處理家裡主機 XP跑馬燈完就重開 重開
等等來試試看壓南橋能開完機嗎

重開的問題我也有處理過.... 1.重刷bios就搞定 2.重刷還是怪怪的,就要換顆bios ic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開的問題我也有處理過.... 1.重刷bios就搞定 2.重刷還是怪怪的,就要換顆bios ic試試看...... ...

請問 BIOS 怎麼重刷? 我目前已更新至最新板 BIOS 但還是 ...
換一塊是有得買? 上沒屋頂的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BIOS 怎麼重刷? 我目前已更新至最新板 BIOS 但還是 ...
換一塊是有得買? 上沒屋頂的找? ...

將ic取下用編程器去燒~~但您的情況老覺得跟過熱有關~~我猜的啦~~還是要請高手幫忙,方便的話請po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ic取下用編程器去燒~~但您的情況老覺得跟過熱有關~~我猜的啦~~還是要請高手幫忙,方便的話請po個圖..... ...

編程器 有聽過 沒用過 過熱的話應該是不至於 因為剛裝送電 用350W在BIOS就重新啟動了 是用400W 才撐久一點 還可進XP 爬過文有提到跟網路晶片有點關聯~ 但無提供檢測 所以無得查知

网友C:
 直接把網路晶片拆下來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網路晶片拆下來試試吧

太細了 不敢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ic取下用編程器去燒~~但您的情況老覺得跟過熱有關~~我猜的啦~~還是要請高手幫忙,方便的話請po個圖..... ...

大大 目前有開機進去BIOS看 已是官網上最新 0603 板 但不知用編程器跟用更新的差別在那裏?
目前的狀況還是一樣 停留在看BIOS畫面時就自動關機了

网友D:
疑似斷線的那邊,可能就是問題所在,在斷線的兩端,距離斷線處約一兩公分,刮開防焊漆,然後去量測是否斷線,若有斷線,補起來再測一次。補這斷線不難,很好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疑似斷線的那邊,可能就是問題所在,在斷線的兩端,距離斷線處約一兩公分,刮開防焊漆,然後去量測是否斷線 ...

嗯嗯 等我買了放大鏡再來試試 因為那線跟頭髮一樣細 我是用放大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拍的
不然真的看不出來

网友(2013-03-30):
引用 楼主:
嗯嗯 等我買了放大鏡再來試試 因為那線跟頭髮一樣細 我是用放大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拍的
不然真的看不出來 : ...

我也補過好幾片,真的不難,測試OK記得用AB膠把它封住(固定+絕緣),祝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細了 不敢動手

我覺得(你來亂的)
都發現(問題)不想(動手)
寫(棄修)
線(太細)我來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你來亂的)
都發現(問題)不想(動手)
寫(棄修)

哈哈 等我有空啦 我現在1個頭2個大嚕 1個估價系統 + 政府案(有打契約限期完成) 搞的很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等我有空啦 我現在1個頭2個大嚕 1個估價系統 + 政府案(有打契約限期完成) 搞的很煩  ...

好的 先完成(手邊工作先)
這個先放在(一旁吧)

网友:
大大們補線都是怎麼補的?